[工仪] 自制小巧网线测试仪 两三节1.5电池或锂电供电 自动关机 超低待机功耗

楼主:
网线测试仪的功能是测试八根线+屏蔽层的通断和线序。
原理如下图所示,左边是主机部分,右边是另一端的显示。
主机这边每一路是一个led和电阻,同时这一路反向并联了一个1N4007二极管
另一端也是每一路一个led加反向并联的1N4007,同时把LED另一端全部接在一起。
当时测试是,主机这边以此给予各路一个高电平,其它路为低电平,这里的电流是通过其它路的1N4007返回,这样高电平的这路就会点亮。

发现另外一贴把原理介绍的比较清楚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1321-1-1.html @dwh3606
采用CD4017的网线测试仪电路工作原理: 接通电源后,NE555得电工作,产生方波,LED0闪亮。其方波上升沿触发CD4017的CP端,因CD4017的CR接地时,各Y端有译码输出。而输出端(YO—Y9)只有一个高电平循环出现,其余均为低电平。由上电路图可知,构成如下的回路:Y0输出高电平到发光管LED1→被测网线第一根→副机电路中发光管LED10→VD11-VD17之一→另一根被测网线→主机VD2-VD8之一到Y1-Y9的低电平端。这样主机电路中的LED1被点亮,副机中的LED10也被点亮,则表示被测网线第一根线为“通”,其它例同。对网线进行检测时,如果LED1-LED8有不亮者,即表示此路不通。如果LED10一LED17非顺序点亮,则表示线序有误。另外,测试熟练后,还可根据发光二极管的发光强弱判断出该网线的质量好坏。

因为需要电压高于两个翠绿色LED加两个1N4007的压降才能点亮,为了能使两节干电池或单节锂电能点亮它们,则需要升压。
最早的方案用的是MT3608L, 成本有一点点高,电路有些复杂,待机功耗也增加了一些。考虑到电压要求不严格,电流也不大,就直接用stm8s003输出一路PWM作为倍压升压电路了。

剩下的就是依次输出高电平的问题了,可以NMOS+PMOS组合9路半桥再用MCU依次控制它们,但是元件太多了。搜索发现其它测试仪都是用的CD4017,电路简单,简直是专门用于这个场景的。
而且CD4017的待机电流可以忽略,所以不用单独控制它的电源了。 但是CD4017用倍压供电后,它的CLOCK输入电平门限也相应提高了,所以用了个NMOS作为电平转换,但后来测试发现不用也可以的,因为倍压电路低于二倍的电源电压,所以MCU的输出可以识别成高电平,从而可以去掉那个NMOS以及VDD和CLOCK之间的电阻,把这个电阻接在原来MOS位置的Gate和Drain之间,就是 PD4_T2C1 和 CD4017的Clock之间。

使用了qfn20封装的stm8s003,用锡膏和PTC发热板还是比较容易焊接的,引出了SWIM NRST等用于烧录的接口,可以看反面的丝印, 依次是 3V3 SWIM GND NRST,1.27间距的。
把1.27排针焊上线再套上热缩管就可以做成转接线,烧录的时候直接插PCB上就行,PCB上不用再加零件了,焊盘孔径调整好了。
旁边的UART接口也是1.27间距的。
电容除了开关下面的去抖电容用几十nF的,其它的可以用uF的,升压后的电路上的电容的耐压要足够。
倍压电路下面的电阻可以用0欧姆的,也可以用1~2欧姆的。
电荷泵的电容可以用0.1uF到1uF的。
LED用0805的翠绿色的,0805的LED在0603的LED焊盘上正好放下,也容易焊接,0603的LED太小了。
LED串联的电阻用2.4K的,也可以调整为其它的,亮度会随之变化。
MCU上面的LED串联的电阻用几十KB的,阻值小的会太亮。
其它电阻用1k到几K的都可以。

最后是这个东西的使用方法:
4V2和GND那里接入电源,支持两节或三节1.5V电池供电,尽量用三节,或者单节锂电供电,也可以5V供电,但注意不要超过stm8s003的最高电压5.5V。
低于3.3V供电时不会上电自动开机。长按按钮开关机。短按切换快慢档。
3分钟自动关机。再也不怕浪费电池了。
关机后电流是5uA,所以可以不用外接硬通断的开关了。有视频为证:

由于没有合适的外壳,这里用透明的PVC热缩管进行包裹热缩,热缩后变厚且有些硬度,像是较厚的饮料瓶子的质感。
直接搜 透明PVC热缩管 就行,很便宜的,一般用于包裹18650电池组的。
透明PVC热缩管比比普通的透明热缩管有些优点:价格更便宜;光滑且透明度高,普通的透明热缩管时间长了就变脏了; 热缩后比较硬。

附件中的有主机和副机的原理图和PCB图,打样的时候自己导出Gerber就可以了。
固件也一同放在附件中了。或去github下载 https://github.com/schpcbfw/schpcbfw/tree/main/cable_tester
欢迎大家仿制,也可用于生产实物的商业用途,祝大家玩的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