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两块塑料板解决硬盘位不足的问题,自制简易硬盘支架

楼主:
家里有老电脑,也有老硬盘,多年工作生活下来钱没攒下多少,倒是硬盘有了好几块

=====================================================
补充内容,已经买了个老的机箱,天津大品牌“恩伯尔”的一个机箱,里面是通天通地的光驱、软驱、硬盘支架
但拆开我这个之后,发现我这个是品牌机,里面的设计都比较有个性
比如:USB口,一般主板上的USB内插口是9针10位的,但我这个是11针12位的
再就是前置音频接口也是很多针的那种,而不是前些年9针10位的,是更长更多的接插口,但机箱上的接头又没有全部覆盖到这些针脚,就没再细研究
现在买来的机箱在旁边扔着呢,想如果是用这种通天通地的老机箱,在防震方面肯定要强好多,
这也是各位老板们回复最多的担心最多的地方。
不知道哪位老板能帮看看我这种品牌机主板怎么能适配老式的前置接口,虽然有没有那些接口也没多大用处,只是图个心理舒服吧
=====================================================

有3.5寸的也有2.5寸的,容量在现在来讲确实都是小盘了,最大1T,相对现在动辄3T,5T,10T,8T,20T的标准来讲,真是的小盘,小小的盘

反正家里有这些硬盘,虽然小吧,但总不能直接扔了吧,都还是好的呢
记得当初买的第一台电脑,那是2003年,买的技展机箱的兼容机,845G的小主板
那时候机箱里面是有很多硬盘位的,可以装好多块3.5寸大硬盘
看现在家里还有一个台式机,一个工作站,都是品牌机了
台机,随机只有一个硬盘位,光驱位倒是有两个,怎么看怎么不方便使用
工作站,个子倒是挺大的,只是品牌机的设计好像都是这样,硬盘位只有两个,光驱位两个,还有个读卡器也占用了一个能装硬盘的好位置
台机空载60瓦,工作站空载200++++瓦的功率,比较还是把硬盘装到台机上面比较合适

可是台机主板只有四个SATA口,这也没啥,反正当个存储用,花点钱搭配红包买了个扩展卡
这样就有了总共8个SATA口,能装七八块硬盘了,也挺好呢

先说说硬盘的安装
硬盘位不足,DIY啦
找两块亚克力板,配合角码做支架,于是有了下面的成果
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您就权当是被我骗进来看帖子的吧

已经把硬盘安装到位的五盘位硬盘架
两侧各一块10*15cm的亚克力板,打的孔,里面用的海绵胶条做减震
总计用了四个角码外加底部一块10*10cm的叫电木还是什么的那么块板,
就这样做了个U形框,把硬盘正好塞进去
硬盘与硬盘之间大概有1cm左右的间隙,也不经常使用,也没考虑风道。
以后有了小风扇再往里面塞也能行的,用软件查看硬盘也都不到40度,也还好啦

四块硬盘,只有一个是1T的,剩下三个500G

也不算难看吧,这么一摞硬盘放这也挺虎人的呢

绿盘,西数吧,记不清楚了

这就是这个电木底板,本来想用2-4个螺丝的,但同样在要电脑机箱上打对就多的孔
我懒,嫌麻烦,就只打了一个孔,另外就是怕打机箱孔时有铁屑飞到主板上,那就麻烦了
现在就使用这一个孔装了一个螺丝,固定到机箱底板上,也还算够稳当的

这就是我这个品牌机的内部,没有过多的硬盘位,里面走线挺乱哈

上面这个扩展卡是我把一块显卡拆掉了装的硬盘扩展卡
这个扩展卡是PCIE-X4的,我这个主板上有一个X16还有一个X1,只能把显卡的X16让出来了
不让也没办法,哪怕是X1的扩展卡也不行,显卡占了两个插槽位
好在主板CPU集成了显示核心

原有的四个SATA口,不知道为什么要使用三种颜色

扩展卡上的四个SATA口

装机后的样子

乱乱的走线
原来电源没有这么多SATA电源口,我买了两根一分二,本来是用插头插接的
那样看起来更乱了,我把接头剪了,直接焊上了, 这样就简单多了,可还是这样乱乱的走线
难怪现在都背面走线了

不难看哈

再看看我这个扩展卡,据说也支持阵列,不过我倒用不到阵列呢,直通就好

另外,再赠送各位老大哥们一个好玩的
我这个品牌机的BIOS是支持中文、英文以及另外一种语言
英文我也学过,但秉承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原则,已经还给老师大部分了
中文还好,当我把我这个品牌机的BIOS切换到中文显示的时候,有了个比较有意思的错误显示
如图:

很多大哥已经都看到了吧,中文显示的部分,这个品牌现在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厂,在国际上也响当当的名号
出现这种错误实属不应该啊

好了,这就是本帖所有内容
感谢各位老大的耐心浏览
您的浏览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再次感谢,祝各位老大哥心想事成,事事顺心

最后,为了我的家元,麻烦把你的家元砸来吧,狠狠的砸,送你一朵小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