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邪修:绿后台ASR1803修改IMEI(条件较苛刻,需要编程器+蓝后台机器+拆焊工具)

楼主:
以下废话可略过:
24年初¥5.51买了个讯优电池机D623SRASR1803蓝后台,虽然网速一般、流量虚标,但是1.3/300G,能用。
254涨价了,16.8/300G早知道充的100全买1.3,原来可以一次买很多个月,后来是只能一个月一个月买。
就开始学习改imei,让5.8/10G套餐能一直用不会达量断网,可是改了imei也会不定时断网,表现为sim无服务,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知道可能是运营商检测IMEIICCID不匹配
后来¥7.13买了个网哲Y1中芯微,改成讯优的imei,讯优买5.8/10G的套餐,能用但是不太方便。
再后来又¥10.46买了个准将M03X实际可能是波导M03X,彩屏的,PCB板号LB12A_N11ASR1803绿后台不能改IMEI,就开始研究怎么改
全网都没有找到,没办法只能用笨办法,就是用编程器将spi闪存里读出来的数据一段段的删改,再写回去看有什么变化,断断续续搞了几个月。
最后发现将蓝后台和绿后台的30000-3FFFF都填充为0后,蓝后台用AT指令能重新写IMEI,再将写完IMEI的闪存的数据读出,将改变的数据替换掉绿后台相同地址,再将绿后台数据写回闪存,就改成功了。

以下正题:
需要spi flash编程器(用的CH341A),需要一个蓝后台能改IMEI的随身wifi(可能还需要3.31.8的转接板,拆屏蔽罩的焊台,烙铁等)。
条件允许的话闪存可以不拆下来(有的板子用编程器夹子能夹到闪存,蓝后台是SOP8宽体可以直接夹),在板上可以读写,编程时机器不能通电、机器开机时编程器夹子要取下来。
条件不允许,就只能将闪存拆下来读写了(绿后台是WSON8,用洞洞板飞线焊了个sop8的闪存,方便夹夹子读写)。
软件,编程器用的NeoProgrammer,数据编辑用的UltraEdit32

1、用编程器将蓝后台的闪存读出,保存备份后,(NeoProgrammer快捷键Ctrl+B30000-3FFFF数据填充为00后再直接写回去。
2、蓝后台开机连电脑,用AT写入IMEI,串口调试助手或毛坯助手网页版(https://atmaster.netlify.app/#/asr)都可以,毛坯助手不用记AT指令;
SNMAC可以不写,如果写入,后面要修改的数据会多一些;
IMEI修改为 123456789012347
蓝后台,AT改完IMEI重启,可见已成功修改。
3、蓝后台关机,再用编程器读出闪存数据,可以看到30000-30227之间已经有数据了(第1步改成了全部是0,这是第2AT写入的数据),保存备用

4、用编程器,把绿后台的闪存读出,保存备份后,将30000-3FFFF填充成00后,再按照第3步的地址和数据来改,只能手输,复制粘贴不好使,改好后核对一下,再写入绿后台闪存中。
5、然后开机,第4步没输错的话,绿后台开机后IMEI就改成了,如下。
30000-3FFFF中其他数据是什么功能目前也不清楚,不影响使用。
至发贴,改完的绿后台一切正常,只是不能切卡,只能使用外置SIM,切内置后电路中的切卡相关电压不变化,可能是负责切卡的IO配置在30000-3FFFF里面,没有了,所以切卡不成功,写入原始的数据就能切卡,相关电压也有变化,说明硬件没问题,虽然原始数据不管插什么卡都上不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