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猪越买越肥,又要垒猪食槽了:给新来的26800锂电池做个充电器并测下容量

楼主:
好多天以前在拼多多买东西的时候,平台给我推送了一款26800的锂电池,这个尺寸的锂电池不是太常见,直径26mm,长度80mm。卖家声称是全新未循环的,品牌是宇量,容量方面卖家说是有5600mAh。看着价格很便宜,我就买回来尝尝味道如何。电池皮上写的是20Wh,均压3.6V的话,容量应该是5555mAh的样子。

电池的正极和负极,点焊残留的焊点都被我拿雕刻刀给铲平了

下面比较一下电池的大小,从左至右分别是:10440、14500、18350、18650、21700、26650、26800,新来的26800是最肥的

买的这批电池电压一致性非常好,所有的电池电压都是3.920V,一个字都不带差的

内阻一致性相差略大,从12毫欧~15毫欧的都有

26800电池:我想吃饭
魅色充电器:你这只猪太肥,你粗去,莫挨老子

因为26800电池尺寸特殊,没有现成的充电器可用,而且淘宝和拼多多上也几乎没有可用的26800电池槽,零星的几种都是3D打印的,价格非常贵,不划算。那就自己做一个26800的充电器吧。充电模块依旧用的是IP2312的,最大3A充电。大家买下面这种2312充电模块的时候注意一下,我这个模块是支持PD+CC充电的,淘宝和拼多多上还有一种模样和这个模块几乎完全一样,但Type-C母座旁边少了两颗CC下拉电阻,仅能支持普通充电头+AC线,另外支持CC线充电的模块电感一般用的的2R2,仅支持AC线充电的电感多是4R7,大家在购买的时候注意区分一下。

充电模块的连接用的是2P的磁吸连接器,直径10mm,这种磁吸连接器不同厂家的磁力大小不一样,做充电器的时候,当然是磁力越大越好

导线用的是20AWG的硅胶线,因为线比较短,过流5A问题不大

先给线头镀上薄薄一层锡,防止焊接的时候线头开花

因为一只手要拿烙铁,另一只手要送焊锡,所以用了开外挂的弹簧夹具挂,外挂的小夹子夹住硅胶线,让硅胶线保持一个合适的角度,再去焊接磁吸连接器的触点

焊接时,同时连接好两个触点就可以

然后把硅胶线弯折90°

剪一段合适的热缩管,把磁吸连接器吸在铁板上盖,然后把热缩管按在平整的铁板上,热风枪加热收缩

这样热缩完之后,热缩管和磁吸连接器不会有很大的缝隙,仅仅露出0.5mm左右,既不会影响连接,也能保证绝缘

做好的充电器就长这样

两个磁吸连接器正常情况下就是这么个姿势,因为相同的两个磁极,所以永远都不会面对面的吸在一起,很安全

磁吸+导线的电阻很小,20几个毫欧,基本不会影响充电

插上充电头,模块输出电压正常

开始充电

充电头用的是乐视的那个QC充电头,5V输出可以拉到3A以上

电池充满之后,再如法炮制,做一条DC5521接口的连接线

连接线是给炬为CL24R电子负载用的,电子负载以3A电流放电,测试电池的容量

实测以1.5A、3A分别充满后放电两次,电池容量都在5200+mAh左右,电池到手之后的外包装并不是非常的新,有使用的痕迹,合并分析,这个宇量26800电池应该是拆机的电池,并不是卖家声称全新未循环的。好在电池容量尚可,内阻也比较小,个人使用的话,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不用数了,一共买了12只肥猪,51块钱包邮,平均一只猪4块2毛5

E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