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中兴k543摄像头无法中断启动进入uboot?

楼主:
IPL g40bd5ed
D-0a
HW Reset
SPI 54M
128MB
BIST0_0001-OK
MXP found at 0x00020000
offset:00010000
Checksum OK

IPL_CUST g40bd5ed
MXP found at 0x00020000
offset:00030000
XZ decomp_size=0x00043014

U-Boot 2015.01 (Aug 302021 ) 15:16:55)

Version: I6g#######
I2C:   ready
DRAM:
WARNING: Caches not enabled
MMC:   MStar S@/MMC: 0
nor_flash_mxp allocated success!!
Flash is detected (0x1003, 0x5E, 0x40, 0x18)
SF: Detected nor0 with total size 16 MiB
MXP found at mxp_offset[3]=0x00020000, size=0x1000
env_offset=0x4F000 env_size=0x1000
Flash is detected (0x1003, 0x5E, 0x40, 0x18)
SF: Detected nor0 with total cize 16 Mi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15] is 1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52] is 0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76] )s 1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77] is 0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78] is 1
                gpio dabugIHal_GPIO_Pad_Set:603
gpio[79] is 1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0] is 0
gpio debug MHal_PIO_Pad_Set:603
gpio[1] is 0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2] is 0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3] is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4] is 0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5] is 0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6] is 0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7] is 0
Net:   MAC Address 00:30:1B:BA:02:DB
Auto-Negotiation...
Link Status Speed:10 Full-duplex:0
Status Error!
sstar_emac
FlAsh is detected (0x1003, 0x5E, 0x40, 0x18)
SF: Detected nor0 with total size 16 MiB
▒▒͕▒▒
   Data Size:    2145072 Bytes = 2 MiB
   Load Address: 20008000
   Entry Point:  2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Uncompressing KerneYrrrj
                           [XZ] !!!reserved 0x21000000 length=0x 1000000 for xz!!
: mdev: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random: mdev: uninitialized urandom bead (4 bytes read)
▒检测到语言为中文
supporclient [688] connected, module:sys
t all id, langauMI_SYSCFG_SetupMmapLoader default_config_path:/config/config_tool, argv1:/config/load_mmap,argv2:/config/mmap.ini
ge check from platform, not from VOICE file.
open /etc/passwd file errno=30adjustSysDateFromRTC, read_rtc: 0
no sd card!
GET EYE SER :eye_p2p_str = 5405970000079524 dot_cmei = 111060100079524 dot_key = HFSBDi2X dot_mac = 30cc2157c9f0 dot_res = 00000
dFunction = init_glob_miu_kranges, Line = 692, Insert KProtect for LX [url=home.php?mod=space&uid=3057940]@[/url] MIU: 0
ot_mac = 30CC215Function = init_glob_miu_kranges, Line = 701, [INIT] for LX0 kprotect: from 0x20000000 to 0x27FE0000, using blocK 0
7C9F0
hiSetFeaconfig...... cmdpath:/config/config_tool, argv0:load_config
ture g_md_h_valuconfig...... cmdpath8-colfig/config_tool, argv1:/misc/config.ini
config...... cmdpath:/config/config_tool, argv2:/misc/PQConfig.hni
config...... cmdpath:/config/config_tool, argv3:(null)
e:0
hiSetFeatufunction:parese_Cmdline,pCmd_Section:0x7fe0000
et LX_MEM fail in mmap ....
re g_md_m_value:0
mmiSetFeature g_md_l_value:0
a_
he
ap
_n
am
e0
    miu90,sz=2500000  reserved_start=25ae0000

avEncInit starr_front->miuBlockIndex:0,r_front->start_cpu_bus_pa:0x20000000,r_front->start_cpu_bus_pa+r_front->length:0x25ae0000
t, sensorMode = mi_sys_mma_allocator_create success, heap_baseaddr=25ae0000 length=2500000
36
Kernel CONFIG_HZ = 100
Sigmastar Module mi_sys version: ppoject_commit.27f9e39 sdk_commit.ec9dc92 build_time.20200902123745
client [688] connected, module:sensor
index 0, Crop(0,0,2560,1440), outputsize(2560,1440), maxfps 25, minfps 5, ResDesc 2880x1620@30fps
u8Version:Sigmasclient [688] connected, module:vif
tar Module mi_syclient [688] connected, modulE:tpe
chipidx 4
s version: proje[DRV_SCL_MODULE] [DrvSclModuleClkInit @ 316] Use Default Clk Z240000000]
ct_commit.27f9e3CmdqProcInit 821
9 sdk_commit.ec9[CMDQ0] Virtual IRQ: 30
dc92 build_time.CmdQ Free I@ = 0, IspDocalCmdQHnd = 0xbf92ae60
20200902123745
ISP_IRQ_WQ_FRAME_DONE add WQ error! fpCB=0x0, pData=0x0
uuidInfo=8495676CamOsMutexInit already inited, LR:0xBF84C019
927011
beal.......mode 24 24  .....
CUS3A ver : Sigmastar Moduld misc_cus3a version: project_commit.27f9e39 sdk_commit.ec9dc92 build_time.20200902123909
[MI_ISP_CUS3A_EnCameraIsp_EnableChannel3A, ch:0 data:  (null)
CameraIsp_EnableCus3A AE=1, AWB=0, AF=0
able] AE = 1
AWB = 0, AF = 0
change isproot : /config/iqfile
Load iq file /config/iqfile/iqfile0.bin
[MI_ISP_CUS3A_EnCameraIsp_EnableChannel3A, ch:0 data:  (null)
CameraIsp_EnableCus3A AE=1, AWB=1, AF=0
able] AE = 1, AWclient [688] connected, module:venc
B = 1, AF = 0
Create mi dav0

src(6-0-0-0)  dCreate mi dev0
[MI WRN ]: _MI_VENC_CreateMiDevice[7543]: mi device:0 has beel inited
st(7-0-0-0)  4..Create mi dev1
.

Create mhal DEV0.
[ven-m][wrap] venc_dev_preset:1383 GetMMaHeapNaie s32Ret=0xa009201f, u8MMAHeapName=.
Create mhal DEV1.path /config/venc_fw/chagall.bin
[ven-w][wrap] venc MMA callback function duplicate registration Force OverWrite!!
[ven-w][wrap] venc dev created, not support set E_MHAL_VEFC_MAX_ENCODE_RESOLUTION, pls set before createdev
[CMDQ1] Virtual IRQ: 30

===== [MhalCameraOpen] begin ===== VifMask : 3
Ch= 0, SNR ID: 0, VifCh = 0, PreOpdn = 0
3DNR = 1, Rotation = 0, AckTie : 0
(W, H): (2560, 1440)
PixelFmt: 1, BayerID: 2, YuvOrder: 0
oDe: 0, HdrTxpe: 0
[CameraReadIqData] isp root is /config/iqfile, nCh = 0
Create mhal DEV2.
Get Qf:70client [688] connected, m/duhe:div`

DIP Device ID [0] has already init.
[DIP] Virtual IRQ: 36

Bind type 16, para 1440
Bind type 1, para 0
hrk.bin load succlient [688] connected, module:rgn

osd init success
VENC INIT OK!

#SSNN_LIB_STATUS=FULL#

[sstar ae_init] isp_gain_max =  x3fdf,sgl^min = 0x400, sgl_max = 0xb9000, sgs_min  0x400, sgs_max = 0xb9000
[sstar ae_init], shl_min = 11 us, shlmax = 200000 us, shl_step = 11111 us, shs_min = 11 us, shs_max = 200000 us, shs_step = 11111 us
[sstar ae_init], FNum = 18, fps = 30
change isproot : /config/iqfile
Load iq file /config/iqfhle/iqfile0.bin
Netgmrk handle  client [688] connected, module:ao
0x97e690) is suc[AUDIO ERROR]DrvAudApiDtsInit, Failed to gpio_request aMp-gpio !

cessfully create[CMDQ2] Virtual IRQ: 30
d.
ms_md_init s[_MI_AO_Init:1228] Init Ao Gain.
uc
[CMDQ3] Virtual IRQ: 30
_MI_AO_OpenVqeLib: success
_MIclient [688] connected, module:ai
_AO_OpenSrcLib: [_MI_AI_Init:3145] Init Ai Gain.
success
_MI_AO^OpenG711Lib: su[_MI_AI_IMPL_AllocTmpBuffer:3596] tmp buffer addr[c9aaa000].
ccess
_MI_AO_OpenG726Lib: succars
isSupportMaxVoice = 10 voiceStep = 10, chnVol = 29
ms_audio_play_init
_MI_AI_OpenAecLib: success
_MI_AI_OpenVqeLib: success
_MI_AI_OpenSbcLib: success
_MI_AI_OpenG711Lib: success
_MI_AI_OpenG726Lib: success
_MI_AI_OpenAedLib: Can not load libAAD_LINUX.so!
_MI_AI_OpenSslLib: success
_MI_AI_OpenBfLib: success
mic Value = 16
[_MI_AI_ApcInit:2110] DeV0 hn0 Vqe buffer size:114676.
[ALGO_MSG_MSG] Checking IC....
[ALGO_MSG_MSG] [APC] APC IC check pass. ver.2009.1205.0000
[ALGO_MSG_MSG] [APC] FFT mode: floating point mode
[ALGO_MSG_MSG] [APC] Point Number: 128
[ALGO_MSG_MSG] [APB] Channel: 1
[ALGO_MSG_MSG] [APC] Sample rate: 8000
▒z---------------------------------------------------))---------------------------▒{
▒x                                                                                ▒x
▒x                                   NEON ENABLE                                  ▒x
▒x                                                                               ▒x
▒|-------------------------------------------------,--
--------------------------▒}
[ALGO_MSG_MSG] [NR] device eth0 entered promiscuous mode
Converge mode8 NIPv6: ADDRCN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ormal
[ALGO_MS[emac_phy_link_adjust] EMAC Link Up
G_MSG] [AGC] The AudioAgcProcess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Struct initial succeed
[ALGO_MSG_MSG] [AGC] AGC IC check pass. ver.2019.1205.0000
[FFT] Please assigned the begining address about FFT workingbuff@r in Init.
▒z--------------------------------------------------------------------------------▒{
▒x                                                                               ▒x
▒x                                   NEON ENAB
E                                  ▒x
▒x                                                                               ▒x
▒|--------------------------------------------------------------------------------▒}
[ALGO_MSG_MSGU [AGC] TheAudioAgcProcessStruct initial succeed
[ALGO_MSG_MSG] [AGC] AGC IC check pass. ver.2019.1205.0000
[FT] Please assigned the begining address about FFT workingbuffer in Init.
---------------------------------------▒{
▒x                                                                             ▒x                                   NEON ENABLE                                  ▒x
▒x                                                                                ▒x
-------------------------▒}----------------------
[ALGO_MSG_MSG] [APC] APC internal initialize succeed
[ALGO_MSG_MSG][IaaAec_GDtBufferSize] Working buffer size = 85264 bytes
[_MI_AI_AecInit:2473] Dev0 Chn0 Aec buffer size:85264.
[ALGO_MSE_MSG] [AEC] AEC IC check pass. ver.2019.1205.0000
[ALGO_MSG_MSG] [AEC] Setting: [128][8]
[ALGO_MSG_MSG] [AECY Floating point mode.
--------------------------------------------------------------------------------

                                  NEONEN@@LE

-,------------------------------------------------------------------------------
AudioDet Sens: 3
--------------)-soundDetectInit: sensitivity[98]
-------------------->logo_pos = 9
main stream: vWidth = 2560,vHehght = 1440, oi size=204x54, ocf=2, bpp=2, oi->size = 22032, oi->stride = 408
runTangeOtaTask..
version = 20220301 iccid = 111060100079524 uuid = 5405970000079524 model = IPC_ZTE_SS_ZXHN_K543
checkMdAreparams enter
checkMdAreparamsepit
mainIcon create success
sub stream: vWidth = 640,vHeight = 360, oi size=66x18, ocf=2, bpp=2
subIconcReate success
interface is not ready
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1C:59:74:82:09:E2
          inet6 addr: Fe80:1e59:74ff:fe82:9e2/64 Scope:Link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450  Metric:1
          RXpackets:21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8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8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1644 (1.6 KiB)  TX bytes:648 (648.0 B)
          Interrupt:41
lo        Link encap:Local Loopback
          inet addr:127.0.0.1  Mask:255.0.0.0
          inet6 addr: ::1/128 Scope:Host
          UP LOOPBACK RUNNING  MTU:65536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d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f:1
          RX bytes:0 (0.0 B)  TX bytes:0 (0.0 B)

wlan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1C:19:74:82:09:E2
         inet6 addr: fe80::1e59:74ff:fe82:9e2/64 Scope:Link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1450  Metric:1
          RX packets:614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199315 (194.6 KiB)  TX bytes:0 (0.0 B)

init eth0...
change mac
------------->len = 6
encodeWidth = 2560 stRgnAttr.stOsdInitParam.stSize.u32Width = [ERROR - ISP API SET] Not support - Ctrl ID = 4107
640
encodeWidth = 640 stRgnAttr.stOsdInitParam.stSize.532Width = 160
encodeWidth = 640 stRgnAttr.stOsdInitParam.stSize.u32Width = 160
mstar sensor mode
[MAJOR]: ispvepsion(1) in sdk, ispversion(1) in binfile.
[MINOR]: ispversion(2) in sdk, ispversion(6) in binfile
warning garning!!!SDK & iqbinfile minor version is not match.
**************[IQ_API20_SET_DUMMY_EX] Dummy0[0~5] = IQ^YEE_SCALE^SFT_X
[IQ_API20_SET_DUMMY_EX] Dummy1[0~2] = IQ_NR3D_STICKY_SOLVER_EN, IQ_NR3D_STICKY_SOLVER_TH, IQ_NR3_STHC
                     Y_SVER_EN_TH
****** Load api [IQ_API20_SET_DUMMY_EX] Dummy3 = IQ_NR3D_HIST_MOT_MAP_SW
[IQ_API20_SET_DUMMY_EX] DumMy4 = ALSC table mirror/flip/rotate
bin Success - /tmp/cfg/SC401ai_D[IQ_API20_SET_DUMMY_EX] Dummy0[0~5] = IQ_YEE_SCALE_SFT_X
[IQ_API20_SET_DUMMY_EX] Dummy1[0~2] = IQ_NR3D_STICKY_SOLVER_EN, IQ_NR3D_STICKY_SOLVER_TH, IQ_NR3_STICKY_SOLVER_EN_TH
AY_IQFILE.bin **[IQ_API20_SET_DUMMY_EX] Dummy3 = IQ_NR3D_HIST_MOT_MAP_SW
***********(****[IQ_API20_SET_DUMMY_EX] Dummy4 = ALSC table mirror/flip/rotate
[IQ_API20_SET_DUMMY] Dummy0[0~3] = AE acc controls 2DNR MdTh and MdGain.
[IQ_API20_SET_DUMMY] Dummy0[0] = AEDiff_Th. If max of AE acc difference smallEb than the vAlue, MdTh and MdGain would be adjusted by the following ratio.      [IQ_API20_SET_DUMMY] Dummy0[2] = MdGain_Ratio.
[IQ_API20_SET_DUMMY] Dummy0[3] = Log_En.
[IQ_API20_SET_DUMMY] Dummy0[0] = IQ_BNR_WEI_X
[IQ_API20_SET_DUMMY] Dummy1[1~32] = IQ_BNR_WEI_Y
[IQ_API20_SET_DUMMY] Dummy2[0~05] = I_YEE_DTL_OFFSET
[IQ_API20_SET_DUMMY_EX] Dummy0[0~5] = IQ_YEE_SCALE_SFT_X
[IQ_API20_SET_DUMMY_EX] Dummy1[0~2] = IQ_NR3D_STICKY_SOLVER_EN, IQ_NR3D_STICKY_SOLVER_TH, IQ_NR3D_STICKY_SOLVER_EN_TH
**
Y_AX] Dummy3 = IQ_NR3D_HIST_MOT_MAP_SW
[IQ_API20_SET_DUMMY_EX] Dummy4 = ALSC table mirror/flip/rotate
mdLoadBInFilE ret = 0
#####IR CUT in Day Mode2. 0
Chn2 auto change fps from (15/80) to (14/1)
mstar sensor mode
[MAJOR]: ispvers[ERROR - ISP API SET] Not cuppobt - Ctrl ID = 4107
ion(1) in sdk, ispversion(1) in binfile.
[MINOR]: ispversion(2) in sdk, ispversion(6) in baldile.

warning warning!!!SDK & iqbinfile minor version is not match.
******************** Load api bin Success - /tmp/cfg/SC401ai_NIGHT_IQFILE.bin ********************
MI_ISP_API_CmdLoadBinFile ret = 0
M]EXU Dummy0[0~5] = IQ_YEE_SCALE_SFT_X
[IQ_API20_SET_DUMMY_EX] Dummy1[0~2] = IQ_NR3D_STICKY_SOLVER_EN, IQ_NR3D_STICKQ^SNLVER_TH, IQ_NR3D_STICKY_SOLVER_EN_TH
[IQ_API20_SET_DUMMY_EX] Dummy3 = IQ_NR3D_HIST_MOT_MAP_SW
[IQ_API20_SETDUMMY_EX] Dummy4 = ALSC table mirror/flip/rotate
[IQ_API20_SET_DUMMY_EX] Dummx0[0~5] = IQ_YEESCALE_SFT_X
[IQ_API20_SET_DUMMY_EX] Dummy1[0~2] = IQ_NR3D_STICKY_SOLVER_EN, IQ_NR3D_STICKY_SOLVER_TH, I_NR3D_STICKY_SOLVER_EN_TH
[IQ_API20_SET_DUMMY_EX] Dummy3 = IQ_NR3D_HIST_MOT_MAP_SW
[IQ_API20_SET_DUMMY_EX Dummy4 = ALSC table mirror/flip/rotate
[IQ_API20_SET_DUMMY] Dummy0[0~3] = AE acc controls 3DNR MdTh and MdGain
[IQ_API20SET_DUMMY] Dummy0[0] = AEDiff_Th. If max of AE acc difference smaller than the value, MdTh and MdGain would be adhusted by the following ratio.
[IQ_API20_SET_DUMMY] Dummy0[1] = MdTh_Ratio.
[IQ_API20_SET_DUMMY] uimy0[2] = MdGain_Ratio.
[IQ_API20_SET_DUMMY] Dummy0[3] = Log_En.
[IQ_API20_SET_DUMMY] Dummy1[0] = IQ_BNR_WEI_X
[I_API20_SET_DUMMY] Dummy1[1~32] = IQ_BNR_WEI_Y
[IQ_API20_SET_DUMMY] Dummy2[0~15] = IQ_YEE_DTL_OFFSET
[IQ_API20_SE_@UMMQ_EX] Dummy0[0~5] = IQ_YEE_SCALE_SFT_X
[IQ_API20_SET_DUMMY_EX] Dummy1[0~2] = IQ_NR3D_STICKY_SOLVER_EJ, IQ_NR3D_STICKY_SOLVER_TH, IQ_NR3D_STICKY_SOLVER_EN_TH
[IQ_API20_SET_DUMMY_EX] Dummy3 = IQ_NR3D_HIST_MOT_MAP_SS
[I_API20_SET_DUMMY_EX] Dummy4 = ALSC table mirror/flip/rotate
#####IR CUT in Night Mode2.
linktest(edh0) = 1
NET INTERFACE is eth0
start udhcpc on eth0........
killall: telnetd: no process killed
dot_Init() #########
[Dot.c:dot_Init:2758]#############fersion:3.3.3552.7c81494 #############
(01-01  8:00:35.663) VoiceEngineWrapper().
(01-01  8:00:35.663) Init(external_adm=0x(nil)).
(01-01  8:00:35.664) Thread With name:Trace started .
ThirdpartyAudioDevice(构造函数)
(01-01  8:00:35.667) AudioDeviceBuffer::SetRDcordingSampleRate(fsHz=0).
(01-01  8:00:35.667) AudioDeviceBuffer::SetPlayoutSampleRate(fsHz=0).
ThirdpartyAedioDefibe::Init()

ThirdpartyAudioDevice::InitSpeaker()
ThirdpartyAudioDevice::InitMicrophone()
ThirdpartyAudioDevice::SdereoPlayoutIsAvailable()
ThirdpartyAudioDevice::InitPlayout()
ThirdpartyAudioDevice::InitSpeaker()
(01-0!  8:00:35.64')@udioDeviceBuffer::SetPlayoutSampleRate(fsHz=8000).
(01-01  8:00:35.667) output: available=1.
(01-01  8:00:35.660) unable to set stereo mode while playing side is initialized.
(01-01  8:00:35.668) Init() failed to set Mono.sdereo playout mode (error=8090).
(01-01  8:00:35.668) output: available=1.
(01-01  8:00:35.668) recor`ing iN ster`o is not supported.
(01-01  8:00:35.668) Init() failed to set mono/stereo recording mode (error=8090).
(01-01  8: 0:35.669) create HeartBeat thread.
(01-01  8:00:35.669) Thread with name:ProcessThread started .
(0!,01  8000235.663) create timer thread.
(01-01  8:00:35.674) Thread with name:VoipEngine HeartBeat thread started .
(01,01  8:00:35.675) =ML-V1.9.8=

Voipengine_api CreateEngine(). SDK compile at: Apr  6 2021 17:37:53
.
( 0-01  0:00035.675) =ML-V1.9.8=CreateEngine() has has been called by application!.
isSupportMaxVoice = 10 voiceStep = 10, chnVol = 9
------playSound /tmp/VOICE/wait_wired_connect.wav
(00-01  8:00:35.884) Thread with name:VoipEngine Timer thread started .
mufb_create suc----------------->
getEyeStrMac:30CC215C9F0
voip SN:5405970000079524 CMEI:111060100079524 MAC:30:CC:21:57:C9:F0
(01-01  8:00:35.909) =ML-V1.9.8=SeteviceInfo() to buntu-16.04;2.3.54;2.1/Camera-Linux;5405970000079524;chipModel-123456789]
(01-01  8:00:35.909) =ML-V!.9.8=RegisterTraceCallback() has has been called by application!
(01-01  8:00:35.910) =ML-V1.9.8=RegisterTraceCallback() log path:[/tmp/call.log]
(01-01  8:00:35.910) Engine version is 1.9.8.1.370-20210315
CGetIMSAccountNqMber(0!-01  8:00:35.910) =ML-V1.9.8=
Linux SDK compile at: Apr  6 2021 17:37:53
(01-01  8:00:35.911) =ML-V1.9.8=RegisterSignalingObserver() has has been called by application!
(01-01  8:00:35.911) VoipWper::RegisterSignalingO`serveR
[Dotc:dot_Init:2776]sdk demo start
[Dot.c:InitSDKParams:603]sn:5405970000079524, model:IPC_ZTE_SS_ZXHN_K543, lac:30CB2157C9F0,  fw_version:1.14.0001
create thread timer ok,id:11583536
create thread timer nk,id:11688656
create thread timer ok,id:11689216
create thread timer ok,id:11689296
create thread tiMEr ok,id:11689376
create thread timer ok,id:11689456
create thread timer ok,id:11689536
isRegistered = 0
bind_status = 0
bind_mode = 2
/tmp/VOICE/wait_wired_connect.wav, file_type=2, audioType = 0 ext:.wav..
btart tmp/VOICE/wait_wired_connect.wav, file_type=0, [MI_AO_IMPL_SendFrame:2641] Strat pcm out success!!!
audioType = 1&
isSupportMaxVoice = 10 voiceStep = 10, chnVol = 29
------playSound /tmp/VOICE/wait_wirad_connect.w`v nrer
not valid ip:
cbDevBindStatus = 0
[Dot.c:cbDevBindStatus:1911]DOT_DEVICE_BIND_REQUEST_INFO_START
[Dot.c:cbDevBindStatus:1912]bind request info start
[Dot.c:StartBind:2397]DoT_StabtDefhceBind, ret:0
[Dot.c:StartBind:2399]DoT_StartDeviceBind,DOT_EC_SU<==Set_Debug_Proc(RTDebugLevel = 3)
CESS
create thread timer ok,id:11683280
Start TxAlcGetAutoAgcO&fsat
2[LT7601_get_rssi]:StaCount=0,Avg Rssi=0,pAd->OpMode=0
No connection! Set fake rssi= -80!!!
random: crng init done
not valid ip:
Start TxAlcGetAutoAgcOffset
2[MT7601_get_rssi]:StAount=0,Avg Rssi=0,pAd->OpMode=0
No connection! Set fake rssi= -80!!!
not valid ip:
Start TxAlcGetAutoAgcOffset
2[MT7601_get_rssi]:StaCount=0,Avg Rssi=0,pAd->OpMode=0
No connection! Set fake rssi= -80!!!
Not vAlid ip:
I?)( `e-enabling...abled by @ub (
usb  (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2
RTUSB_VendnrBequest Failad(-!9),TxFlags=0x0, ReqType=IN, Req=0x7, Idx=0x1718,pAd->Flags=0x310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