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东菱XBM-1193S面包机换皮带,批头不够长,拆机还有点麻烦,皮带价差也蛮大!

楼主(2026-04-13):
东菱面包机,型号XBM-1193S,打算带回老丈人家和面用
先试下,结果转几下就不动了,查了下论坛帖子,说多半是皮带的问题

那就拆吧,去掉盖子和内桶

面板

背面的铭牌

底面,透过孔能大致看到轴和皮带

到拆螺丝的环节,结果手里最长的螺丝刀根本够不到

好吧,斥4个多大洋巨资,撸了根200mm长的PH1批头
几天后到手

拆了底部的螺丝也开不了壳,坛子里也没找到相同型号的拆机帖
只能先把外桶先拆下来

拆下来是这样的

里面的电机和控制板等

观察一下,应该是可以上下分开的,可能只是比较紧

螺丝固定柱还加长了一截,怪不得这么深

原来是有一颗加长杆滑丝了
大力出奇迹,终于把上面板撬开

加长部分为螺丝注塑,全部加胶重新拧上去

侧面这圈不锈钢围壳实际是箍在上下面板的边缘凹槽中,不好撬

底板全貌

100W的交流电机

控制板看着没问题

老货电源还是用的小变压器

应该是电机启动电容

皮带在底板下面,还要继续拆
Y型螺丝,规格比22in1里的Y批头大一号,但将就能拧动

终于拆开了

皮带轮和皮带
破裂的皮带加强筋已经绞在大轮子上,没破的部分已经老化发粘

直接剪下来

电机皮带轮上粘着老化的皮带,黏糊糊的
包括大轮子,必须都要清理干净

根据型号搜到的173皮带要6块多
下单后又推送来一根同样173齿的面包机通用皮带,除去红包后不到2块
又几天后到手,看起来几乎一毛一样

装上去,转动OK

全部复原,装上内桶,满血复活

新撸的柏翠面包机不知道是不是也是皮带的,是的话以后应该会出相同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