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TP-Link TL-SG1210PT V1.0 坏了,已修复

楼主:
朋友家的POE交换机,TL-SG1210PT V1.0,目前故障插电灯不亮。电源是好的,那就拆交换机本体

3.3V供电芯片发热严重,摘除供电芯片测试3.3v电路电容两端电阻依然很小,怀疑IC短路。
之前维修过一个水星的设备,也有这个小电源IC,那个直接炸了,移除之后测量依然短路,最后换掉了主控芯片恢复了正常。
这个基本上同理吧,准备换个主控IC,然后再看。后续维修再更新。

最新更新
故障找到了,是330大电感上面的那个BX310肖特基,烧机烧出来是它的问题,换掉就好了。出现同样故障的朋友可以先尝试从这里下手。

本体外貌

拆除上盖,下面是PoE模组,用绝缘的塑料膜隔开了

第九口网络IC RTL8211E

网络变压器48T01,比较常见

PoE供电部分

60V转3.3V电源芯片TPS54260,发热严重,旁边的16V 470uf电容已经鼓包了,换上了一个25V 680UF的电容,上电,依然没启动
故障找到了,是330大电感上面的那个BX310肖特基

主控是RTL8370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