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XT开卡做不了RDT

楼主(2026-04-09):
有一个256GSSD硬盘,不能格式化,装不上系统,准备开卡,同时做一下RDT,结果做不了,不知什么原因

用583桥接

自动识别的闪存,跟芯片上的不一样,芯片上是TH58LJT1T24BAEF,找了好多软件,都这样

不能选pretest,否则过不了

这个是选了pretest,不管是1还2,0,都不能通过
到这个地方就过不了

显示失败

另外,不选pretest,开卡成功后ssd的信息,考了几个大文件,温度太高,而且健康度只有98,想做RDT又做不了,不知什么原因

搞了好久,下了好多软件,都不行,实在不行就这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