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看一个硬盘盒,并请教盒上灯珠的危害性

楼主:
几年前买过的机械本盘硬盘盒放置老硬盘

硬盘上面有个蓝光led灯珠,使用时候或常亮指示连接电脑或闪烁显示数据传输
一个灯珠提供多项功能,很好很开心,很蓝很强大
但这个灯珠,就像前面讲到的“很蓝很强大”夜里做个夜灯都绰绰有余,尤其不能直视,晃眼
于是弄块胶布粘上挡下光,一层不行用两层,能显示,不晃眼
手头有给鼠标用来做鼠标脚垫的铁氟龙胶带,弄了两层粘上,感觉挺好。
这个硬盘盒我是一直插电脑上的,电脑也基本不关机,用了一段时间前几天取下来了,但发现了个特殊的情况
硬盘盒子上灯的位置有个小白点,正对灯珠位置有个小白点,像是衣服在太阳下晒久了褪色的样子
于是想发上来大家一起看看这个特殊的情况
并请各位老板帮分析一下是这个灯珠不好还是光线不好或者是这个铁氟龙胶带与这个蓝光或者灯珠或者是什么其他情况
同时顺便也拆开这个紧凑的小盒子,也显摆显摆我的一些线缆

USB3.0硬盘盒
不过据说现在不叫3.0了,改名字了

红色硬盘盒,小巧漂亮
大大的字体标志着使用USB3.0传输,速度很快

使用的micro USB3.0接口

接口旁边是蓝色led灯珠,这是已经被我粘上胶带并使用一段时间后的样子
在灯珠位置明显的白色褪色的斑点

放大看的更清楚

通电后,有胶带的灯珠亮度

去掉胶带后的亮度,明显要刺眼很多

这是取下来的胶带,这是最外层,中间一个小白斑点,对应的就是灯珠位置

这是最内层,白斑痕迹很明显,边缘清晰,界限明显

粘的是两层胶带,分离开之后能见到内层胶带白斑要大,外层胶带内层白斑就要小一些了,边界也没那么明显了

工作灯依然那么闪亮

==========================================
以上就是这个灯珠及胶带上白斑的情况,请大家帮分析是什么原因
以及这种情况是否有危害,如果有,有多大
==========================================

下面拆开看看这个小巧精致的硬盘盒子
无螺丝的设计,使用卡扣安装的硬盘盒
底部有方便开启的位置,用手可以抠开

拆开盒底,盒底四周有卡扣与盖子结合

在USB接口位置底盖设计也很好
盖子上有突起卡住USB接口使之固定结实,可防止长期插拔造成接口松动甚至脱焊
这个设计很好

看这个细节,虽然只是这么小小的突起,但在使用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有效的保护了USB接口

突起处与USB接口精准的对应

小小的主板与大大的硬盘,尺寸大,容量大,当年的160GB大容量5400转机械盘

主板

主板

一大一小两个芯片,电感、晶振、电容、电阻,东西倒是不少
JSM578主控
P25D40H串行接口闪存
4R7电感
10MHz晶振

JSM578主控

2022年购买的,已经正常工作好几年了

P25D40H串行接口闪存

P25D40H串行接口闪存

工作时候的小蓝灯

把黑色鼠标垫照出一片蓝

这个角度看这个灯珠更是亮晶晶

底、盖、盘

小巧的主板安静的躺在硬盘盒里面

没有螺丝,是紧密的卡在硬盘盒里面,硬盘盒上有固定突起使主板没有活动空间
取下主板时候也能感觉到卡的很紧
模具很好,紧凑空间使用这种方式也能节省材料,也使产品更加的小巧

取下的主板,正面(姑且称这元器件多的面为正面吧)

背面

还是背面,很干净的小光板,细致的走线

这个灯珠接口位置设计了五个焊口,难道是可以使用单色或者双色灯珠的吗?

细看灯珠位置焊口

使用的圆头灯珠,有很强的聚光效果

没有胶带覆盖的样子

大硬盘,硬盘上还盖有当年在电脑上使用的大黑片
这个大黑片主要是用来绝缘吧,但为什么不把这个大黑片装到电脑上而是要粘到硬盘上呢,想不明白

金手指上有多次插拔的痕迹

160GB5400转希捷机械盘,当初应该是用到HP电脑上吧,没印象了
我用过HP电脑,但不是这个容量的,不知道哪来的这块盘了

大概就是以上的样子了,装回

==========================================
以上上硬盘盒的内容
==========================================

在给硬盘盒拍照的过程中,因为USB3.0的数据线较短,所以使用到了这么个转接设备
一个易驱线
也是USB3.0的,功能挺好,也很小巧
一个SATA口可用来接驳硬盘,两个扩展USB3.0接口可为USB口少的电脑多扩展出一个USB3.0的接口
使用的是USB3.0,要传输大电流,所以线缆设计的要短一些
ACASIS阿卡西斯,国产品牌,做工很好

SATA接口,可直接插接2.5寸的硬盘,也可插接3.5寸的大盘
但使用大盘的时候要外接一个12V的直流电

5.5的12V直流供电接口,当使用3.5寸大盘时要外接一个12V的电源才能正常使用

应该是个比较不错的设备吧
型号:AS-2519
网址:www.acasis.com.cn
FCC/CE/环保年限/可回收物标志/WEEE电子垃圾

接上160GB大硬盘工作状态

工作状态指示灯,这个就很好了,不那么亮,也省电

由于上述易驱线销短,所以在拍照时候我使用了以下这根自制的USB2.0延长线
这根线是使用的充电头坏掉的手机充电线,切掉充电头后看里面电源线挺好,就焊了个USB2.0的接座

没有白色的头,手头只有黑色的,就这样了

不知道这个公头为什么使用橙色内芯

对比一下另一根成品USB2.0延长线
开始是使用的这根成品线连接易驱线再接的硬盘,易驱线上的小蓝灯亮都不亮,但我确实这根线接鼠标是好使的
于是换了上面那根自己焊接的长线
结果是长线能接易驱线甚至能使硬盘工作,短线不行,也没拆开,估计这个成品线使用是线不怎么好吧

成品线公头母头都是白色内芯

成品线就是成品线,线上都有一串标记

挺长一串,分批看吧

以上成品线缆上标记为:
E164571 RU AWM 2725 28AWG/1PR AND 28AWG/2C 80℃ 30V CSA AWM LL106336 Ⅰ/Ⅱ A FT4 80℃ 30V TUNG AN

用完之后,把这些线缆放好,用皮筋捆扎起来

一些常用的线材我都放到一起,都是些老旧的线材,手头很多老设备老硬件,所以这些年龄较大的线材还是要留着的

好了,以上就本帖内容,有些杂,还有些乱
都是由一个蓝色LED灯及一块白斑引出的内容

感谢各位老板的浏览
您的浏览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最后祝各位老板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