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用万能角钢组个搁板架子

楼主:
厨房案台下面的空间,想充分利用空间上部,摆个搁板层。

案台是多年前水泥砌的,不是十分方正。量得宽67~68cm,深47~48cm,高73~75cm。
淘宝看不锈钢置物架,做工、价格都蛮好,但现成尺寸不太合适,选小一号放进去的话,边缘空隙太大。遂计划自制。
起初想用角铁焊接,结实。后来想,只摆点塑料盘盖杯子之类的并不重,用万能角钢足矣,也方便。

统计一下杂物的高度:
暖壶        40cm
5.5L油瓶    35.5cm
杀虫剂喷罐    35cm
2L可乐瓶    33.5cm
米桶        28.5cm
电热泡脚桶    25cm
于是决定做个架子50cm高,板面67×47cm。

手里的万能角钢宽23mm,厚1mm。长圆孔11×6mm,孔间距25mm。
螺丝孔可以量10个、20个孔距来确定。手里还有孔距24.85mm的,估计是某批生产时冲孔定位没调准。

早年用万能角钢组了个架子,摆小盒子放零件用。当时不熟悉角钢的的直角是略有弯折圆弧的,还有各处交叠拼接,最后组成的架子各个尺寸都比预想的多了一两厘米。

这回为了搞清楚尺寸名堂,画个图来理清思路。

三种接法,角钢裁切位置都是距长圆孔边缘5mm。
除螺丝头外,架子整体长度=(孔数-1)×孔间距+(15~19mm)×2,可变动8mm。

万能角钢原配的M6×10螺丝带约1mm一段方颈,便于拧螺帽时不需按住螺丝它也不会滑动。

但这方颈只能对齐长圆孔的中间位置,其实用普通的不带方颈的M6螺丝也没什么不便的。

万能角钢的直角是带点圆弧的,手里这个量得外半径3.5mm,内半径2.5mm。
左边一种接法,蓝色的下层梁,端头的一侧直角边要再裁掉2mm,以避开红色上层的内角圆弧。
右边一种接法,此时孔位偏较多,要用M4螺丝才穿得过。

这里选了中间一种接法,
架子宽(26孔-1)×25mm+17mm×2=659mm
架子深(18孔-1)×25mm+17mm×2=459mm
此时S6位置放不了方颈螺丝,要用普通M6螺丝。

角磨机切割万能角钢,不费力。

为防锈,用自喷漆覆盖锯口、脱漆处。

手里有废衣柜拆得的密度板,面板尺寸凑个整,选定665×465mm。

滑竿锯,行程只有30多cm,665mm要分两头锯。中间还连着一点时,没注意密度板并不结实,折断裂了,有点瑕疵。

划线,为避免螺丝胀裂板材,先用Φ3mm钻头钻约10mm深的定位孔。

面板底面对应位置用开孔器挖出浅坑,以容纳角钢拼接处的螺丝头凸起1.5~2mm。

二十几年前的低档货衣柜板,如今锯开,锯口仍胶水味明显。
手里没有封边条,刷漆要等好几天,遂用透明自喷漆,十几分钟便干。喷了几遍锯口、挖坑处,以封闭胶水挥发、防潮。

板面尺寸较大,为避免板子下凹,中间多装一道梁。
这种装法,日字形的纵横梁不在同一平面。这里用三道横梁作支撑,要垫上比角钢略厚的薄垫。
手里有一卷似乎是汽车内饰用的泡棉薄胶垫,裁几条。

终于备齐料了,拧螺丝组装。

摆进厨房案台下。

赢出了小半平方米,厨房杂物略收拾宽敞了一点。

若板面不大、四边框梁足矣,则万能角钢端头可用45°接角。此时架子尺寸有两种,角钢端头裁切位置略有不同。

此时纵横梁是同一平面的,不需再垫胶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