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三个兼容小米快充的数据线 充电线

楼主:
小米官方线很贵,还好有第三方的,实测确实可以快充,但是质量不太好,刚开始都可以充,用一段时间就坏了,正好手这个也坏了,还有另外两根,正好一块拆开看看有啥不一样
第一根,这一根的问题是充电断断续续,手机上冲一秒停一秒
先开手机这一边,看起来没啥问题,还带屏蔽层,线也挺粗的

再开充电头这一断,看起来还是没啥问题

打开充电头内部,一颗ic,一个电容,一个电阻,ic明显磨标了,啥也看不清

背面,发现这个线不是按照标准焊接的,一般来说绿色是d+,白色是d-,黄色应该是私有协议线,这个d-和c线序不对
但是一开始确实是能用,量了一下通断,这个只是颜色没有按照标准,不影响使用,又检查了一下线路,没有发现明显问题,清洁力一下插头,问题依旧,无解

第二个受害者,这一根的问题是插上没有反应,只有特殊的角度能充电,而且激活不了快充
同样先开手机这一边,看起来没啥问题,这个不带带屏蔽层

电路板正面,一个ic,一个电容,一个电阻

ic丝印2342 NY0S3,查不到信息,由NY推测可能是德信的或者第三方兼容芯片

电路背面,标准线序,还写了150W

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为啥这个看起来没问题还是充不了电,突然我一甩他的头掉出来了,,,
好吧,破案了,看了一下pcb铜箔都掉了,也没啥维修价值

第三根,刚坏的,问题是充电的时候手机时不时死机,自动重启
拆开一看,问题瞬间清晰,线都折断了,正负极还搭在一起,可能是短路的时候触发了死机

给你们看一下正极线,只有两根铜丝了,量了一下直径,0.1mm,两根一共是0.0157平方,充电的时候电流有5A多,计算一下每平方得有318A
摸了一下电线,居然只是微微发热?

电路板正面,标准线序

反面,同样一个ic,一个电容,一个电阻,不过ic的丝印看不清

知道了问题所在,把线重新焊一下,测试不会再死机了,套上热缩管,维修完成
三根就只救活一根,省了五块钱,可以看到每一家方案都不一样,我原本以为都是同一个破解方案,没想到小米这私有协议简直是被冲烂了
还有存在的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