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徕本HELLOLEIBOO车载吸尘器RT-8822,了解有刷电机工作原理

楼主(2026-04-11):
断断续续拆改,研究原理,今得空整理一下,高人勿喷哈。

本文分为三部分:
一、拆一个坏的车载吸尘器RT-8822
二、小有刷电机原理
三、5槽有刷电机原理

一、一个坏的车载吸尘器的另类新生

这是同事的一个小吸尘器,因为有味道,拿来看看。
是徕本(HELLOLEIBOO)车载吸尘器RT-8822,网上的宣传如下

拿来的是光光的机头

有明显的过热的味道,试了几下后干脆不工作了,拆吧。

电机电池一目了然

拆下电池先

风叶是金属的

电机是7.4V的

拆开电机,碳刷磨损不大,线烧了

手柄尾部的充电电路板

主要元件

U1的丝印是AL773,没有查到资料,从电路看应该是升压电路,类似的如PW5300A

U2的丝印是HC322A,也没有查到资料,只找到一点说明

TYPE口加电后,接电池的端口输出电压是9V。

这部分的电路如下:

按PW5300A提供的参数,改了升压电压,将R2由原来的69.8K改为76.8K,升压输出变为8.3V。

电池是2000mA的18650两串

两串保护板

电路如下:

由于电机坏了,同事不要了,出于废物再利用,加了个灯头,改成手电了

充电正常

充电及锂电池保护电路PDF如下,请自觉避坑。

二、有刷电机的基本原理

(一)实物了解

平时我们看到的直流电机的转子是多层带槽的薄铁板(硅钢板),在铁芯槽(切槽)中绕有线圈。
转子能够从任何角度进行旋转的最少的槽数为3,这是模型用电机常用的结构。

直流电机的结构如下:

来看一个小电机的实物

内部情况

电刷,这个是坏了一个电刷

全部拆开

定子内部

转子,换向环磨损情况

每组线圈是逆时针绕的

电刷

简单修复,用于测试,不能长时间使用的

电刷与换向环接触情况

加5V的电,电流100mA

(二)原理

先看一下电机的剖面图,各线圈都是逆时针绕的。

当在电刷两边加上直流电后
换向环1处为正极,2处为负极,A线圈逆时针绕向,电流在外端产生N极;
线圈C和B是通过换向环3处串联的,反向的电流在C和B的外端产生S极;
这时,与定子的N极、S极产生相互的斥吸力,使用转子产生逆时针方向的力。

当转子转过一定的角度(30度)后,正极电刷处在换向环的1和3之间,此时线圈C是短路状态,线圈A通过换向环1和2通正向的电流,在外端产生N极;
线较B通过换向环3和2能反向的电流,在外端产生S极;
S极产生相互的斥吸力,使用转子产生逆时针方向的力。

转子再转过一定角度(60度)后
换向环3处为正极,2处为负极,线圈B通过反向电流在外端产生S极;
线圈C和A是通过换向环1处串联的,正向的电流在C和A的外端产生N极;
与定子的N极、S极产生相互的斥吸力,使用转子产生逆时针方向的力。

当转子转(90度)到负极电刷处在换向环的1和2之间,此时线圈A是短路状态,线圈C通过换向环3和1通正向的电流,在外端产生N极;
线较B通过换向环3和2能反向的电流,在外端产生S极;
S极产生相互的斥吸力,使用转子产生逆时针方向的力。

当转子过120度后又回到加电之初的状态:
换向环3处为正极,1处为负极,线圈C通正向电流在外端产生N极;
线圈B和A是通过换向环2处串联,反向的电流在B和A的外端产生S极;
与定子的N极、S极产生相互的斥吸力,使用转子产生逆时针方向的力。

转子以120度为一个小周期不断循环产生变化的N极和S极,最终旋转起来:

从上面的动图中可以看到:
在定子的两个永磁体缝隙方向,转子产生的磁极的极性是不变的;
在定子的两个永磁体中间方向,转子产生的磁极的极性是变化的。

电刷与永磁体的位置是:
两片永磁体的中心面与两个电刷的中心面在同一个平面上。

(三)实验了解

利用转子做一个电机模型

用两根铜线当做电刷

用单个永磁试试,可以转起来。

改变电刷的正负极性,转子改变旋转方向。

逆时针

顺时针

转子通电后,产生磁场

通电后,转子在两个永磁体缝隙方向产生的磁场的极性是不变的。

通电后,转子在两个永磁体中间方向产生的磁场的极性是变化的。

接下来看看改变永磁极性的情况:
先将永磁S极放在电刷正极方向

通电后的旋转方向如下

再将永磁N极放在电刷正极方向

通电后的旋转方向如下,

使用两片磁极相反的永磁,更容易启动,旋转速度也快。

后来从实物拆解了解到:
电机的电刷电加极性与电机内部永磁的极性关系如下:
电刷的正极在永磁S极方向;
电刷的负极在永磁N极方向。
电机的转向:
面对电机后端(有电刷的端盖),转子是顺时针旋转;
而对电机前壳(无电刷端),转子是逆时针旋转的。

三、5槽有刷电机原理

前面讲了转子能够从任何角度进行旋转的最小线槽数为3,
槽数少的话,不同旋转位置会发生扭矩差。
线槽和线圈的数量越多,则扭矩的偏移(变动)会越小,旋转更顺畅。
所以,高级电机中会增加槽数,配置较多的线圈。
槽数多的电机,会将线圈绕成交叉形状。这种线圈缠绕方法称为叠绕组。
而在相邻的槽之间缠绕线圈的方法称为集中式绕组,多用于步进电机及无刷直流电机。

(一)拆坏电机,发现烧坏原因

来看看这个坏的电机,全家福如下:

换向环的情况,有积碳

线圈的情况

尾部使用的是含油轴承

转子上有动平衡校正的开槽

后盖的情况

碳刷有磨损,所以换向环上有积碳,接触电阻大了

塑料拖架上有因碳刷弹簧过热而融化的痕迹,使碳刷弹簧卡在融化后的槽内,不能使碳刷与换向环紧密接触,进一步加重发热,最终电机烧毁。

碳刷表而情况

碳刷的宽度基本与换向环上一个触片的宽度差不多,

从转子结构可以看出,这是一个5槽的小电机,其结构如下:

(二)重新绕线圈,探究原理

先打磨一下换向环,然后准备拆下烧坏的漆包线

原来使用的是0.4线径的漆包线

拆了两组后,逆时针8圈为一组,跨1槽。

全部拆完

每组线圈的长度做个记录,这就是为什么在换向环对应的4、5处做动平衡开槽。

拆完后的记录

当时有多热,转子上的绝缘漆都烧了

由于没有0.4的线,只好用0.2的线双线并绕试试。

每绕组逆时针12圈,绕好两组后,

全部绕好,

新绕组情况记录

各绕组情况,手工乱绕的

加电测试情况

数据丢给AI算一下新老对比:

新绕的只是做测试,不能正式使用的。

(三)5槽电机的原理

通过新绕线圈,做出转子绕组模型,换向环上有5个弧形触片;a到e是5个逆时针绕组;A到E是转子上4个方向的硅钢片极。

绕组与换向环上的接结如下:

转子展开图中

当电刷加电后,绕组的电流方向,图中可以看到,来换向环的电流被绕组线圈组分成两个方向。

下图可以明显看出来

在对应是硅钢片的磁极上会产生不同的磁场极

电流与磁极的对应关系

当电刷电一定的电压后,转子在不同角度对应产生的磁极:

由于是5槽,每过72度与0度是一样的磁极分布:

下面是电机的模型:

当电刷通电后(0度时)转子产生的磁极与永磁的斥吸力:

转子在磁力的作用下旋转一定的角度(18度)后,转子产生的磁极与永磁的斥吸力的位置是不变的。

在磁力的作用下,转子继续转动(到36度时),

继续转动(54度时),

当转子转动72度时,与转子在0度时的磁极分布是一样的。

直流电机就是利用这种构造,线圈随转子旋转,依次进行切换电流,从而改变每个磁极所产生的磁极,使其与永磁的斥吸一直进行。

从动图中可以看出,在两片永磁的平行面上(磁缝中),转子产生的磁极极性是不变的。

如果改变电刷的正负极性,转子将改变旋转方向。

决定转子旋转方向的因素:
1、转子上线圈的(顺逆)绕向;
2、定子上永磁的磁极(N极S极)位置;
3、电刷上电压的(正负)极性。
三者共同决定转了的(顺逆)旋转方向。
一般,电机在设计时已经规定了线圈绕向和永磁极性,
用户可通过改变接线端的正负极来改变电机的转向。
但,从电机结构上看,电机安全运行的旋转方向,
厂家会标注好接线端子的正负极性。

今天是是公历年中的第101天(闰年的第102天),离全年结束还有264天。
祝各位天天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