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当下的手机app生态就是一个乱,写了个不联网的音乐播放器

楼主:
手机里有一些自己常听的MP3文件,每次打开播放软件那是一个糟心。。。即使原厂自带的播放器也引流到QQ音乐之类的,会员试听什么的,乱七八糟!

进个电梯断网音乐还停了,这是真忍不了。我本地播放关你5G鸟事啊?

于是让 Trae 写代码, AndroidStudio 打包为apk (其实还用上了DS,现炒现卖怎么使用AndroidStudio )。

一番折腾后,自己的专属音乐播放器就欧克了。

本来目录里有歌词的,也有歌曲的封面,AI没给搞定,先这样吧,中文歌也不是非要看歌词。

apk 大概率被手机识别为不安全,胆大的可以下载,有点基础的自己去和AI较劲吧。

我只保证AI生成的代码我一个字符没改(其实是一行都没看,实在是看不懂JAVA),建议用旧手机先试水。

虽然说一行代码都不看,但还是收获到软件架构方面的技能。比如之前一直吐槽某些播放器列表里面还有已经删除的文件,直到自己做才发现问题不简单。。。

下面是一番改进后,功能比较完善了,让AI自己写的检讨(同样我也看不懂,留个纪念而已):

# 音乐播放器开发错误总结
## 1. 功能实现错误
### 1.1 歌曲播放问题
- 错误 :点击歌曲时播放的是列表中的第一首歌,而非点击的歌曲
- 原因 :MainActivity中提前调用 playerManager.setPlaylist() 但未传递起始索引
- 修复 :移除了MainActivity中提前设置播放列表的代码,让PlayerActivity处理播放列表设置
### 1.2 播放界面无响应
- 错误 :修复选曲问题后,播放界面00:00不走,不播放音乐
- 原因 :PlayerActivity中 bindService() 是异步操作,但代码立即调用 loadPlaylist() ,此时服务未绑定
- 修复 :在MusicPlayerManager中添加服务绑定后自动播放的逻辑
### 1.3 目录导航问题
- 错误 :返回上一级目录需要按两次才能生效
- 原因 : goBack() 方法立即修改 folderStack ,但UI更新是异步的,导致状态不同步
- 修复 :重构导航逻辑,在协程开始前计算 canGoBack 值,确保状态一致性
### 1.4 分批加载功能
- 错误 :首次打开目录很慢,需要等待全部加载完成
- 原因 :MusicRepository扫描目录时提取所有歌曲元数据,耗时较长
- 修复 :实现分批加载,先加载文件夹和前25首歌曲,1秒后加载剩余歌曲
### 1.5 歌词功能
- 错误 :播放有LRC文件的歌曲时,歌词区域为空
- 原因 :
  - LRC文件查找逻辑有问题
  - 未处理文件名中的特殊字符
  - 未在歌词区域显示"找不到歌词文件"提示
- 修复 :
  - 改进 findLrcFile 方法,支持多种查找方式
  - 添加URL解码支持,处理特殊字符
  - 添加"找不到歌词文件"提示
## 2. 编译错误
### 2.1 方法重载冲突
- 错误 : Overload resolution ambiguity
- 原因 :MusicRepository中存在两个同名的 scanFolder 方法
- 修复 :将方法名从 scanFolder 改为 scanFolderInternal ,避免冲突
### 2.2 未解决的引用
- 错误 : Unresolved reference: Uri
- 原因 :MainActivity.kt文件只剩下一个方法,缺少包声明和导入语句
- 修复 :恢复完整的MainActivity.kt文件,添加必要的导入语句
### 2.3 协程作用域问题
- 错误 : Unresolved reference. None of the following candidates is applicable because of receiver type mismatch
- 原因 : async 函数需要在 CoroutineScope 中调用
- 修复 :使用 coroutineScope 包装 async 调用
### 2.4 不存在的常量
- 错误 : Unresolved reference: COLUMN_URI
- 原因 :使用了不存在的 DocumentsContract.Document.COLUMN_URI
- 修复 :使用 DocumentFile API替代,避免使用不存在的常量
## 3. UI/UX问题
### 3.1 子目录样式
- 错误 :子目录样式与歌曲列表不一致,背景色不是黄色
- 修复 :修改 item_folder.xml ,使用 MaterialCardView ,设置黄色背景,与歌曲列表保持一致
### 3.2 列表布局
- 错误 :歌曲名和artist在不同行显示
- 修复 :修改 item_music.xml ,使用水平LinearLayout,歌曲名占75%宽度,artist占25%宽度
### 3.3 歌词显示
- 错误 :找不到歌词文件时歌词区域为空
- 修复 :添加 showNoLyricsMessage() 方法,显示"找不到歌词文件"提示
## 4. 性能优化
### 4.1 目录扫描速度
- 错误 :首次打开目录很慢
- 修复 :
  - 实现缓存机制,首次扫描后保存结果到缓存文件
  - 再次打开时直接从缓存读取,无需重新扫描
  - 添加手动刷新按钮,支持强制更新
### 4.2 元数据提取
- 错误 :提取所有歌曲元数据导致卡顿
- 修复 :
  - 在后台线程提取元数据
  - 只提取当前播放歌曲的元数据,而非所有歌曲
  - 使用协程和Dispatchers.IO执行耗时操作
## 5. 技术栈应用
### 5.1 协程使用
- 错误 :未正确使用协程,导致主线程阻塞
- 修复 :
  - 使用 lifecycleScope.launch 启动协程
  - 使用 Dispatchers.IO 执行耗时操作
  - 使用 withContext(Dispatchers.Main) 更新UI
### 5.2 SAF (Storage Access Framework)
- 错误 :未正确使用SAF API,导致文件访问失败
- 修复 :
  - 使用 DocumentFile.fromTreeUri 和 DocumentFile.fromSingleUri
  - 正确处理URI路径和文件访问
### 5.3 元数据提取
- 错误 :未提取MP3文件中的艺术家信息
- 修复 :
  - 使用 MediaMetadataRetriever 提取元数据
  - 处理元数据不存在的情况,使用默认值
## 6. 总结
通过解决这些问题,音乐播放器现在具备以下功能:

- 点击歌曲时正确播放所选歌曲
- 快速加载目录,支持分批显示
- 显示MP3文件中的艺术家信息
- 支持LRC歌词显示,5行滚动效果
- 找不到歌词时显示明确提示
- 缓存机制提高目录打开速度
- 统一的UI样式,子目录与歌曲列表保持一致
- 顺畅的目录导航体验
这些修复过程展示了如何在Android开发中解决常见的功能实现、编译错误和性能优化问题,以及如何正确应用协程、SAF等现代Android技术。

附图1: 三五个回合后,基本可用的样子

附图2: 继续死磕,灭掉各种报错后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