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测不准的电流档输入电阻

楼主:
前几天发了一个帖子寻找电流档输入电阻最小的电流表  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帮助

结合我手上有的表  找到了一个我自认为电流输入电阻最小的表  PW3335电流档
说明书上对于电流档输入电阻的描述如下

1毫安档位时  50/60HZ情况下电流档输入电阻为520毫欧  也就是0.52欧姆
DC情况下的输入电阻没有明确说明
然后我重复做了5次实验   每次实验都固定输入电压为0.5毫伏   负载是一个2欧姆左右的功率电阻
源表输出4线法   sense端接在负载两端  source和sense用3个紫铜螺母配紫铜垫片分开固定
如下图

每次实验测量2个数据 第一个数据为电流表不接入 只有负载情况下的电流电压读数
第二个数据为负载和电流表一起接入下的电流电压读数
第一组

电流表不接入  0.4996mv  0.24605ma  推算电路电阻为2.0304欧姆
电流表接入后  0.4996mv  0.24511ma  推算电路电阻为2.0382欧姆
电流表输入电阻只有6毫欧?

第二组

电流表不接入  0.4997mv  0.24443ma  推算电路电阻为2.0443欧姆
电流表接入后  0.4996mv  0.24435ma  推算电路电阻为2.0446欧姆
电流表输入电阻只有小于1毫欧?

第三组

电流表不接入  0.4995mv  0.24437ma  推算电路电阻为2.0440欧姆
电流表接入后  0.4994mv  0.24432ma  推算电路电阻为2.0440欧姆
电流表输入电阻小于1毫欧?

第四组

电流表不接入  0.4997mv  0.24414ma  推算电路电阻为2.0467欧姆
电流表接入后  0.4993mv  0.24404ma  推算电路电阻为2.0459欧姆
电流表输入电阻小于1毫欧?

第五组改成6位半显示最后再测一次

电流表不接入  0.49959mv  0.244061ma  推算电路电阻为2.04698欧姆
电流表接入后  0.49964mv  0.244026ma  推算电路电阻为2.04748欧姆
电流表输入电阻小于1毫欧?

这下把我搞糊涂了  不明白PW3335电流是如何取样的  希望各位老师能再帮我看看  是不是我的实验设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