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0kv高压变频器构造

楼主:
交(整流)直(逆变)交的高压变频器,原理跟低压380v的三相变频器基本一样,核心难点就是如何解决输入和输出耐压问题,一般的igbt工作耐压就600-1200v,高档点的3300v,顶级能做到6500v以上,跟钱成正比,而且有些半导体是花钱你都买不到的,国产半导体制造还落后很多,也就是芯片卡脖子这一块……买电车时听到是进口原装英飞凌的管子就很满意,一听到是BYD的纯国产电驱,算了算了摆摆手。

一千多v的igbt国产化已经很普遍了,并且可靠耐用,价格也便宜,既然一个耐压不够,就多串联几个就是咯,就跟二极管一样,串一大堆。如图,每一相由8个独立的三相输入单相输出变频器串联构成,串联后的三相再联结成星型(Y),如此每一相只承受10kv的相电压(5.8kv),进一步降低耐压成本。

这是10kv 1600kva的变频器功率单元,如上图的原理图一样,每相由8台黑色的变频器单元串联构成。

左侧是星型Y连接的封星中性点,不接地(10kv系统一般不直接接地)。

右侧是10kv输出去向电机的三相电缆。

输入三相690v单相输出变频器单元,面板就三种端子,上面的三相低压输入,中间两根大铜片是单相725v交流输出(8个串联为5.8kv相电压),左下角一个控制通讯的tx/rx插头。

变频器的电容是400v1200uf,应该是3个串联耐压1200v,毕竟三相690v整流滤波后是976v,但考虑到实际工业上电压都偏高,所以实际耐压要多考虑一些余量。内部有两颗陶瓷保险管。

变频器的主控板,通讯控制输入输出都在这,上面那一把黑线就是去变频器tx/rx通讯的。

主控板,厚厚的一层三防漆。

应该是内部电源板,看35v滤波电容,应该是24v电源。

变频单元通讯控制端子。主控板上没看到隔离光耦,高压隔离应该在每个变频器内部。

外部信号输入板,比如什么柜门行程开关,温度之类的。平时控制主要是远程dcs通讯或本地柜门触摸屏,以通讯为主。

继电器输出板,给散热风机,故障信号,报警灯之类的用。

实际生活中的10kv通常在10.5-11kv左右,就跟你220v市电,实际在235v左右,有些地方还能240多v,单个标准690v变频单元实际三相输入的是大约750v-790v左右的低压电,是能扛得住的,就跟传统三相标准380v变频器一样,多数时候都是通的400-420v左右。

给变频单元供电的是这台8路48脉整流移相变压器,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出线。

输出8套间隔7.5度相位差的三相690v低压绕组,理论标准是8套*3相=24套绕组*2抽头=48个接头。

但为了给24台三相变频单元供电,变压器内部做了非常复杂的接线方式,拆解引导出了24套三相绕组,一共72个输出端子。

其铭牌标注了三个绕组,一次测的10kv输入,二次测的8套移相7.5度690v绕组,二次测还有一个380v的20KVA小功率辅助电源,可以用来给散热风扇,油泵,防冻加热器或者机柜控制电源使用。我们这没用这个辅助电源,变频器柜的控制电源和其他辅助设备由独立的三相ups供电。

为啥要用移相整流?这是普通三相全桥(不可控)整流后的波形,一个周期内(360度)有6个脉动波浪尖,也就是六脉整流。

两套移相绕组的12脉整流,在一个整流周期内,波峰有12个,看着波浪比六脉整流的要平滑一点。

移相15度的四套绕组的移相变压器24脉整流波形。在一个周期内有24个波峰,波浪更加平滑了。

因此,这台移相7.5度的48脉整流8路移相变压器的原理和优势是

如果直接把三相10kv变成低压三相690v,分别供给变频器用,会怎么样?会原地升天……

以一台移相20度的三套绕组的18脉整流串联单元变频器简单说明,该变频器每相有2个变频器串联,共6个,三套移相后的三相电分别通过“一进两出”的方式,带动6套变频单元,每相的两个变频器逆变H桥串联输出单相交流电,虽然交流电输出正负,负正,正负,负正……一直在颠倒,但由于同相这两个变频器在同一时刻(瞬时波形)是一样的,大家都是“正负”,就等同于直流电,如同两节12v电池首尾串联成24v一样。那么8节725v的电池串联就是5.8kv相电压,三相分别偏移±120度,线电压即为10.05kv,即可做成频率可调的三相电。

仿真实验,根据该高压电机的铭牌,功率1250kw,电压10kv,电流86.3A星形接法,由于电机的电阻几乎为零,阻抗基本全是感抗,根据额定电流推算理论感抗0.213H,之前巡检时测过该电机UVW各端子之间的阻值是24.几毫欧。

代入参数,用仿真软件还原这台高压变频器,仿真工作电流基本符合铭牌。注意的是,10kv系统一般是不接地的,包括变频器和电机的封星中性点,但仿真软件才不管你这的那的,没有接地,就报错误,不允许仿真。

变频器10kv输入/输出,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