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老师赐教这是什么元件?亚都YC-C930D加湿器

楼主(2026-04-22):
在拆卸一台亚都YC-C930D加湿器的时候,发现一个小板单独固定,上面有两个元件,一个是电阻,另外一个不认识了,故障时不出雾,更换雾化片后工作几分钟后就不出雾了,但是显示屏正常,此时显示屏按键不起作用,此时关闭电源开关重新接通后,又正常几分钟,重复故障现象,特来请教各位老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