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EKZ9742H型隔离式安全栅拆解及电路原理简单分析

楼主(2026-04-22):
隔离式安全栅是一种专为易燃易爆危险环境设计的电气安全装置,又称安全限能器。

它安装在安全场所与危险场所之间,能够根据需要进行单/双向传递电信号,并限制因故障引起的危险能量传递,从而确保现场设备获得的能量始终在安全范围内。总之,这是一种工业上常见的电气安全设备,最近X宝的垃圾店里有拆机货出售,价格极其低廉。

买俩回来拆解研究一下,首先这玩意长这模样:

一面有型号参数

另一面有简易接线图

正面是指示灯和接线端子

接线端子采用常见的凤凰端子,上面还有剪断的残线,说明是拆机的无疑

端子带有防呆卡扣,这俩不是一个序列的端子不能混插
有效避免错接错插

底下是导轨卡扣,用于DN35标准导轨安装

看到这里,可能大家还是没搞明白这货是干什么的。
简单解释一下:
在工业生产中,通常采用危险分散控制,操纵和管理集中的控制方法。也就是大家常见的工厂内一个巨大的控制室,各种参数都在屏幕上显示出来,操作员在里面点点鼠标,按按按钮就可以控制生产了。出现问题再叫外勤去查看。

虽然操作员在控制室里面,但是那些设备,仪表可都是在现场的,他们之间都是通过电缆和控制室的DCS系统相连。控制室,都是安全的;而现场往往是危险的,可能有易燃气体,危险物质等。

那么,这个隔离式安全栅,就是危险区和安全区之间的一个防火墙,最大的作用是当发生故障时,避免危险能量从安全区传到危险区以防止事故。
举个栗子:燃气管道上某个电动阀控制信号是0-10V,结果某人脑残接错线直接接到220V上面去了。一通电电动阀控制板肯定要放烟花,如果正好有点可燃气体泄露,那这烟花可就大了。要是有这个安全栅存在,烟花也就放到在控制室里的安全栅为止了,不会让危险传递到现场去。这样保证了现场的安全。

至于安全栅的型号,功能,那太多了。有单路的,有多路的,有单向的,有双向的,有模拟信号的,有数字信号的,有电压信号的,有电流信号的。
今天这个,就是一个单向传递电流信号的安全栅。

输入4-20mA,输出还是4-20mA

下面开始拆解,这东西是卡扣设计的,螺丝刀一捅就开了

抽屉式结构

内部电路全貌

下面开始逐一分析内部电路

这种安全栅,是通过模拟隔离电路传递模拟信号的,内部采用磁电隔离的方式进行信号传递。

找到一个类似的电路:左侧的振荡器形成一个DC-DC电路,通过变压器T1为输入电路和输出电路提供电源。
同时,为磁放大器T2提供一个交流激励信号。变送器过来的4-20mA模拟信号经过放大,改变T2绕组中的直流电流,
从而让T2感抗发生改变,感抗的改变导致输出的变化,这样完成了信号的传递。

靠近PCB顶部的,就是电源和DC-DC部分

这是一个CD4047多谐振荡器组成的振荡电路,输出两路相位差180°的方波信号推动电源变压器。CD4047的电源通过一个LM317获得
这部分电路作用有二:一是分别为安全区和危险区的信号处理电路提供电源;二是为信号隔离单元提供交流激励信号。

这一侧,是联通危险区域的信号处理部分。
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回路限能单元,是危险区电路独有的,可以看到有2个较大功率的电阻,还有几个凳子样安装的二极管:
这是一组齐纳二极管阵列,4只1N5350(13V 5W)齐纳二极管2串2并,组成一个吸收电路;
留了一组空位,其实可以6只二极管2串3并;
还有保险丝,这些元器件组成了回路限能单元,将危险尽可能减少到最低。

分析了回路限能单元的电路。
由限流电阻,一个齐纳二极管阵列,保险丝等构成。当线路出现过压/浪涌时,这个齐纳二极管阵列快速导通,
将电压钳位到安全值以下,再不济保险丝就会烧毁,断开电路,这个保险丝居然是50mA的,真是非常之小。
总之,就是为了降低危险区域内信号的电能,从而降低其产生电火花的风险。

这是信号和电源隔离单元:2个灌封的隔离变压器。
左边的是电源变压器,右边的是信号变压器。应该是企业定制产品,型号不知,内部结构不详。
这两个家伙,做成了输入、输出以及电源三方之间相互电气隔离的电路结构。
也就是说,危险区、安全区、电源这三组电路在电气上均互相隔离。

隔离变压器两边,是信号处理单元,每侧各由一个双运放LM258组成。
具体电路就不分析了,大致原理可以参考一下上面的简图,总之,是让进来的4-20mA电流信号还还原成4-20mA信号送出去。
LM258是什么电路?它是我们常用的双运放LM358的工业型号,还有军用型号叫LM158。
还有一个光耦用于反馈,确保构成闭环,满足隔离传输的精度。

看一下安全区的电路接口部分,没有了危险区接口的限能单元。
仅仅是保险丝+TVS组成。毕竟这一侧不存在危险因素,不需要那么复杂。

电路绕了一个圈,全部分析完毕。
最后,是全家福

拆解完毕,谢谢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