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博世无线充电器(BOSCH WC18C)

楼主:
其实上一次打黑的时候是打了一批的充电器,有时间的时候慢慢研究.
这次拆的是博士无线充电器WC18C,之前并不清楚博世有类似的产品。后来查了一下才知道,博世早在14~15年,就已经发布了18V的无线充电套装,在国内貌似这款产品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也有可能是他们本身的销售策略决定这款产品不在国内销售。
先来看下外观。这个其实已经是我清理修复过的效果。看上去还可以哈。
东西拿在手上很重,感觉沉甸甸的。
设备正面

背面有铭牌,铭牌是直接做(刻)在外壳上的。产地是中国~~~
依旧是110V使用环境,拆开看看有没有可能改成220V的。
背面一大堆的各种警示,用惯国外博世、琢美的都已经习惯了。
开拆前照例扣掉橡皮垫脚,螺丝藏在垫脚下面的。
设备背面

侧面发现有一点破损。
侧面轻微破损

开拆吧,卸掉四个螺丝,露出电路板。
这个电路板看上去着实够复杂。
顶端有个副电路板用卡扣固定要先处理掉。
主电路板

揭开主副电路板以后下面这个红色的线圈是最重的部分。
红色的充电线圈

线圈和主电路板之间居然是焊接的,而没有使用接插件。
拿掉充电线圈以后露出下面这层塑料膜,但是塑料膜上又有一个金属引脚,感觉像是接地的。
里面有一层塑料的薄膜

这个时候能把整个电路板带线圈从外壳分离了。
剥离的主电路版

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大块就是充电线圈,很重,使用焊接线和主板相连。
其实考虑到有安规电容在,害怕线粗的话,可以使用大一点的插拔件,理论上不会顶到外壳
主板和充电线圈的链接

图中黄色的线就是接在那个薄膜的金属片上的,感觉像接地。但是实际设备电源输入只有2pin。
黄色的感觉像接地线

这个是副电路板,主要是指示灯作用。也是固定连接,拆的时候要先把副电路板抠出才能拿起主电路版。
副电路板,指示灯板

电路板上有很明显的四个电容,应该是滤波电容。能清楚看到是68uf 耐压200V,基本上就是不能插220V了。
主滤波电容

进线口这里这里这个看上去像个电容,其实是个保险丝。耐压250V,插220V应该没问题。
保险丝

后面的安规电容0.22uf,高压到310V了。
进线这里的安规电容

滤波电容这里还有两个方形电容。第一个应该也是安规的,和进线这里的一样规格。
另外一个安规电容

另外一个蓝色的,看不懂。上面刻字2n2J2000。
蓝色电容

换一个角度看上面的字,RIFA牌子的薄膜电容,型号PHE448,下面有一个SE6.
但是完全看不懂,找到了一个原厂的文档,KEM_F3038_PHE448.pdf,查了半天。能了解个大概,电容容量2.2nf,耐压2000V
蓝色电容

这里有一个4.7uf的电容倒是耐压400V,220应该没啥问题。
这里有个矮电容

另一侧的三个三极管。
三极管 三联

感觉剩下的都是低压小电容,应该和高压部分没有啥直接关联。
电路板上整体布局感觉东西也不多。
电路板正面的整体布局

最后稍微清洁一下装回去了
修复完成的底壳。

实际上发现底壳是有摔裂的迹象,但是看了一下扳回去了,外壳不影响电器上的使用。
近期110V改220V属于纯好玩,炸了就炸了。因为只要购买的成本够低。就无所谓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