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7(A2200)不充电不开机-USB管理IC损坏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
论坛坛友寄修iPad7(A2200)插卡版,说正常使用中提示即将关机,然后再也不开机了,其实就是不充电了,电用完了充不进电自然就不开机了

背面有两个保修标,拍清型号为A2200

插充电器,没有充电电流无反应

来段视频,插上充电线结果直接嘎掉了,电流表都黑了,证明主板充电电路有短路情况

拆机,屏幕表面较多擦不掉的脏物了,还少了一个螺丝(图片的右上)

掀开屏幕,惊呆了,里面这个样子,压屏排线的铁片被某人吃掉了

拆下屏幕及主板屏蔽盖,硬盘被换过上面还有印章,应该是台扩容机

故障为不充电,插充电线用万能表测试USB5V已降到4.4V了,明显被拉低了

iPad这类故障大多都是USB管理IC坏了所致

那就先干USB管理IC,因有两方被屏蔽框挡住了,得切割掉挡住的部分

切开后的样子

快克861直风枪拆下USB管理IC

再次测试USB5V端电压恢复正常了,没有被拉低了,那就确定是USB管理IC坏了

处理好IC的焊盘,有一个空脚点掉了,忽略

新的USB管理IC植好日本进口千住锡

准备焊接

焊回新的USB管理IC

不装屏直接测试充电,电流起来了

清洗干净主板

装回屏蔽盖

装屏,因手上没有铁片,没法补

插充电线,电池标亮起了

充会儿后,苹果LOGO亮起了

出现这个界面,是系统升级了

输入密码后就升级中了

开机进系统后

连接WIFI后,时间自动更新

完美修复iPad7不充电,坛友给我送鸡腿来了,哈哈哈!!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