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网首拆-拆机加求助-固纬PSH-3610程控可调电源副电源开关管型号

楼主:
上次买了两台坏的固纬可调电源来玩,其中一台SPS-1820的已经修好了:点击直达-拆修固纬开关式可调电源SPS-1820 18.5V20A

今天搞这台PSH-3610程控可调电源,但是遇到一个问题,这台电源的副电源的开关管炸飞了,型号一面炸不见了,我为了清洁加找这个元件的炸飞的那一面把两个散热器都拆了,还把一个散热器固定螺丝给拆断了
我找了全网没找到这个电源的拆机图或是原理图,连国外的也没有,拿了梯子也找了,就是没有。
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这个管子的型号,如果为正常的NMOS的话,引脚 排列应该是1G-2D-3S,连接应该是大电容约400V经变压器初级一线圈,接到此NMOS的2脚D,然后3脚S接地,1脚G是PWM。但是现在的问题,在电路上此元件的2脚接地,大电容约400V经变压器初级一线圈,接到此元件的3脚,1脚应该是PWM,不过也接了一光藕跟别的元件。
如果为NMOS没有找到有引脚排列为1G-2S-3D的型号,如果为PMOS倒是有,不过也没见有用PMOS控制高电平一侧的呀?要么是三极管?
但是就不能确定是什么元件,如果有电源的坛友能不能帮忙拆开看下此无件的型号,万分感谢了!!!
就是丝印Q201的元件,在副变压器初级边上,此变压器次级是正负15V,5V,12V输出

Q201的位置图

这个是拆下来了

变压器次级是正负15V,5V,12V输出
那两个带散热的是两组5V稳压管

====================================================
拆机贴开始----真正的全网首拆,如果有此电源的坛友请一定帮看下元件型号
====================================================
这个电源是跟另一个18V20A的一起买的

1820电源成色还不错,这个就可惨了,外观差不说,内部也脏,全是黑灰还吹不去,全拆了清洁

这个电源蛮长的,不过宽高尺寸不大
拿去上盖的样子

这是电源板一侧

这是另一边,散热器看起来不错厚实

控制口,应该叫GPIB接口,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不做成RS232或是USB或是RJ45呢,不过也许是太过古老了,而且顺便卖下控制卡也能赚钱所以就做成这样了

控制板,程控核心

这些线是去面板的

输出

主变压器,边上是风扇接口
脏……

全打散

不忍直视的面板

清洁……清洁再拍照
终于能看了,这是电源主控SG3846N

PFC控制芯片UC3854,做成小板可拆

为了找那半片元件,把两个散热都拆了,散热厚实

两片散热上都有温度开关,95度的,串在一起

控制板

板号

这两个侧插口是插在电源板上的

法接电容保存数据的吧

这两个点TP303-TP304校准用的

芯片,很多芯片

一排的817光藕

MCU

HY的一片 256Kb 的 SRAM,法拉电容应该就是给它供电用的

背面

GPIB板?

主电源板
这是正面,还有一片散热我拆下了,要不挡很多元件
这是清灰后的

输入

PFC电感

PFC小析

主滤波,两个,450V220UF的

这是供电芯片边上的两个光藕,一个6N136的高速光电耦合器,一个4N35光电晶体管输出光耦合器,一个7555,7555是经典555定时器的CMOS版本
这里这三个不知是不是副电源控制与同步芯片。

然后边上就是副电源炸了的开关管

过来就是副电源输出

副变压器边上是主变压器

散热器上的温度保护开关

主电源的整流管

电流调节MOS

输出接线

主电源的滤波电容在两片散热的中间

电源板背面

全貌

把面板水洗了下

面板有三块板,但是都没有什么元件,只是接线转接

1602屏型号

固续用的螺丝胶太好了,散热器固定螺丝感觉有点紧,用手拧了下就断了然后两边就留了一点点头,搞了半天那露出的一点都被我搞没了螺丝都没动,后来只能用钻头钻掉,然后加螺母了

整个拆机完
如果有此电源的坛友帮看下副电源的开关管型号,再次感谢。
这个电源测了下,输入保险好的,主电源开关管好的,没测到短路,不知是不是因为灰多了导致的副电源MOS炸,现在没型号也试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