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除胶拆修一台绿源电动车充电器DZM-60-20-6SG-设计缺陷导致的故障

楼主:
在小区的电动车修理处捡了一台有故障的绿源电动车充电器,型号:DZM-60-20-6SG

故障现象:插电指示灯不亮,伴有间歇的啪、啪、啪的声音。

经过除胶、检修、排查分析,终于发现了导致故障的原因。
分享给大家,供参考!

一、外观
盒子正面

背面:60V 3A,适用于60V 20Ah的铅酸电池,杭州明坤生产

对比我的路基亚充电器,绿源这款小了很多

主板灌胶,2022年出厂

二、除胶
拆电路板底座,底座非常结实,根本不能无损拆除,只能用钳子暴力拆除,而且底座塑料的韧性也很强,胶与底座贴的也很结实。
还有一个原因:底座的两个定位孔与电路板结合也很紧密,这也是导致故障的主要原因。下面会详细分析。

除胶工具

终于将背板的胶除干净了

正面也清理干净了
可以看出配置很简陋,EMI只有一个NTC,其它的全无,这可是绿源品牌,杭州明坤生产的

背面清晰大图,需要的可参考

三、元件特写
下面是主要配件特写
一个芯片是358

另一颗是无名芯片,应该是单片机

NTC为5D-13K

高压滤波电容400V120uF

电源管理与MOS一体化设计的芯片,6只脚,丝印:UTC81525E

次级滤波电容,25v 470uF,黑色的是自行车电容,规格为100v 100uF

BT151 600R防反接

次级快恢复二极管DSE1006

四、故障排查
因为故障现象为插电指示灯不亮,伴有啪、啪、啪的声音,我以为有继电器,除胶后在正面并没有发现有继电器。
找了半天,发现在BT151和快恢复二极管DSE1006中间有一个黑乎乎的小元件,分析可能是温控开关,温控开关有触点,出问题时会有声音。

拆了这个小元件,表面一层胶

抠掉胶,发现上面丝印103,应该是一个10K的热敏电阻,这东西里面也不可能有触点啊,怎么会有啪、啪、啪的声音呢。

拆了这个小元件后,插电测试,发现指示灯居然亮了!
还带载测试了一下几分钟,模拟负载运行正常,功率显示100多W!

你以为解决了问题??
结果把它安装到盒里后,再插电,指示灯又不亮了,而且啪、啪、啪的声音依旧!看来不是这个问题,重新把它焊回去。

继续排查,详细查看电路板背面:

肉眼看不出有任何问题!

以为变压器有虚焊,把变压器的脚重新焊点了一遍,故障依旧!

继续查前级尖峰吸收电路、二次供电电路元件,均没有发现问题!

都快要放弃了!

用手机微距功能再看一遍所有焊点,发现了问题:
6脚电源芯片其中两个脚有虚焊!!!导致充电器有时正常,有时不行!

重新焊一下这两个脚,把另外几个脚也加焊一下。
插电测试,指示灯又亮了!带载也正常。
装到盒子里也正常了!
应该是修好了!

五、故障原因分析
这个位置怎么可能会虚焊呢?
本身这个板也是灌胶的,就是为了防止震动导致虚焊,拆胶时也很紧,灌胶也很牢。

在把板子安装到盒里时发现了问题:
底板定位柱中心距比电路板定位孔中心距短一些要把电路板安装到底座上的定位柱上,电路板势必有变形,这样导致电路板上的元件有应力
长期使用会发热,应力会导致焊点断裂而虚焊
我这个充电器的电源芯片就在底板定位柱的旁边,所以它虚焊了!

使用这个充电器的用户估计也会在其它地方虚焊,比如说变压器等位置。
这是个低级的设计问题!

六、改进措施
把底座从中间剪开,去掉一小条,如下图

这样当底座的定位柱安装到电路板定位孔时,电路板就不会有应力存在了!

这样的电路板放到盒子里,电路板就清松了,应该不会出现虚焊的问题了!

七、带载测试
使用电吹风当模拟负载,因为有BT151防反接,使用可调电源调到电压12V以上(有的电源触发电压要50V),负极接充电器负极,正极接一个二极管,然后用二极管触发一下充电器正极,就可以转灯了!这里显示负载功率117W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