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仿制英国著名的ALA-1530无调谐有源环天线

楼主:
此天线是2022年做的。

无线电爱好者都想拥有一副好的全频段(0.05-30MHz)接收天线,但是现实中很难实现,
好天线要么很贵,要么制作难度高,要么有钱也难买到,而此项目中的ALA1530三项占全了,此天线价格人民币5000元打底(前几年),
曾经咨询了几家代购店主都代购不了。那就只能自己仿制了。于是在网上四处搜寻此天线的拆解与仿制资料,
功夫不负苦心人在跨时数月的搜寻中终于找到了一个英国牛人拆解并仿制的帖子,吃了读书少的亏不然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找资料。

决定做这副天线之前,有源无源的天线做了不下10种
1:有调谐无源环形,
2:无调谐有源环形,
3:半波振子长天线,
4:1/4波长振子天线。
5:日本LA 320有源环形调谐天线
6:无调谐有源环形差分放大天线,
7:美国MFJ-1886无调谐有源环形天线(此天线两块芯片极贵一片40多还容易自激烧)
8:MLA-30无调谐有源环形天线,
9:4个版本的MiNi Whip有源天线,
在这些天线中接收效果基本满意的是第一版MiNi Whip有源天线。
但是比起仿制成功后的ALA-1530差了一大截,差距大的地方主要是在接收LW与MW两个波段上,
尤其是LW波段,ALA-1530能轻松接收到近距离(2150km)蒙古164/209/227KHz三个频率的LW广播,
时常能接收到远距离(7800km)罗马尼亚153KHz的LW广播,最远接收到过非洲摩洛哥171KHz的LW地中海国际台(距离10500km)。
而MiNi Whip天线只能接收到近距离蒙古164/209KHz两个信号强的台,SW波段差距没有这么大,有些频段要比ALA-1530稍微强一点。
MiNi Whip天线属于电场型天线底噪大容易被干扰,环形天线属于磁场型天线,底噪比较低,受干扰相对来说比其它类型的要好很多。

首先看一下制作完成的天线长什么样
天线设计成快拆便携型便于在野外快速安装
所有图片都是现在补拍,所以有些地方不够详细

天线各单元详情

天线拆散后的情景

天线核心“放大盒”
整个天线由放大盒支撑起来

天线放大盒背部结构

放大盒内部特写与说明

天线放大器偏置电源
电源12-13.8V

天线放大器电源偏置盒内部详情
偏置盒材质铸铝

接下来用图片方式列出天线所需的主要部件及购买渠道
1:天线核心部件传输线变压器用双孔磁环

2:磁珠

3:磁环,磁珠,开关二极管购买信息

4:天线环用馈管及馈管配套用高频连接器

5:其它高频连接器,用途见图所述

6:主要相关配件

开始介绍天线制作过程

天线原理图

主要器件

1:电容C8,C17(包括电源偏置板上的C5)应选用优质的聚碳酸酯,聚酯或者类似的电容,不然会影响信号的传输,原图纸这两电容容量是2.2μF,这个容量的MMK聚碳酸酯电容没有货,我只能用1μF的代替。

2:三极管2N5109

这个早已停产原装摩托罗拉的买不到,只能买到即不像翻新,更不像拆机的,外壳可以闪瞎眼睛的新管,竟然可以用

3:双孔磁环

这个最好是用美国Amidon公司73材料的BN-73-302,会海外购的买这个应该不难,可以直接去他们公司买。我不会,尝试在亚马逊美国上买,各种繁琐的注册,付款更麻烦,好不容易买到付了款,东西到了物流仓库申报过关过不了,说是工业品物流公司不给运,只能退货还得花钱让物流公司退货。不得已只有去贸泽看看有没有卖,只有另外一个美国公司Fair Rite的,这个磁环是在中国生产,属于出口转内销再进口,货是从美国发货的。两个公司的磁环型号是不一样,尺寸没有差别,通过查表Amidon的BN-73-302对应Fair Rite 的2873000302,但是贸泽没有2873000302的,那就只好买比2873000302小一号的2873000202,只是磁环长短了2.05mm其它尺寸都一样

两种磁环尺寸对比

Fair Rite 73材料的磁环主要参数

元器件备全了就是画板子了

PCB先后做了两次,第一次做的没考虑放大管散热,觉得不用散热器也可以,后来考虑到夏天温度高的时候,
放大管子过热会影响性能,于是考虑再三还是加上散热器,Q2的散热器与旁边的元件会干涉,散热器装不上去,要重新画板。
第二版PCB
这个放大板的名称丝印,顶层与底层的字体一样的,PCB做出了来后顶层的丝印字体变了,底层的不仅字体变了,
字形也大了,问JLC客服答复是下单直接发PCB文件给他们的,生产前要经过他们的软件转换PCB成生产文件,
他们软件字库里没有这个字体,所以,经过转换后字体就会变成软件默认的字体。要保持原设计字体需要自己转换成制造文件,
以前都是直接发PCB文件给他们,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他们的软件升级所致吧。

重点讲天线的两个核心元件传输线高频变压器的绕制,分别是输入端的T1,输出端的T2,尤其是T1,这个变压器的好坏直接影响天线的性能。
实话说绕这个变压器确实有难度,绕制过程需用笔记录下线圈的头尾并做好记号,头尾弄错了就成了振荡器了。T2绕制难度就低多了。
先绕变压器T1,所有绕组的线径为0.2mm,
T1有6个绕组,分别是初级2个(7T+7T)线号8,9,10。次级2个(7T+7T)线号3,4,5。反馈2个(1T)1,6  2,7。
变压器T1的绕制
1;绕初级(7T+7T),双线绞合并绕,绕完线头作好标记,如图所示

2:然后绕次级(7T+7T),与初级一样是双线绞合并绕,同样线头作好标记,如图所示

3:最后绕反馈绕组双线绕不用胶合(1T+1T),同样线头作好标记,如图所示

变压器T2的绕制

1:先绕初级(8T+8T),绕制方法与T1一样,如图所示

2:再绕次级(6T),单线绕制,如图所示

两个核心元件传输线变压器绕制完成后,就可焊板了,
焊板就不用介绍了
焊完后的板子
需强调的是电容C8,C17应该选用优质的聚碳酸酯,聚酯或者类似的电容,不然会影响信号的传输,
原图纸这两电容容量是2.2μF,这个容量的MMK聚碳酸酯电容没有货,我只能用1μF的代替。

三极管用了座子垫高便于基极磁珠安装,也起到加固三极管作用,磁珠隐藏在座子里面
这个座子用的是3.15A圆形保险座,座子引脚拆除掉,然后再钻一个能放进磁珠的孔即可

3.15A圆形保险与座

板子焊好就进入调试,只要焊接无误,三极管没有问题,变压器线序没搞错,再把RV1动臂调到中间部位,
输入/输出端悬空即可。接通12V电源总电流应该在100mA左右,三极管会发烫说明工作正常,就可以进入调试。
反之则检查是否焊错,三极管是不是好的,变压器线序有没有搞错。

调试项目只有一项,就是调整可变电阻RV1使两个三极管的电流接近一样,使得RV1上下臂之间的电压为零。
调试前板子通电预热20分钟左右,让板子温度尽可能静止下来,然后用数字万用表接在RV1上下臂,再慢慢调RV1,
同时观察万用表读数,让读数为零,这个读数关系到放大器的性能,不能偏离太多,这样就完成了调试。

放大器调试完,装进事先准备好的盒子里面,盒子上的附件(插头连接器)已经安装好,附件安装就不用介绍了
至此放大器制作完毕

简单展示下天线电源偏置。
偏置板PCB做了不下三版,
最后一版为黑色款,
这个只要焊好就可以不用调试
偏置板需要装进铸铝盒,增加抗干扰
偏置板原理图很简单

天线电源偏置盒输出部分SMA座安装方式,输入端也是一样

简单展示天线底座。
整个天线设计是快拆便携式,这个底座自然也要快拆
加工过程省略1000字……………
底座结构如图所示

天线底座顶视

天线底座底视

天线底座侧视

天线底座装到三脚架上的图
整个天线装到三脚架上后可以水平360°转向
至此整个天线制作完毕

为了对比天线接收,特意做了一个切换开关

惯例少不了使用效果视频
论坛不能贴站外视频
中波
535-1700 KHz
接收时间:2026-03-13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p9zBEEdu/

短波
2500-18000 KHz
接收时间:2026-03-13
短波信号传播受季节关系影响大,与天气没有多大关系,信号传播从好到差依次是夏,秋,春,冬。
近年短波电台大批下线,加上冬季是传播最差的季节,所以接收到的短波台寥寥可数。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R9zB4EkC/

长波
蒙古台164/209/227KHz(最近的距离也有2000+公里)
其中209KHz有多个发射台
接收时间:2026-03-13
这次传播不好,平常164的音质不差,估计它的发射天线出问题了

长波
罗马尼亚台153KHz(距离7880公里)
接收时间:2022-04-03凌晨
发射天线

长波
地中海国际台171KHz(距离10500公里)
接收时间:2022-03-13凌晨
发射天线

全帖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