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P过压过流保护芯片IC的综合保护功能集成度探讨

楼主:
1、OVP过压过流保护芯片- IC选型

2、PW2609A — 明星标准40V耐压OVP芯片(3A)

PW2609A是平芯微OVP产品线中的明星型号,常用于USB端口的输入过压保护。OVP阈值可通过FB脚配置——悬空时默认6.1V,通过外部电阻可设置为其他保护电压。EN引脚控制
核心参数:
  • 输入电压范围        3V ~ 40V
  • OVP阈值可调(3V~24V) /  默认6.1V
  • 无OCP /(仅OVP)
  • 输出电流 ≦3A(持续),瞬间≦5A
  • 内阻        0.035Ω
  • 封装        SOT23-6L

3、PW1600 —— 70V高耐压OVP芯片(2.5A)

PW1600是一款70V超高耐压的可调过压保护芯片,支持3V-60V宽输入电压工作范围,OVP阈值可外部电阻编程设定,具有超快的过压保护响应速度(百纳秒级),能够有效确保后级电路安全
核心参数:
  • 输入电压范围        3V ~ 70V
  • OVP阈值可调(4V~55V设定)
  • 无OCP
  • 输出电流 ~2.5A
  • 内阻0.08Ω
  • 封装SOT23-6L

4、PW1605 —— 60V高压可调OVP/OCP芯片(5A)

PW1605是一款60V耐压的大电流可调过压限流芯片,OVP和OCP均可外部调节。集成了超低导通阻抗的N沟道FET,并具备可编程软启动功能,可有效控制启动期间的输出电压爬升速率,降低启动冲击
核心参数:
  • 输入电压范围        4V ~ 60V
  • OVP阈值可调(4V~48V设定)
  • OCP可调电流1~5A
  • 带可调输出电压钳位功能
  • 内阻        0.04Ω
  • 封装        QFN16

5、PW1558A —— 28V双向过压过流保护芯片(6A)

PW1558A是一款支持输入/输出双向限流过压保护的先进负载开关,内置24mΩ超低RDS(ON)电源开关,提供过载、短路、输入电压浪涌、过冲电流、过热等综合保护功能。双向保护特性使其在需要电源路径管理的系统中具有独特优势。
核心参数:
  • 输入电压范围        3V ~ 24V
  • OVP阈值可调(5V~24V设定)
  • OCP可调1A ~5.8A
  • 内阻        0.024Ω
  • 封装        QFN16

6、PW1558 —— 28V过压过流保护芯片(5.5A)

PW1558是一款限流过压保护的先进负载开关,内置24mΩ超低RDS(ON)电源开关,提供过载、短路、输入电压浪涌、过冲电流、过热等综合保护功能。双向保护特性使其在需要电源路径管理的系统中具有独特优势。
核心参数:
  • 输入电压范围        3V ~ 24V
  • OVP阈值可调(5V~24V设定)
  • OCP可调1A ~5.5A
  • 内阻        0.024Ω
  • 封装        QFN16

7、PW2605R —— OVP+OCP+输入反接+防倒灌芯片(2A)

PW2605R专为5V系统前端防护设计,固定6.1V OVP阈值,OCP可外部编程设定。额外集成了输入反接保护和防倒灌功能,为充电接口、USB端口等提供全面的电气安全防护。OCP过流锁存,发生故障后需重新上电才能恢复。

核心参数:
  • 输入电压范围        3.5V ~ 30V
  • OVP阈值固定6.1V
  • OCP可调 ~2A
  • 内阻        0.13Ω
  • 封装        DFN-2×2-8L

8、PW2605Z —— 可调OVP+OCP保护芯片(3A)

PW2605Z是一款集欠压保护、过压保护、过流保护、过温保护于一体的高集成度保护芯片,支持3.5V-15V宽输入电压,OVP/OCP均可外部电阻编程设定。采用DFN2×2-8L微型封装,空间利用率高。OCP过流锁存,故障发生后需重新上电恢复。
核心参数:
  • 输入电压范围        3.5V ~ 30V
  • OVP阈值可调(4.5V~16V设定)
  • OCP可调~3A
  • 内阻        0.05Ω
  • 封装        DFN-2×2-8L

9、PW1555A —— 三段可选 OVP + 可调 OCP(5A)

PW1555A 是一款三段输入电压可选的可编程限流开关(电源钳),集成了 40mΩ 超低导通阻抗的 N 沟道 FET,并支持 3.3V、5V 和 12V 三种输出电压模式的引脚选择。
  核心参数:
  • 输入电压范围        2.5V ~ 14V(浪涌可达 30V)
  • OVP 阈值三段可选:3.3V / 5V / 12V
  • OCP可调(1A ~ 5A)
  • 内阻        40mΩ
  • 封装        DFN3X3-10
  • 保护特性:短路保护、过温保护、欠压锁定、自动恢复
  • 可编程软启动、独立使能控制

10、PW1610 —— 10A超大电流OVP/OCP芯片

PW1610是一款支持10A超大输出电流的可调过压过流保护芯片,内阻仅6mΩ,适用于大电流供电设备的输入前端保护。OVP和OCP均可外部调节,是一款高集成度的大电流保护方案
核心参数:
  • 参数        规格
  • 输入电压范围        2.7V ~ 16V
  • OVP阈值可调(2.7V~16V设定)
  • OCP可调,OCP方式(打嗝/不断重启)
  • 输出电流        ~10A
  • 内阻        0.006Ω(超低)
  • 封装        QFN10

11、PW1515 ——恒流输出OVP+可调OCP(2A)

PW1515是一款带OVP(6.1V关断)和可调OCP的保护芯片,支持输入耐压32V,输出电流约2.0A。
核心参数:
  • 输入电压范围3.5V ~ 32V
  • OVP阈值固定6.1V
  • OCP        可调0.2A~2.0A
  • 封装        SOT23-5L

12、PW2601 —— 内置LDO的5V供电保护芯片(1.5A)

PW2601是一款固定6.8V过压保护阈值、可调OCP的保护芯片,内置LDO和短路保护,采用DFN-2×2-8L微型封装,专为5V供电系统设计
  核心参数:
  • 输入电压范围3.5V ~ 24V
  • OVP阈值固定6.8V
  • OCP        可调(0.2A~1.5A)
  • 内阻        0.4Ω
  • 封装        DFN-2×2-8L

13、PW2605 ——OVP芯片(1A)

PW2605是一款固定6.1V过压保护阈值的芯片,常与PW4054等充电芯片搭配用于USB端口的过压保护。输入耐压40V左右,SOT23-3L小封装,尺寸极小,适合空间受限的便携设备设计。
核心参数:
  • 输入电压范围        3.5V ~ 36V
  • OVP阈值固定6.1V
  • 输出电流~1A
  • 内阻        0.35Ω
  • 封装        SOT23-3L

14、PW4056HH —— 1A充电+OVP集成芯片

PW4056HH将单节锂电池线性充电管理与过压保护功能集成于一体,是一款完整的恒定电流/恒定电压充电IC,最大充电电流1A。当输入电压超过6.5V时自动关闭充电,防止电池受到高压损害。通用4056脚位,可直接替换标准充电芯片。
核心参数:
  • 输入电压范围        4.5V ~6.5V,输入耐压 28V
  • OVP阈值固定6.5V
  • 充电电流可调~1A
  • 封装        SOP8-EP
  • 集成了4056充电管理

15、PW4057H —— 0.5A充电+OVP集成芯片

PW4057H将单节锂电池线性充电管理与过压保护功能集成于一体,是一款完整的恒定电流/恒定电压充电IC,最大充电电流1A。当输入电压超过6.5V时自动关闭充电,防止电池受到高压损害。通用4057脚位,可直接替换标准充电芯片。
核心参数:
  • 输入电压范围        4.5V ~6.5V,输入耐压 28V
  • OVP阈值固定6.5V
  • 充电电流可调~0.5A
  • 封装        SOT23-6L
  • 集成了4057充电管理

16、PW4054H —— 0.5A充电+OVP集成芯片

PW4054H将单节锂电池线性充电管理与过压保护功能集成于一体,是一款完整的恒定电流/恒定电压充电IC,最大充电电流1A。当输入电压超过6.5V时自动关闭充电,防止电池受到高压损害。通用4057脚位,可直接替换标准充电芯片。
核心参数:
  • 输入电压范围        4.5V ~6.5V,输入耐压 28V
  • OVP阈值固定6.5V
  • 充电电流可调~0.5A
  • 封装        SOT23-5L
  • 集成了4054充电管理

17、PW1503 —— 5V3A大电流限流开关

PW1503是一款超低RDS(ON)的限流开关芯片,具有可编程电流限制功能,用于保护电源免受过流和短路情况的影响。提供过温保护和反向闭锁功能,采用SOT23-5L封装。与PW1502A相比,其限流范围更宽(最大3A),温度表现更低。
   核心参数:
  • 输入电压范围        2.5V ~ 6V
  • OCP可调(0.4A~3A)
  • 封装        SOT23-5L
  • 低温度

18、PW1502A —— 5V过流芯片(2A)

PW1502A是一款低成本、低电压、单P-MOSFET负载开关,工作输入电压2.4V至5.5V,针对USB应用优化。开关采用打嗝模式进行过流保护(非恒流输出),带输出短路保护,适用于自供电和总线供电的USB应用。
  核心参数:
  • 输入电压范围        2.5V ~ 5.5V
  • OCP        可调(0.5A~2A)
  • 封装        SOT23-5L
  • 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