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光为锋、以风为盾、照亮山河:务本X1 Pro手电开箱试玩

楼主:
务本WUBEN是户外便携灯开创者,产品好看好玩又好用,不做“参数堆砌”,而是以“务实为本、探索不止”的理念,设计出ECL(Easy Carry Light)高颜值产品,把专业照明的硬核性能装进可随身携带的机身,让强光不再笨重、让恒亮不再受限,它既是户外探险的光刃,也是城市 EDC 的机甲伙伴,用技术与设计重新定义“掌中光塔”的可能。
当一束强光足以划破长夜,当极致亮度不再被发热所困,务本X1 Pro 探索者以主动散热与三模光学设计,重新定义了高性能手电的使用边界,不只是一支照明工具,更是一台可随身携带的“探索便携灯”,在远射、泛光与全能模式间自由切换,用稳定持久的亮度,陪伴每一次深入未知的探索。

机甲铸光,锋芒在握

作为一款ECL,务本X1 Pro将颜值这块死死拿捏,硬朗机甲扁筒造型,自带战术气场,利落线条搭配立体散热鳍片,光影层次拉满,握在手中贴合掌心,既有硬核机械美学,又不失便携手感,一眼就能在一众手电里脱颖而出,是一款超赞的EDC装备。
CNC工艺的航空铝机身,具备较高的机械强度,一体成型的切削工艺让结构更扎实稳固,抗摔抗压,同时有良好的散热效果,侧面机甲切割贴合手掌握持手感,几何线条边缘都做了钝化处理,不会觉得硌手,握持稳定性好。
X1 Pro机身表面除了白色,还有黑色,采用类似钢琴烤漆工艺,触感温润细腻,光泽度高级内敛,一改传统手电粗犷的金属质感,不仅视觉上更显精致质感,日常握持不易沾染指纹,耐磨抗刮表现也十分出色,让硬核装备多了几分精致格调,兼顾颜值与实用。
作为一款旗舰级扁筒,X1 Pro的长度约为138mm,最大宽度约为59.6mm,厚度约为29.5mm,空筒重量约为233克,加上两节21700电池的重量约为380克,是一款轻量化、携带无压力的ECL装备。
务本X1 Pro第一眼就自带硬核机甲气场,白黑撞色的机身线条凌厉,棱角分明像块精密的战术装备,拨杆式模式开关、灯效标识和务本LOGO、型号等细节拉满,CNC 工艺的哑光白机身质感细腻,搭配硬朗的黑边和防滑结构,冷冽又高级。
X1 Pro的底部平坦,可以倒立放置在桌面、岩石等平面上,秒变小型桌面灯或营地灯,这种设计解放双手,无论是夜间操作、临时照明还是应急场景,都能轻松实现免持照明,实用又贴心,保证安全。
扁筒的好处就是放置非常稳定,X1 Pro也能侧立放置,扁平机身配合硬朗的边缘结构,无论桌面还是户外石面都能稳稳立住,不打滑、不倾倒,无需额外支架就能实现多角度照明,无论是桌面作业还是营地应急,都能轻松解放双手。
X1 Pro的标配附件非常丰富,而且也是多功能的设计理念,契合ECL便携、好用、方便理念,比如,这条手绳质感很好,不但能防使用中掉落,而且随身携带还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后面再细说。
X1 Pro还标配了一只可4档旋转可调的腰夹,弹力尼龙+魔术贴固定,贴合机身贴合性强,束缚稳固不易松动,多档位角度随心锁定,适配腰间、背包带等多场景挂载,快速调节照明朝向,户外出行、日常通勤均可解放双手,兼顾便携收纳与实用照明需求。

远泛兼顾、照亮征途

X1 Pro的主灯设计,也突出常用的照明需求,均使用科瑞CREE的XHP-50.3灯珠,独立的一颗为HI版本,无果冻,主打聚光效果;另外4颗带果冻的放在一起,形成泛光主体。
X1 Pro的光杯非常有特点,铝合金光面光杯,其表面可见多道环纹,聚光杯的环纹在根部,泛光4合1光杯的环纹在顶部,这种分区环纹设计,让聚光杯根部环纹集中反射远射光线,强化中心光斑穿透力;泛光杯顶部环纹打散光线,形成均匀柔和的大面铺光,视觉更舒服。
通过这种“菲涅尔纹”的设计,实现远射与泛光的精准分离,实用体验更佳,正面看形成正圆均匀的满杯“黄水”,中心光斑如炬般凌厉,外围泛光温润饱满,既远射有力,又近场舒适,视觉观感与实际照明效果双在线。
灯珠都是6500K正白光色温,没有偏色情况,还原真实场景色彩,恒流调光电路加持下,各档位亮度输出线性稳定,无频闪、无跳档,从低亮到高亮都顺滑过渡,长时间照明也能保持亮度稳定,不晃眼、不疲劳。
X1 Pro具备旗舰级流明输出,“1远射+4泛光”灯珠阵列,最高光通量达12300 流明、410 米远射,一键切换聚光 / 泛光 / 聚泛一体这3种模式,覆盖远距锁定与全域铺光。
X1 Pro具备125°的超广角泛光,泛光最大光通量8650lm,无暗区、无眩光、亮度过渡柔和,从中心到边缘光线均匀铺开,照出的视野完整通透,近距作业、营地照明都能获得清晰舒适的全域视野,不刺眼也无明显明暗断层。
X1 Pro的聚光,最高光通量达到3650lm,能形成中心锐利的聚焦光斑,光斑边缘过渡干净利落,中心亮度集中、穿透力极强,有效射程可达 410 米,既满足远距离目标锁定、地形观察的需求,又不会因光线扩散造成无效浪费。
聚光+泛光5灯齐开,最大光通量破万,达到12300lm,瞬间化作一柄强光利刃,瞬间照亮整片区域,远射穿透力与大范围铺光同时拉满,视野通透无死角,无论是户外探路、夜间搜救还是极端场景使用,都能带来极强的安全感与照明统治力。

风扇加持、主动散热

X1 Pro的亮度高、功率足、发热大,除了铝合金壳体本身散热之外,还设计了风扇主动散热,灯头两侧内部可见散热片,在高亮度持续点亮时,风扇会智能启动,配合散热片快速带走热量,有效抑制降档,让高亮输出更持久,握持也不会烫手。
拧开4颗内六角螺丝,即可拆卸散热风扇模组,该风扇采用直插式快装结构,通电触点为双电极弹性接触设计,安装稳固且导电可靠,工作时在灯头内部形成定向对流风道,配合内部散热鳍片实现高效热交换,快速导出核心热量,保障大功率工况下,持续稳定输出。
这颗微型无刷风扇,是X1 Pro实现“高亮慢降档”的关键技术支点,采用 DC 5V/0.15A 的低功耗无刷方案,20mm超薄尺寸完美嵌入灯头内部,无刷电机的设计,让它在低噪音、低震动的同时,拥有更长的使用寿命与更低的故障率,从根本上解决了大功率手电的热瓶颈。
主动散热技术的应用,极大提高了大功率手电发热块、极亮档位持续时间短的苦恼,因此可以将手电做得更小巧、更轻量化,也能具有超过大灯头手电的散热效率,X1 Pro的极亮可以持续使用1分钟,然后在风扇作用下,分两个阶段降到高亮档位,当温度降低后,又能自动升档,保障更长时间的强光支持。
X1 Pro 的风扇支持高温智能启停,核心温度升高时会自动启动散热,无需手动干预;同时也支持自定义控制,快速连按 5 次开关即可手动开启或关闭风扇,兼顾智能省心与灵活操控,在不同环境下都能精准掌控散热节奏。
有了散热风扇的加持,X1 Pro就可以在户外尽情演绎宛如白昼的照明,智能主动散热,实时带走高亮运行产生的热量,保障强光持久稳定输出,无论是山野探险、夜间搜救还是户外作业,都能长效维持满格亮度,破除高温束缚,让每一次暗夜出行都清晰无忧。

灵活切换、一键全能

务本X1 Pro的控制平台位于灯头之下,分为模式调整和亮度调整,筒身宽面有横向的3挡推扭,为聚光—全开—泛光3种模式的切换,盲操作清晰不打滑,不同场景下可快速切换照明形态,操作直观高效。
窄面为X1 Pro的开关按键,黑色圆形按键,内部是电子微动开关,键程短、按压清脆、反馈明确,盲操作手感清晰,行程适中,既避免误触又能快速响应。
推扭和开关位置接近,搭配筒身几何切块防滑设计,湿手或戴手套也能精准操作,兼顾耐用性与可靠性,无需大幅度移动手部,实现模式切换与开关控制的连贯操作,大幅提升了户外应急、夜间作业等场景下的操作效率与安全感。
X1 Pro的发光模式是同档位不断电切换,只要调整横向推扭到对应位置,就能在聚光、全开、泛光间无缝切换,亮度档位不重置、不中断,无需反复开关机,让你在不同场景下快速切换照明形态,操作一气呵成,不会因模式切换丢失当前亮度状态,应急场景下更从容。
X1 Pro的操作逻辑很清晰,单击按键开关机,开机后长按开关进行档位切换,以全开为例,低亮400lm—中亮1000lm—高亮3000lm,在此之内循环改变,适应不同的环境需求。
双击开关,X1 Pro将迅速开启极亮档位,聚光为3650lm、泛光为8650lm、全开为两者叠加12300lm,一键触发瞬间拉满照明强度,应对突发黑暗、远距离识别等场景,反应迅速不拖沓,配合主动散热系统,短时间高功率输出稳定可靠,安全感直接拉满。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只需连续快速点击开关,就能开启爆闪功能,这也符合人在应激时的自然状态,三种模式都是以高亮档位的光通量进行爆闪,长按开关将切换到低亮档位的SOS功能,这些都是户外常用的功能,给你更好的安全保障。
日常使用,关机状态下长按开关,X1 Pro将开启节能档位,分别对应 10lm、10lm、20lm 亮度,光线柔和不刺眼,夜间起夜、近距离查看、低调照明等场景恰到好处,既满足基本视野需求,又省电续航,长时间使用也无视觉疲劳。
作为一款侧按开关的手电,为了避免误碰开机,务本还给X1 Pro设计了锁定功能,快速4击开关就能实现,锁定后放入背包或口袋时不会误触点亮,有效防止电量损耗与意外发热,户外携带更安心。

电池快拆、双向快充

X1 Pro 设计了电池仓快开结构,尾部盖板采用铰链连接筒身,搭配单侧卡扣式固定,开合无需完全拆卸盖板,锁闭与解锁方向均有清晰标识,单手即可快速操作,更换电池便捷高效,户外应急时也能从容完成换电。
弹开尾盖即可直接看到电池仓,内部采用一正一反串联布局,适配 21700 规格电池供电,安装方向直观明了,不易装反,仓内接触稳定可靠,换电时一目了然,大幅降低操作失误,户外应急更换更高效。
筒身内部为规整圆柱造型,正极采用镀金触点、负极搭配镀金弹簧,接触电阻更低、导电更稳定,压紧电池不晃动,杜绝断电闪灭,标配 4800mAh 高倍率放电 21700 动力电池,大电流输出平稳,兼顾长续航与高亮工况下的可靠供电。
开关按键圆心,还有一颗红蓝双色的电量指示灯,开机后可以持续点亮约5秒,方便快速掌握剩余电量,红色代表电量偏低,蓝色为电量充足,直观清晰,无需连接设备或额外操作,随时了解续航状态,使用更有规划。
开关上方配备通用 Type-C 供电接口,日常由防水胶帽密封防尘防溅,接口旁清晰标注参数规格,输入支持 PD 快充协议,最高功率可达30W,充电高效省时;输出支持 5V/3A 对外放电,可作为应急充电宝为小型设备补电,实用性拉满。
简单做个测试,X1Pro的充放电口,放电时支持PD3.0协议,以及通用的5v、2.4A输出,其中PD协议为15W,与官方标注的5V3A一致。
现在来揭晓前面的答案,X1 Pro的手绳,打开就是一条双C接口充电线,外出不用单独带线,一物两用,插上电源就能给手电快速补电,自动握手PD快充协议,一个小时多点就能完全充满,快速回血。
当需要时,X1 Pro又可以化身成为移动电源,能为手机、耳机、手台、相机、无人机、运动手表等小型数码设备应急补电,内置的2颗4800mAh 高倍率电池容量充足,户外出行、野外作业时一机多用,大幅提升随身设备续航保障。
因为风扇为直插式触点供电,直接与空气暴露接触,所以X1 Pro的防尘防水标准达到IP65的等级,完全密封防尘,也能防大雨级别的水量,助你一路从容应对各种恶劣环境。
藏锋芒于掌心,释强光于暗夜,长夜漫漫,亦能从容前行,一盏务本X1 Pro即足够踏遍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