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华DH1766-2 双路电源维修记

楼主(2026-05-03):
如果淘宝或咸鱼上查一下,就知道DH1766是北京大华生产的3路精密电源,彩屏的,二手现在也要1000+,前段时间,一朋友逛咸鱼,看见一个DH1766-2双路35V5A电源,联系我去看看。我好几个群友多年前在彩屏DH1766刚上市时候,1500还是多少的优惠价买了,我觉得贵,一直没买。

这次这个老款的DH1766-2甚至AI都无法查到,是双路VFD显示,感觉就像那种模拟电源升级了下显示,但看了下只有一个编码器,已经通道选择、输出、菜单等按键,说明这个是数控电源,而且写了北京大华无线电仪器厂,而且看内部图,那个超大的变压器,也不应该是假的,描述摔坏了一个角,现在正常开机,但打开输出就报OVP错误,偶尔能正常一下。因此和卖家砍了一点点,收了。

今天,一个很大的纸箱到了,里面的包装确实非常好,垫了很厚的泡沫和气泡柱子,确实重,至少10kg以上。机器侧面贴了个标签,提示是2025年封存,估计是处理后才摔的。
到手先把机器拆开了,这摔得确实有点重,除了一个角以外,一边的固定螺丝柱也没了,不过拆开看看里面,完全没伤到里面。
通电开机,确实和卖家描述一样,正常开机,设置等,只是无论选择CH1还是选择CH2,按输出,听到一侧(后来知道是2通道)继电器响动,然后提示OVP错误。

先大致观察了下机器结构分为几个部分:
1、面板部分,有单片机、VfD驱动芯片、以及按键、VFD屏幕
2、控制板部分:有单片机,它通过光耦和左右两路通讯,每路有自己的ADC、DAC以及多个运放,同时还有独立的7815、7915、7805多路供电电路,它们通过排线和面板以及两个通道的功率板联系。
3、功率板部分;每个通道一个板,有多个继电器,通过输出电压选择不同变压器抽头,降低功率部分压降,三个功率MOS并联,分别通过各自的三极管驱动,调整输出电压,还有一个MOS,它的DS分别通过一个10欧电阻和输出正负连接,可能是提供保护。其中一个板也提供给背后的散热风扇供电。2个板子固定在一个很大的散热器上,无论功率MOS,还是那巨大的全桥,估计10A都轻松应付。
4、变压器部分;巨大的变压器,提供输出电压、控制电压,以及vfD灯丝等电压。

先进行常规检查,各插座都检查了(很多打了密封胶的也看了下),有些拔插过的,也重新插了一遍。
因为通道2在打开输出时候,继电器会动作,先检查它,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不打开输出时候,交流大概20v,直流也成相应比例,但一按输出,无论设置输出8v还是20v,交流变成30多v,直流变成40多v,然后因为ovp报警,又恢复到不打开输出状态。
因为是OVP错误,因此怀疑是不是因为错误,造成继电器误操作,让输出电压过高,因此报错,对比通道1,就没有变化。把这个通道的板子拆下来,依次检查了mos和三极管、二极管等,都没发现问题,维修陷入困境。

期间还检查了控制板的+-15V 5V供电等,都是正常的,基准芯片的输出也是正常的2.5v。顺便看了下adc和dac芯片的价格,一看吓死,特别是DAC,几十上百一个,如果坏了,维修价值就不大了。
中间出去吃了午饭,突然想到,自己走入盲区了,以为输出是选择那个通道,打开哪个通道的输出,实际应该是2个通道都同时打开了!
按照这个思路查,果然有进展,发现通道2,在打开输出瞬间,功率管是有输出的,而且输出值和设置值差不多,也有驱动电压过来。反而通道1是没任何输出,也没驱动电压过来。
再次检查了基准电压是正常的,因为adc、dac引脚间距很小,怕不小心短路烧了,因此不测了。

依次对比测试控制板各运放输出电压,这些运放大部分是OP07,也有一个op27(估计是电流测试放大),还有一个op2212双运放。依次对比了下,那些像输入检测的运放的输出值几乎一样。测到最上面一排运放,其中一个是14和-13(故障),检查它们的输入值有不同,但打开输出一次,它们的输出都变成14,因此基本可以排除它。
再测第二排运放,它们很可能是刚才那不正常运放的输入,其中一个,正常是20mv,故障是14V左右,检查它们的输入,一个是19mv相同,另一个分别是19mv和2-3mv漂移。检查哪个不同的脚的输入,它是连接到一个10k贴片电阻,再连接到一个30k左右贴片电阻,感觉像分压检测。直接测试10k电阻和30k电阻,感觉都是正常的。

但从运放脚到30k脚,发现正常机器显示固定的40k左右不动,故障的却有时候无穷大,有时候又是40k或几百k。用放大镜仔细看,发现哪个10k的电阻好像翘起来了,感觉像虚焊了,而且这一侧正好是摔过的那一侧。电阻两侧涂了一点点焊油,用烙铁焊上面一侧时候,电阻居然直接动起来了,说明下面那一侧也已经虚焊了。两侧都补焊后,再开机,果然正常输出了。
估计卖家说的偶然正常,就是正好虚焊的电阻搭到焊盘的时候。再测运放输入脚,两个都是19mv,输出也是20mv了。这个运放应该是检测设置值是否超过OVP值,如果超过,就完全不打开输出,以及报警。类似设计,在其他电源也看到过,但很多是检测输出电压的。

到此为止,机器修复,将机壳都装好后,热机后再测试,图片里的7351A有误差,用日置3238 5.5台表测试,1通道误差1mv,2通道25mv左右,已经非常好了。
该机用了AD7792 16bit ADC AD5545 16bitDAC MAX6225基准,加上那夸张的3个大功率MOS并联,大桥堆,确实算国货精品,这种用料,不比国外牌子差,基本可以达到说明书说的1mv/1ma.

唯一可惜的是该机用户手册没有校准部分,网上也查不到,只能给厂家发了邮件,但估计也渺茫(毕竟已经很老的机器了)。
至此,该机维修完成,又多了个双路高精度线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