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请问这个代替的保险是什么型号

楼主:
海康的摄像头 原故障就是二极管短路替换了, 丝印SH 2.5A保险也开路了 这个贴片保险淘宝上搜不到 慢熔2.4A 32V的,这种外观的保险基本上都是250V的,几乎没有30V左右的,难道海康工厂那这种贴片保险是定制的?请问用什么代替啊  这头只用12V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