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IV2817电桥自检停33333故障修复

楼主:
几个月前,收了一台TH2817电桥,自检能过,但短路校准不能过,找了很久,也没找到问题,正好朋友有IV2817(高仿TH2817,除了用料,其他一模一样),但那台有个诡异问题,自检到33333就会停下,后来把主板某个位置垫高,就能正常自检,也能正常开短路校准,测试元件也正常。然后就寄给我来对比找问题。

机器到了以后,发现主板边缘卡了一个很厚的橡胶块,机器确实能正常工作,但这样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这样主板是变形的,时间长了肯定要出其他问题。既然是这样,肯定是有接触不良,朋友也补焊了很多地方,但都没用。

我把垫的东西去掉,发现主板果然又停在33333了,按压主板,出现过能自检完成,但无法进入测试界面等情况,还好,后来只是能过33333,就能正常测试。通过查手册,得知33333表示10Vp-p 检查 本项检查信号产生器所产生的 10Vp-p 阶梯形正弦波是否产生且其幅度应在规定的范围内。

然后用示波器查看电桥输出端,发现只要正常,从开机到自检完成,输出端都会有正弦波(虽然自检过程中波形有可能变化),但一旦故障,就完全没波形,这样,就好办很多(毕竟要自检到33333,还是要一点时间)。

电桥的输出信号,基本都是通过功率放大的,因此首先检查功率放大部分,发现功率放大(功率三极管组成)的输入端,正常和故障时候,波形也会有或者无,因此确定故障肯定是功率放大前了。然后又检查了它旁边的一些电路,特别是电子开关等。发现无论故障还是正常,有个电子开关的一个输入(出)端,是类似带锯齿的正弦波,无论正常还是故障,都是一样的,这也说明产生指定测试频率波形的部分是正常的,故障肯定就在功率放大之前,和它之后。剩下的部分,基本就是运放和电子开关了。然后发现,那个有带锯齿波形的电子开关的其他输入(出)脚,和功率放大输入的波形是相同的(也就是那种很光滑的波形),而且它在正常和故障时候,会出现有或无,顺藤摸瓜,检查这个CD4052电子开关的A、B控制端,其中一个脚,在正常和故障时候,其中一个控制脚的电平是高电平和低电平,也就是低电平时候,那个脚肯定是不导通的。

接下来就是跑线路,找到这个CD4052的控制端都是接到一个74LS07的不同输出脚,它的输入脚是接到一个82C55扩展芯片。首先想到的就是7407故障,或82C55故障,但想到按压主板,能正常,因此感觉它们都没坏,最多就是接触不良。重新插了一次82C55(感觉好像确实有点松),感觉能正常自检了,以为问题解决了。结果只是半场开香槟,将主板完全固定好(为了垫东西,取了一个固定螺丝的),再按压下主板,发现输出波形还是会消失,也就是停在3,说明还是不对。
再检查7407的输入输出端,发现无论正常还是故障,7407的输入端都是正常的高低电平,但输出却会有对应高电平或错误的低电平。再仔细看了下7407的手册,原来它是开路输出的,再看主板,它的输出都接到一个排阻,排阻公共端是接的5V,也就是把输出上拉,如果7407输出高电平,就是高电平,如果低电平,也会降低到低电平。

如果那个上拉不对,那输出肯定都是低电平了。再仔细看那个排阻的焊点,果然公共点好像有点虚焊,把焊点清理下,并把排阻公共引脚刮干净,并补焊,其他引脚焊点也补焊一下。果然,再次开机,完全正常,而且无论怎么按压,敲主板,也完全正常了。
至此,这诡异的接触不良故障,被彻底修复。

至于用来对照修的那个TH2817,维修过程更是曲折,后续再写帖子。。。

早期的IV2817几乎完全复刻TH2817,大大的环变,金封的5V三端稳压,外壳甚至比TH2817还硬,但后期就完全不行了,金封变成TO220的7805,环变也变成小了很多的E型变压器,关键是模拟部分的供电居然比7808 7905的8V还低,最多持平,因此测试大容量电解等,完全不行,甚至就这样都可能开机无法过自检,或各种奇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