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openclaw-android 在 Android 上运行 OpenClaw龙虾 一键安装 OpenClaw

楼主:
openclaw-android 在 Android 上运行 OpenClaw龙虾 一键安装 OpenClaw

该项目提供两种在 Android 手机上运行 OpenClaw 智能体平台(非客户端)的方式。可通过 Termux 安装 glibc 动态链接器直接部署 Linux 二进制文件,也可通过直接安装打包好的 Android 应用实现一键安装 OpenClaw,后者不需要安装 Termux。
下载地址:
链接:
https://yun.139.com/shareweb/#/w/i/2uZSRGa11V0go

  提取码:xu59

链接2:
https://pan.quark.cn/s/df23fe3076e1

无需安装 Linux
在 Android 上运行 OpenClaw 的常规方法是通过 proot-distro 安装一个完整的 Linux 发行版,需要额外占用 700MB-1GB 的存储空间。OpenClaw on Android 只安装 glibc 动态链接器(ld.so),无需完整 Linux 发行版即可运行 OpenClaw。
常规方法:在 Termux 中通过 proot-distro 安装完整的 Linux 发行版。

系统要求
  • Android 7.0 或更高版本(推荐 Android 10+)
  • 约 1GB 可用存储空间
  • Wi-Fi 或移动数据连接
安装内容
安装程序会自动处理 Termux 与标准 Linux 之间的差异。你无需手动操作——一条安装命令会完成以下所有工作:
  • glibc 环境 — 安装 glibc 动态链接器(通过 pacman 的 glibc-runner),使标准 Linux 二进制文件无需修改即可运行
  • Node.js (glibc) — 下载官方 Node.js linux-arm64 版本,并通过 ld.so 加载脚本进行包装(不使用 patchelf,因为它会在 Android 上导致段错误)
  • 路径转换 — 自动将标准 Linux 路径(/tmp、/bin/sh、/usr/bin/env)转换为 Termux 路径
  • 临时目录配置 — 为 Android 配置可访问的临时文件夹
  • 服务管理绕过 — 在没有 systemd 的环境下配置正常运行
  • OpenCode 集成 — 如果选择安装,会使用 proot + ld.so 拼接方式安装 OpenCode(用于 Bun 独立二进制文件)
从全新手机开始的详细步骤
  • 准备你的手机
  • 安装 Termux
  • Termux 初始设置
  • 安装 OpenClaw — 一条命令
  • 启动 OpenClaw 初始配置
  • 启动 OpenClaw(网关)
步骤一:准备你的手机
配置开发者选项、保持唤醒、充电限制和电池优化。详细步骤请参阅 保持进程存活指南
步骤二:安装 Termux 附件内附了

步骤三:Termux 初始设置
打开 Termux 应用,粘贴以下命令安装 curl(下一步需要用到)。
pkg update -y && pkg install -y curl

首次运行时可能会要求你选择镜像源。随便选一个就行,选地理位置较近的会更快。
步骤四:安装 OpenClaw
提示:使用 SSH 输入更方便 从这一步开始,你可以用电脑键盘输入命令,而不必在手机屏幕上打字。详见 Termux SSH 设置指南
在 Termux 中粘贴以下命令。
curl -sL myopenclawhub.com/install | bash && source ~/.bashrc

一条命令自动完成所有安装。根据网络速度和设备性能,大约需要 3-10 分钟。建议使用 Wi-Fi。
中国网络优化:脚本会自动检测网络环境。如果 GitHub 访问较慢,会自动切换到镜像站点下载;如果 npm 安装速度较慢,会自动切换到 npmmirror.com 镜像。无需手动配置。
安装完成后,会显示 OpenClaw 版本以及运行 openclaw onboard 的提示。
步骤五:启动 OpenClaw 初始配置
按照安装输出中的提示,运行:
openclaw onboard

按照屏幕上的指引完成初始设置。
步骤六:启动 OpenClaw(网关)
初始设置完成后,启动网关:
重要提示:请直接在手机上的 Termux 应用中运行 openclaw gateway,不要通过 SSH。如果通过 SSH 运行,当 SSH 会话断开时网关也会停止。
网关运行时会占用当前终端,因此需要新开一个标签页。点击底部菜单栏的 汉堡菜单图标(☰),或从屏幕左侧边缘向右滑动(在底部菜单栏上方区域)打开侧边菜单,然后点击 NEW SESSION。
在新标签页中运行:
openclaw gateway

要停止网关,按 Ctrl+C。不要使用 Ctrl+Z — 它只会挂起进程而不会终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