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小体积段码驱动医用仪器液晶驱动VK1128C液晶显示驱动原厂

楼主:
VK1128C是一个点阵式存储映射的LCD驱动器,可支持最大128点(32SEG×4COM)的LCD屏,也支持2COM和3COM的LCD屏。单片机可通过3/4个通信脚配置显示参数和发送显示数据,也可通过指令进入省电模式。G106+46

• 工作电压 2.4-5.2V• 内置256 kHz RC振荡器(上电默认)• 可外接32.768kHz晶体振荡器(OSCO,OSCI)• 可外接256kHz时钟源(OSCI)• 偏置电压(BIAS)可配置为1/2、1/3• COM周期(DUTY)可配置为1/2、1/3、1/4• 内置显示RAM为32×4位• 蜂鸣器频率可配置为2kHz、4kHz• 省电模式(通过关显示和关振荡器进入)• 时基和看门狗共用1个时钟源,可配置8种频率• 时基或看门狗溢出信号输出脚为/IRQ脚 (开漏)• 3/4线串行接口• 软件配置LCD显示参数• 写命令和读写数据2种命令格式• 读写显示数据地址自动加1• 3种显示数据的访问方式• VLCD脚提供LCD驱动电压(≤VDD)• 封装QFN48L (5.0mm × 5.0mm PP=0.35mm)

应用领域:• 按摩仪/美容仪• 燃气表/瓦斯表• 医用仪器

LCD/LED控制器及驱动器系列芯片简介如下:
RAM映射LCD控制器和驱动器系列:
VK1024B  2.4V~5.2V   6seg*4com  6*3   6*2    偏置电压1/2 1/3   S0P16  省电模式
VK1056B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OP24  省电模式
VK1056C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4 省电模式
VK1072B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C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D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8 省电模式
VK1088B  2.4V~5.2V   22seg*4com  22*3   22*2   偏置电压1/2 1/3 QFN32(4*4mm PP=0.4mm超小体积
VK1128C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     偏置电压1/2 1/3  QFN48 (5*5mm PP=0.35mm)超小体积
VK0192M   2.4V~5.2V   2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 省电模式
VK0256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B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C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52 省电模式
VK0384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1621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        偏置电压1/2 1/3    LQFP44(QFP44正方形)/LQFP48/SSOP48/SDI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2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LQFP48/LQFP52/LQFP64/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3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
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5   2.4V~5.2V   6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
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6   2.4V~5.2V   48seg*16com             偏置电压1/5      LQFP100/QFP100DICE/DIE裸片(绑定COB)  省电模式
——————————————————————————————————————————————————
高抗干扰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1C21A  2.4~5.2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4线通讯接口   SSO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B  2.4~5.2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4线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C  2.4~5.2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LQFP4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D  2.4~5.2V  18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SOP28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DA  2.4~5.2V  18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SSOP28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E   2.4~5.2V  1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SOP24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EA   2.4~5.2V  1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SSOP24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
VK2C21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A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SO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B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  SOP2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BA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  SSOP2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C  2.4~5.5V  12seg*4com  8*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0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D  2.4~5.5V  8seg*4com  4*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NSOP16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2A  2.4~5.5V    4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52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2B  2.4~5.5V  40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3A  2.4~5.5V  56seg*4com   5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3B  2.4~5.5V  36seg*8com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4A  2.4~5.5V  72seg*4com  68*8 60*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80;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4B  2.4~5.5V  56seg*4com  52*8 44*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
超低功耗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L060   2.5~5.5V 15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4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076   2.5~5.5V 19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8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28   2.5~5.5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4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A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TSSOP48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B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QFN48(6*6超小体积) 超低功耗/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