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记一块P3000 Pro掉盘+0E维修,结论是芯片太热+电感选型错误

楼主:
RT,这块盘之前在公司买了一批,总是各种各样的小毛病,不认盘,掉盘(只能断电重开,重启不能识别),挑电源,用着用着蓝屏 为此还被老板吊了好几次。。前面几块陆陆续续都退掉了,还剩这一块苟延残喘。

前一段时间调板子,热成像发挥了巨大威力。于是乎,有一次用热成像看了一下,上来就冒出来个110度 (很不幸的,这个没有图。。。)对比了半天,感觉可能是上面那个小LDO(绿框的那个)。折腾半天吹下来,换了个大号的LDO,装机,hddscan读起,那一块又直奔100度去了 这次仔细对比,发现是红框那个电感100度去了。到元件盒里找了半天,找到一个大号的电感换了上去(图中红框那个电感是换后的),100度瞬间没了,不加风扇散热最高80度左右,此时板子60度。加了个小散热片,然后连续造了几遍,最高温度70度时就拿小风扇吹一下,再也没掉过盘掉过速出过0E。。。

前几天粘了个小风扇,风量只有一丢丢,可以造成微不足道的散热,温度稳定压制在50度以下,工作非常稳定。

总结:板子电源电路设计缺陷,这个电感为内核供电电感,电压0.9V,电流按2262ENG的发热量可能在2A以上,图片这个大的是我换的饱和电流在2.5A左右的大电感(可以跟下面的电感比一下尺寸),原厂用了个估计不到1.5A的小电感,导致电感发热严重。掉盘时电感大概率烧到110度+了,把旁边的小LDO烤到130度+,瞬间过热保护关断,CPU瞬间死机。。至于0E出错,也大概率是因为重度工作时突然掉盘,导致缓存数据丢失异常,扇区没有完整写入,最终导致某些扇区出错且无法软修复,主控认为扇区坏了(根据Flash手册,所有Block必须按照扇区号从低到高依次写入,不可以穿插随机写入,否则会导致数据异常)。此外,2262EN过高的发热量也是个坑,建议不要放笔记本里面,以及散热不好的台机里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