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水个贴,固态U盘量产/使用时候可能遇到的问题

楼主:
主要是自己玩的一些经验,可能有些问题在大佬看来不叫问题,但对我们小白来说就很难解决,大佬们勿喷

Q1:为什么开卡能正常过,但是写(读)文件会卡死
A:如果卡死了,拔下来再上电就不能识别了,八成是颗粒爆坏块了,重跑个rdt,如果在上机还能识别,检查一下板子上是不是掉件了(一般是电容)。
Q2:开卡工具上点击查看ID的时候会卡死?
A:八成是主控炸了(尤其像46xt这种),换个主控试试(闲鱼上买46xt的板子有概率买到坏主控)
Q3:明明认了ID,开卡却不过?卡ADJ/reset drive?
A:可能有个别信号点空焊了,加焊一下
Q4:闪存频率开不高?
A:看一下板子是不是有问题,可以尝试换板子
Q5:有成对ce开不过?报ADJ?
A:如果是带着转接板焊的,建议更换转接板尝试,换板子也可以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是颗粒炸了(Intel:喵)
Q6:开出来速度不正常?
A:①桥接问题,改更好的性能再测试
②排除桥接问题可以换个同制程工具试试,如果涉及到特殊固件,可以把固件移植到其他工具上尝试。有时候开好了再开一次也能解决问题。
Q7:开出来不能查看smart表?
A:①炸主控
②开卡的时候选到CF卡上了
Q8:开出来掉速?
A:把温控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