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给萤石cb60加一个充电口

楼主:
之前用过萤石的摄像头,感觉还不错,这次就买了个cb60,比较小巧,两个镜头,4G的说是带终生流量。这萤石是海康威视的子品牌,跑路的概率比较低

买回来发现这个充电口在上面,如果不连接充电线,用电池供电,那没有影响。如果靠电池供电,根据设置模式,可以使用1-10天左右(当然,如果设置持续录像,那就只有3-4个小时了)。固定位置使用,或是接太阳能什么的,还是需要连接充电线的,连接充电线之后,如果360度旋转,可能会缠绕电源线。于是根据各种短视频内容,结合起来,感觉用成品电滑环,改动的结构相互匹配难度有点大,于是选择通过一个pcb滑环,加上插板式探针,实现旋转而不影响充电线
下面是拆开的图片,断断续续的等嘉立创的免费pcb板子,总体成本极低

这个胶带只是看到有人说这个位置容易有划痕,后来去掉了胶带,因为可能影响后面的那个红外人体感应触发录像的功能

2600mah的电池

前面的摄像头和红外之类的不用动,选择是通过一个小步进电机加减速机来带动,连接上下的是类似于一个塑料环上下扣住,加润滑脂,配合很松,旋转流畅。后来用ab胶粘pcb的时候,有一点胶在外边缘,导致配合的很紧,电机力度小,只听到声音,而不转动,重新拆开返工一次去除边缘的胶,保持原状,可以正常旋转

等了好几天的pcb,为了不相互干涉,比较小,铺铜的环非常窄,就是后面对齐就有些耗时间。比较失误的地方就是把沉铜的券用了,而导致这个滑环反而是喷锡,不过影响不大

先是热熔胶初步固定,对齐后,然后ab胶加固。这个对齐需要多次调整,是整个过程中值得注意的。这个探针的位置,放在那比较好安装一些

pcb滑环上面再加厚了一下锡,

底座是通过固定这个橡胶圈来让圆球有一定摩擦力来转动。原来还担心旋转上面的主体,会把滑环下面的线绕很多圈,结构发现增大橡胶的固定压力,可以让上面的主体转动的时候只转里面的电机,而不旋转线材和那个圆球,也就不会绕了。

把探针的线接到主板上面的焊点上, 这个板子上有很多组预留的焊点,估计是测试维修预留的

充电的时候最大电流大概800ma,充满之后,手机进入实时画面的情况下,耗电不到200ma,功耗很小了

可以正常充电了,目前测试充电正常 ,可靠性取决于探针与滑环的对齐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