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芯微刷机工具(RKDevTool)/瑞芯微刷机驱动(DriverAssitant)_多个版本下载及教程

楼主:
瑞芯微刷机工具(RKDevTool)/瑞芯微刷机驱动(DriverAssitant)_多个版本下载及教程分享
适合(处理器是RK字母开头的芯片),比如RK3128、RK3188、RK3229、RK3288、RK3368、RK3328、RK3399、RK3528、RK3568、RK3566、RK3588等等瑞芯微芯片。

工具及驱动下载:再文章底部

使用教程:
下面以DriverAssitant_v4.5(驱动)和 RKDevTool_Release_v3.31(刷机工具),是瑞芯微(Rockchip)设备(如电视盒子、开发板、NAS等)在 Windows  系统下进行底层刷机和救砖的经典组合来举例演示教程。

整理的详细操作教程,分为 驱动安装、工具配置 和 实战刷机 三个步骤。

一、安装驱动 (DriverAssitant_v4.5)
驱动是电脑识别设备的基础。如果驱动没装好,刷机工具将无法发现设备。

准备工作:
1、解压 DriverAssitant_v4.5 压缩包。

2、重要:建议先关闭电脑上的杀毒软件或电脑管家,防止驱动被拦截。

安装步骤
1.找到文件夹内的DriverInstal1.exe,右键点击,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2.如果是第一次安装,直接点击界面中间的“驱动安装”按钮。
3.如果你之前安装过其他版本的瑞芯微驱动,建议先点击“驱动卸载”,等待提示成功后,再点击“驱动安装"。

验证:
当界面弹出“安装驱动成功”的提示框时,点击确定。此时驱动已就绪,先不要连接设备。

二、配置刷机工具(RKDevToolv3.31)
1.启动工具:
1.解压RKDevTool_Release_v3.31文件夹。
2.双击运行RKDevTool.exe。
2.界面介绍:
1.主界面通常分为几个区域:顶部的菜单栏、中间的“下载镜像”列表(显示地址、名字、路径)、底部的状态栏。
2.关健操作:在刷机前,通常需要点击工具栏上的“升级固件”或“切换”按钮(具体视你的固件类型而定,一般刷全量固件选
“升级固件”)。
3.选择固件:点击界面上的“固件"按钮,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你要刷入的.img或update.img文件。

三、连接设备与刷机 (核心实战)
瑞芯微刷机主要有两种模式:Loader模式(常规升级)和MaskRom模式(强制救砖)。建议优先尝试Loader模式,如果失败或无法开机,再使用MaskRom模式。

模式一:Loader模式(常规刷机/升级)

适用场景:设备能正常开机,或者能通过按键进入刷机状态。

1.连接线路:使用USB双公头线(或Type-C数据线),一端连接电脑的USB接口,另一端连接设备的oTG接口(通常是靠近
HDMI的那个USB口,或者是专门的Type-C口)。
2.进入刷机状态
1.方法A(按键法):在设备断电的情况下,按住设备上的Recovery键(或音量减键、USER1键,具体视设备而定)不放。
2.保持按住按键的同时,给设备通电(插上电源适配器)
3.等待2-3秒,听到电脑USB插入提示音后,松开按键。
3.识别设备:
1.观察RKDevTool工具底部的状态栏。如果出现“发现一个LOADER设备”(通常显示为绿色或蓝色文字),说明连接成功。
4.开始刷机:
1.点击工具上的“升级固件”或“执行”按钮。
2.等待进度条走完,提示“固件升级成功”即可。

模式二:MaskRom模式(强制救砖)

适用场景:设备黑屏、系统损坏无法启动、Loader 模式无法识别。

1.连接线路:同样连接好USB双公头线到电脑和设备OTG口。
2.强制进入:
1.方法A(按键法):如果板子上有Maskrom键(或Recovery键),在断电状态下按住该键不放,然后通电。等待工具提示
“发现一个MASKROM设备”后松开。
2.方法B(短接法-终极手段):如果按键无效,需要拆开设备外壳。找到主板eMMC芯片旁边的D0引脚和GND(地)引脚。用镊子短接这两个点,保持短接状态插上电源,待工具提示“发现一个MASKROM设备”后松开镊子。
3.开始刷机:
1.当状态栏显示“发现一个MASKROM设备”(通常显示为红色或黄色文字)时,直接点击“升级固件”或“执行”。
2.MaskRom模式下,工具会自动加载引导文件并开始写入,这是最底层的刷机方式,成功率最高。

易错点排查:

工具一直显示“没有发现设备”:

检查USB线是否是数据线(很多线只能充电)。
,检查是否安装了DriverAssitant_v4.5,且是否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打开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查看是否有带黄色感叹号的Rockchip设备。如果有,右键点击->更新驱动程序>浏览我的电
脑->选择驱动文件夹路径。

刷机报错(如“写入失败”):

尝试换一个电脑的USB接口(建议使用USB2.0接口,兼容性更好)。
如果是MaskRom模式报错,可能是固件文件损坏或与设备型号不匹配。

工具及驱动下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pwd=5v8w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865.com/s/Jbe8Vv-DwGN
提取码:6688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路径:【工具大全】>>>瑞芯微RK系列刷机工具及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