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界] 小米SU7 Ultra / YU7汽车HyperOS 1.16开始全量推送

楼主:
IT之家 5 月 14 日消息,除了第一代小米 SU7 外,小米汽车还面向 SU7 Ultra 和 YU7 推送了 HyperOS 1.16 OTA 升级。目前新版本已开启全量推送,将全面升级 SU7 Ultra 的车型功能体验,同时新一代 SU7 的相关功能将在 YU7 迎来重大更新。
小米汽车官方今日还分享了新功能图解,简单介绍了智能座舱、辅助驾驶等方面更新的亮点功能。
IT之家附小米 SU7 Ultra / YU7 汽车本次更新内容如下:
小米 SU7 Ultra
01 辅助驾驶1.1 行车辅助
  • ◉ 新增语音控车(Beta),可以通过语音实现车辆横向和纵向的控制,更便捷地满足用户如变道、调速、调距等个性化的驾驶需求
  • ◉ 新增收费站通行辅助(Beta),支持选择人工通道或 ETC 通道通行。系统可辅助进入人工通道,并在人工通道岗亭附近停车,驾驶员需要全程保持关注,并随时准备控制车辆
  • ◉ 优化车位到车位功能在通勤场景和商圈区域的表现,提升车位出库、闸机通行、进出停车场衔接等场景的使用体验
  • ◉ 优化盲区场景下的速度控制策略,提升安心感
  • ◉ 优化复杂场景理解,提升整体通行能力
1.2 泊车辅助
  • ◉ 新增支持寻位泊车辅助对终点车位的偏移记忆,在寻位泊车的终点车位,可记忆偏移方向,下次使用泊车辅助时默认生效上一次设置的偏移方向
  • ◉ 新增寻位泊车辅助增强地图,支持一键直达想去店铺的电梯口或停车场内的充电站
    • ○ 可通过以下方式查询目前支持的商圈停车场列表:
    • ○ 方式一:打开小米汽车 APP,进入“我的 - 辅助驾驶 -《玩转寻位泊车增强地图》”,下拉至文章末尾即可查看商圈停车场列表
    • ○ 方式二:进入“路线管理 - 立即查看”,通过小米汽车 APP 支持泊车增强地图的商圈停车场列表(仅支持小米汽车 APP 2.4.0 及以上版本)”
  • ◉ 优化泊车偏移辅助,可在泊入过程中调整偏移方向
  • ◉ 优化泊车辅助 / 遥控泊车辅助 / 寻位泊车辅助,提升对车位内的植物、悬空管道、充电桩的识别能力,泊车更安全(以上障碍物仍为风险场景,必要时请立即控制车辆)
  • ◉ 优化泊车辅助,提前显示更多可泊入的库位
  • ◉ 优化泊车辅助,在泊车辅助过程中,若驾驶员踩刹车并同时挂挡介入,系统可直接响应挡位并退出泊车辅助功能
1.3 安全辅助
  • ◉ 新增侧向避让辅助,当车辆与前方小幅侵入本车道的车辆、行人、二轮车、锥桶等目标有碰撞风险时,将主动转向避让,降低碰撞风险
  • ◉ 新增前向防碰撞辅助 (异形障碍物) ,前向防碰撞辅助可识别并响应静态纸箱 / 石头 / 轮胎 / 三角牌 / 编织袋等一定尺寸的障碍物
  • ◉ 优化紧急车道保持,当车辆偏离本车道且与邻车道目标有碰撞风险时 (如: 对向来车、后方快速来车、道路边沿、静止车、慢速车、非机动车、行人),将主动纠偏,降低碰撞风险
1.4 其他
  • ◉ 新增疲劳分心下的应急停车辅助功能,在使用辅助驾驶期间,若因驾驶员长时间疲劳分心触发三级警报,且驾驶员仍未及时控制车辆,则会自动打开双闪、鸣笛、并减速至停止,辅助驾驶功能将被禁用 30 分钟
  • ◉ 新增辅助驾驶学堂,增加行车辅助、泊车辅助两门实景教学课程,在使用功能前请您认真学习
02 智能座舱2.1 超级小爱
  • ◉ 新增小爱陪伴,全网话题畅聊无阻,支持方言、经典角色、悄悄话等多种声音风格,具备记忆能力越聊越懂你,预置每日资讯、音乐电台、儿童故事主题场景沉浸式对话
    • ○ 开启路径:应用页面 > 小爱陪伴;或通过语音进入“小爱同学,打开小爱陪伴 / 每日资讯 / 音乐电台 / 儿童故事”
    • ○ 记忆功能开启路径:设置 > 超级小爱 > 小爱对话记忆
    • ○ 小爱陪伴场景中也可同步控制车辆功能,比如调空调、去导航、播音乐等
  • ◉ 新增 AI 智控,超级小爱可识别并操作屏幕,深度控制第三方应用,一句话直达任务
    • ○ 音视频全能点播,妙享桌面、车机应用均可一句话完成搜索、点播、收藏等操作
    • ○ 第三方应用语音控制增强,一句话完成社交平台内容分享、点赞、评论、商家排号、导航等操作任务
    • ○ 开启路径:设置 > 超级小爱 > 实验室 > AI 智控
    • ○ 支持三方应用:Apple Music、汽水音乐、小宇宙、小红书、抖音、美团、B站、喜马拉雅、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芒果 TV
  • ◉ 优化超级小爱对话体验,可理解更自然、口语化、模糊的表达,完成更复杂的任务,包括车控调节、出行规划、汽车问答、音乐点播等
    • ○ 车控调节示例:“小爱同学,外面空气质量不太好,帮我调一下”
    • ○ 出行规划示例:“小爱同学,导航去北京周围最大的滑雪场”;“小爱同学,北京的樱花开了,帮我找一个适合看樱花的地方”
    • ○ 汽车问答示例:“小爱同学,后排空调怎么没有风”
    • ○ 音乐点播示例:“小爱同学,播放陈奕迅春晚唱的那首歌”
  • ◉ 优化声纹识别更准确,对话时使用昵称应答可自定义开关
    • ○ 开启路径:个人中心 > 个人信息 > 小爱称呼你 > 对话时使用昵称
  • ◉ 优化多模态问答,车辆、建筑识别更准确,对话更深入,增加路标、动植物等识别范围更丰富
  • ◉ 优化语音播报音色,“蜜糖”音色更拟人
    • ○ 开启路径:设置 > 超级小爱 > 播报音色 > 蜜糖
  • ◉ 优化超级小爱主动智能增强,接入大模型提供更自然丰富的上车问候
    • ○ 功能逐步开放,原开关名称为【小爱打招呼】
    • ○ 开启路径:设置 > 超级小爱 > 实验室 > 主动智能增强
  • ◉ 优化超级小爱对话显示效果升级,视觉更精致、排版更清晰、图文更丰富
2.2 驾驶体验
  • ◉ 新增声浪风格增加油车风格“浑厚”
    • ○ 开启路径:设置 > 驾驶偏好 > 声浪风格 > 浑厚
  • ◉ 新增车主管理模式,300km 驾驶安全保护限制结束后,自动升级为车主管理模式。支持车主对车辆动力响应、最高车速、高性能模式使用权限进行限制或管理,也支持在小米汽车 APP 操作
    • ○ 功能开启:车辆总里程达成 300km 后,原驾驶安全保护功能会自动升级为车主管理模式
    • ○ 动力限制激活后,车辆将限制各驾驶模式下的动力输出
    • ○ 可独立允许或禁用 Boost / 赛道 / 直线竞速等高性能模式
    • ○ 最高车速限制激活后,车辆将按设定车速作为行驶最高限速
    • ○ 注意事项:
      • ○ 如果升级前,已手动开启驾驶安全保护,升级后会默认开启车主管理模式,同时激活动力限制功能,驾驶体感会有稍许差异
      • ○ 如果升级前,已开启最高车速限制,升级后需在车主管理模式内重新确认限速与开关状态,并通过开启车主模式以激活限速功能
      • ○ 小米汽车 APP 2.3.0 及以上版本
  • ◉ 新增近距离障碍物预警,可对窄路影像、低速防碰撞声音预警的出现时机进行设置
    • ○ 设置路径:设置 > 驾驶偏好 > 影像辅助 > 近距离障碍物预警
  • ◉ 新增场景模式增加晕车舒缓模式
  • ◉ 新增能量回收强度增加“适中”挡位
  • ◉ 优化行驶里程数据精细化,精度变更为 0.1km
  • ◉ 优化驾驶氛围更沉浸,驾驶模式切换时氛围灯跟随对应模式仪表颜色变化
2.3 地图导航
  • ◉ 新增全域车道级导航 beta,支持城市车道级导航,精细化模型,提供车道级别定位、引导、播报等,全场景沉浸体验
    • ○ 开启路径:地图 > 设置 > 导航 > 全域车道级导航 beta
    • ○ 支持全国 101 个城市
  • ◉ 优化地图导航体验,地点详情页增加导航按钮,可直接发起导航
  • ◉ 优化熟路通勤体验,学习常去地点、常走路线等信息,上车时地图首页主动提示可能行驶的导航信息,且可参照常用习惯进行目的地描述发起导航
    • ○ 开启功能后才会进行学习,开启路径:地图 > 设置 > 地点个性化建议
    • ○ 举例:“导航到我上周去过的餐厅”
  • ◉ 优化地图导航升级,顺路搜、途经点编辑、路线推荐、播报模式等体验优化,地图使用更顺畅
    • ○ 新增顺路搜结果支持沿途、周边、目的地切换搜索
    • ○ 新增导航中如遇前方拥堵,主动推送更快路线,可一键切换
    • ○ 新增地图播报模式增加智能播报,根据路线熟悉程度自动调整播报内容,支持语音调节
    • ○ 新增增加路线刷新功能,可重新算路,一键切换
    • ○ 优化目的地选择为短途或常用地点时直接进入导航,可选其他路线
    • ○ 优化途径点编辑及展示效果,使用更便利
  • ◉ 优化充电地图体验,充电站搜索列表接入充电积分抵扣标识
2.4 影音娱乐
  • ◉ 新增超级玩具箱全屏彩蛋,在 P 挡状态下,通过语音暗号生成屏幕动画效果,打造桌面氛围彩蛋,可自定义编辑语音暗号及动画显示内容
    • ○ 开启路径:应用 > 超级玩具箱
  • ◉ 新增超级玩具箱个性音效,可选锁车、插充电枪音效,支持自定义上传
    • ○ 开启路径:应用 > 超级玩具箱
    • ○ 自定义上传需小米汽车 APP 2.3.3 及以上版本
  • ◉ 新增超级玩具箱萌宠,4 种萌宠上车,点击可进行互动,支持添加到桌面卡片、宠物模式,可通过小米汽车 APP 生成自定义宠物形象
    • ○ 开启路径:应用 > 超级玩具箱
    • ○ 自定义上传需小米汽车 APP 2.3.3 及以上版本
    • ○ 萌宠添加到桌面卡片默认显示在第二屏,三指横滑可见
  • ◉ 新增应用商店上架米家,支持添加到行车桌面
  • ◉ 优化微博车机版支持车机端发布微博,设备标识支持显示小米汽车,如“小米 YU7”、“小米 SU7”、“小米 SU7 Ultra”
    • ○ 设备标识仅在手机端查看微博时显示
  • ◉ 优化音乐应用体验,歌手详情页信息更丰富,支持播放页点击查看,增加音质消耗大流量提醒
2.5 安防隐私
  • ◉ 优化哨兵模式能力,提升哨兵安全作用及使用体验
    • ○ 开启路径:设置 > 安全 > 哨兵模式
    • ○ 新增常用地点自动关闭支持自定义地点
    • ○ 新增小米汽车 APP 支持查看哨兵高危事件
    • ○ 小米汽车 APP 2.3.0 及以上版本
    • ○ 优化中危事件闪灯支持自定义开关
  • ◉ 优化行车记录视频支持展示车架号水印
  • ◉ 优化 SOS 紧急救援页面显示,增加应急救援脱困提示、逃生提示
2.6 系统交互
  • ◉ 新增车辆行程小结,切换 P 挡且解开安全带时,自动返回车模桌面显示本次行程的行驶里程、能耗、辅助驾驶等信息
  • ◉ 新增空调增加极速升温、极速降温功能,提升空调效率
  • ◉ 新增空调 ECO(节能模式)按键,节能舒适轻松控制
    • ○ 空调界面增加 ECO(节能模式)按键,用户可手动打开 / 关闭 ECO 空调
    • ○ 经济驾驶模式下,空调 ECO 按键默认处于开启状态,用户可手动进行关闭
    • ○ 此功能同时具备记忆模式,不必反复设置
  • ◉ 优化行程与能耗应用,新增“动态续航 Beta”,基于近期驾驶行驶能耗来实时估算剩余续航里程,根据驾驶行为方式,动态续航会实时进行调整,从而提升显示续航的准确度
  • ◉ 优化状态栏显示调整,增加麦克风、车门锁,可点击进行对应功能控制,温度位置调整在时间左侧
    • ○ 麦克风:点击可快捷开启无麦 K 歌
    • ○ 车门锁:点击可进行解闭锁,仅 P 挡显示
  • ◉ 优化桌面卡片编辑体验,点击卡片上方可直接替换应用,未添加至桌面的应用全屏时可通过小米超级岛一键添加至桌面
  • ◉ 优化音量调节体验,方向盘及机械按键进行音量调节时,音量调节显示在中控屏幕底部中间,减少底部遮挡,增加“更多”按钮,点击可展开更多音量调节选项
  • ◉ 优化车辆名称设置,可使用更多类型字符、字符数扩展长度
  • ◉ 优化个人中心体验,驾驶员设定与个人信息分别进行设置
  • ◉ 优化屏幕清洁模式体验,突出清洁模式状态显示,仅 P 挡开启
  • ◉ 优化应用图标升级,影像、空调座椅、音乐、应用商店等图标全面更新
  • ◉ 优化主驾控制中心、副驾控制中心、应用中心非 P 挡下打开后,30 秒自动退出
  • ◉ 优化车内高温保护,调整为通风和制冷两种模式,可灵活调整降低能耗
2.7 驻车空间
  • ◉ 新增驻车空间放空模式,车机屏幕、氛围灯、音乐联动打造放空氛围,可选沉浸音乐或小米影像主题,支持设置自动进入放空
    • ○ 沉浸音乐支持: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蓝牙音乐、USB 音乐
    • ○ 使用需满足:P 挡、非超级省电模式、电量不低于 22% 或充电中
    • ○ 安装拾音氛围灯、香薰也会同步联动
  • ◉ 优化小憩模式,增加安全提醒,检测到后排安全带系上或童锁开启时,座椅躺倒前中控屏幕将弹出安全确认
2.8 小米超级任务
  • ◉ 新增小米汽车 APP 超级任务模块,支持分享、添加、查看、删除超级任务
    • ○ 小米汽车 APP 2.3.0 及以上版本
    • ○ 首次升级后,需在车内中控屏打开「小米超级任务」应用,小米汽车 APP 同步显示对应入口
  • ◉ 优化小米超级任务应用显示,发现页增加主题分类,我的页面增加未创建任务时引导
  • ◉ 优化小米超级任务扩展更多原子能力,方向盘、中央扶手按键自定义功能增加执行超级任务
    • ○ 扩展更多原子能力,提升可玩性:个性音效、全屏彩蛋、无麦 K 歌、驾驶员监测、晕车舒缓模式
    • ○ 增加更多机械按键执行:支持通过方向盘右滚轮、中央扶手按键(按键 3、按键 4)自定义执行
2.9 小米人车家全生态
  • ◉ 新增智能双表盘三款表盘:续航、天气、功率,相关信息展示更直观,实时查看更便利
    • ○ 需车机升级到 1.16.0 及以上版本 + 双表盘最新固件 0047 版本
  • ◉ 新增智能香氛机新增闻献香氛系列,全新上线“花木之间”、“冷杉之息”及“雪松雾境”三款香型
  • ◉ 新增适配 qborn 儿童安全座椅 Ultra,车机联动实现安全带检测、入座检测、儿童遗忘提醒,全方位守护儿童安全;同时支持座椅通风、加热,提升乘坐舒适体验
  • ◉ 优化 Apple CarPlay 适配 iOS 26 多指触控,地图可以双指缩放
  • ◉ 优化智能设备页面改版,车载设备、家庭设备等分区调整为左侧显示
2.10 赛道大师
  • ◉ 优化赛道大师体验,增加最低弯速与最高尾速展示,增加赛道偏好设置,可对赛道视频、跑圈偏好进行自定义开关
03 其他
  • ◉ 新增车辆未锁 AI 电话通知,当车辆未锁车 30 分钟后,会拨打 AI 语音电话通知最近用车人车辆未锁(如果最近用车人无法接听,则会通知车主)
  • ◉ 增加一键 Boost 或弹射模式激活时,侧翼会自动快速夹紧以提供更强的包裹感及支撑性
  • ◉ 增加切换挡位并改变驾驶员安全带的插接状态时,主驾座椅侧翼会自动调节支撑幅度
  • ◉ 优化 E-call 功能的使用体验,检测到按键有效时间超过 2s 时,会立即触发 E-call
  • ◉ 优化胎压报警提示,增加二级报警机制
  • ◉ 优化更新座椅按摩模式名称并将其中部分模式调整为针对肩部和腰部的局部按摩模式
  • ◉ 优化悬架自动升高功能体验
    • ○ 当用户在地理围栏附近需要长时间保持悬架在【高】时,如连续的道路凸起障碍物或较长的烂路,可在进入地理围栏时选择保持【高】,避免离开地理围栏时悬架高度自动降低
    • ○ 当一键隐私 (车内的一键隐私功能) 开启后,定位权限受限会导致悬架自动升高功能无法正常运行,功能开关将自动关闭
  • ◉ 优化“电子稳定系统”改名为“脱困起步”,提高车辆在冰雪、泥泞等路面的脱困能力,功能开关默认为【关闭】
04 小米汽车 OTA 注意事项推送时间
  • 5 月 13 日起陆续推送 *
升级方法
  • 车机端:车机向您推送更新信息后点击 " 立即更新 " 即可, 或在车辆选择 " 设置 > 系统 > 系统版本 " 后, 点击版本更新
  • APP 端:在小米汽车 APP" 车辆 " 页中, 点击版本更新提示
升级时长
  • 约 30 分钟
注意事项
  • 小米汽车收到升级任务后, 车辆会自动下载更新包;下载完成后当您停车挂入 P 挡驻车时,中控屏会弹出提示更新,同时您的小米汽车 APP 也会提醒您进行更新
  • 更新前请确保车辆剩余电量大于 20%,并处于驻车状态,请将车辆停放于安全且网络条件良好的地方
  • 此次升级大约需要 30 分钟,更新过程中车辆无法使用,请您预留足够的更新时间, 以防影响您的出行
  • 确认更新后,请离开车辆并锁车,无需驾乘人员留在车内
  • 如系统更新异常或更新不成功, 请立即联系小米汽车服务中心电话:400-182-6888
    • * 建议将小米汽车 APP 升级至最新版本
    • * 部分功能区分车型版本,生态硬件请单独购买
    • * 关于功能的使用说明详见用户手册,请重点阅读注意事项和限制条件
    • * 小米辅助驾驶仅为辅助驾驶目的,非自动驾驶,不能代替驾驶员,无法应对所有交通、天气和路况,驾驶员需时刻保持对车辆的主动控制,并根据周边环境及时予以干预或控制,驾驶员依然是驾驶主体并对车辆行驶过程中的一切行为负责,在交通情况复杂、天气恶劣、特殊情况下需慎重选择使用辅助驾驶功能
    • * 车辆外观、系统界面和交互语音,请以实际销售车型为准
    • * 界面效果、部分体验类优化未详尽说明的, 均以实车为准
小米 YU7
01 辅助驾驶升级1.1 行车辅助
  • ◉ 新增语音控车(Beta),可以通过语音实现车辆横向和纵向的控制,更便捷地满足用户如变道、调速、调距等个性化的驾驶需求
  • ◉ 新增收费站通行辅助(Beta),支持选择人工通道或 ETC 通道通行。系统可辅助进入人工通道,并在人工通道岗亭附近停车,驾驶员需要全程保持关注,并随时准备控制车辆
  • ◉ 优化车位到车位功能在通勤场景和商圈区域的表现,提升车位出库、闸机通行、进出停车场衔接等场景的使用体验
  • ◉ 优化盲区场景下的速度控制策略,提升安心感
  • ◉ 优化复杂场景理解,提升整体通行能力
1.2 泊车辅助
  • ◉ 新增车外语音泊出,车外语音唤醒小爱同学后,可通过下达“向左 / 向右泊出”的指令进行泊出辅助功能
  • ◉ 新增支持寻位泊车辅助对终点车位的偏移记忆,在寻位泊车的终点车位,可记忆偏移方向,下次使用泊车辅助时默认生效上一次设置的偏移方向
  • ◉ 新增寻位泊车辅助增强地图,支持一键直达想去店铺的电梯口或停车场内的充电站
    • ○ 可通过以下方式查询目前支持的商圈停车场列表:
    • ○ 方式一:打开小米汽车 APP,进入“我的 - 辅助驾驶 -《玩转寻位泊车增强地图》”,下拉至文章末尾即可查看商圈停车场列表
    • ○ 方式二:进入“路线管理 - 立即查看”,通过小米汽车 APP 支持泊车增强地图的商圈停车场列表(仅支持小米汽车 APP 2.4.0 及以上版本)”
  • ◉ 新增车外语音泊入,关门泊车选择车外确认模式后,可在车外通过车外语音发出泊车指令泊车
  • ◉ 优化泊车偏移辅助,可在泊入过程中调整偏移方向
  • ◉ 优化泊车辅助 / 遥控泊车辅助 / 寻位泊车辅助,提升对车位内的植物、悬空管道、充电桩的识别能力,泊车更安全(以上障碍物仍为风险场景,必要时请立即控制车辆)
  • ◉ 优化泊车辅助,提前显示更多可泊入的库位
  • ◉ 优化泊车辅助,在泊车辅助过程中,若驾驶员踩刹车并同时挂挡介入,系统可直接响应挡位并退出泊车辅助功能
1.3 安全辅助
  • ◉ 新增针对前车的前向碰撞预警(FCW),对前车的前车急刹可能导致的追尾风险进行提前预警
  • ◉ 新增侧向避让辅助,当车辆与前方小幅侵入本车道的车辆、行人、二轮车、锥桶等目标有碰撞风险时,将主动转向避让,降低碰撞风险
  • ◉ 新增前向防碰撞辅助 (异形障碍物) ,前向防碰撞辅助可识别并响应静态纸箱 / 石头 / 轮胎 / 三角牌 / 编织袋等一定尺寸的障碍物
  • ◉ 优化紧急车道保持,当车辆偏离本车道且与邻车道目标有碰撞风险时 (如: 对向来车、后方快速来车、道路边沿、静止车、慢速车、非机动车、行人),将主动纠偏,降低碰撞风险
1.4 其他
  • ◉ 新增辅助驾驶学堂,增加行车辅助、泊车辅助两门实景教学课程,在使用功能前请您认真学习
02 智能座舱2.1 超级小爱
  • ◉ 新增小爱陪伴,全网话题畅聊无阻,支持方言、经典角色、悄悄话等多种声音风格,具备记忆能力越聊越懂你,预置每日资讯、音乐电台、儿童故事主题场景沉浸式对话
    • ○ 开启路径:应用页面 > 小爱陪伴;或通过语音进入“小爱同学,打开小爱陪伴 / 每日资讯 / 音乐电台 / 儿童故事”
    • ○ 记忆功能开启路径:设置 > 超级小爱 > 小爱对话记忆
    • ○ 小爱陪伴场景中也可同步控制车辆功能,比如调空调、去导航、播音乐等
  • ◉ 新增 AI 智控,超级小爱可识别并操作屏幕,深度控制第三方应用,一句话直达任务
    • ○ 音视频全能点播,妙享桌面、车机应用均可一句话完成搜索、点播、收藏等操作
    • ○ 第三方应用语音控制增强,一句话完成社交平台内容分享、点赞、评论、商家排号、导航等操作任务
    • ○ 开启路径:设置 > 超级小爱 > 实验室 > AI 智控
    • ○ 支持三方应用:Apple Music、汽水音乐、小宇宙、小红书、抖音、美团、B站、喜马拉雅、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芒果 TV
  • ◉ 优化超级小爱对话体验,可理解更自然、口语化、模糊的表达,完成更复杂的任务,包括车控调节、出行规划、汽车问答、音乐点播等
    • ○ 车控调节示例:“小爱同学,外面空气质量不太好,帮我调一下”
    • ○ 出行规划示例:“小爱同学,导航去北京周围最大的滑雪场”;“小爱同学,北京的樱花开了,帮我找一个适合看樱花的地方”
    • ○ 汽车问答示例:“小爱同学,后排空调怎么没有风”
    • ○ 音乐点播示例:“小爱同学,播放陈奕迅春晚唱的那首歌”
  • ◉ 优化声纹识别更准确,对话时使用昵称应答可自定义开关
    • ○ 开启路径:个人中心 > 个人信息 > 小爱称呼你 > 对话时使用昵称
  • ◉ 优化语音交互体验,识别到声纹后小爱会提供个性化回复
    • ○ 功能使用需录入声纹
  • ◉ 优化车外语音交互体验,支持连续对话,可唤醒小爱进行多轮交流、边走边说,增加车外可控能力
    • ○ 车外车控功能新增:空调开关、温度、前除霜、后除雾;座椅加热、通风;方向盘加热;悬架高度调节
    • ○ 开启路径:设置 > 超级小爱 > 车外语音唤醒 > 车外连续对话
  • ◉ 优化多模态问答,车辆、建筑识别更准确,对话更深入,增加路标、动植物等识别范围更丰富
  • ◉ 优化语音播报音色,“蜜糖”音色更拟人
    • ○ 开启路径:设置 > 超级小爱 > 播报音色 > 蜜糖
  • ◉ 优化超级小爱主动智能增强,接入大模型提供更自然丰富的上车问候
    • ○ 功能逐步开放,原开关名称为【小爱打招呼】
    • ○ 开启路径:设置 > 超级小爱 > 实验室 > 主动智能增强
  • ◉ 优化超级小爱对话显示效果升级,视觉更精致、排版更清晰、图文更丰富
2.2 驾驶体验
  • ◉ 新增转向手感独立调节,开启后,转向手感根据所选挡位生效,在各驾驶模式下保持一致
  • ○ 设置路径:设置 > 驾驶偏好 > 驾驶习惯 > 转向手感独立调节
  • ◉ 新增车主管理模式,300km 驾驶安全保护限制结束后,自动升级为车主管理模式。支持车主对车辆动力响应、最高车速、高性能模式使用权限进行限制或管理,也支持在小米汽车 APP 操作
    • ○ 功能开启:车辆总里程达成 300km 后,原驾驶安全保护功能会自动升级为车主管理模式
    • ○ 动力限制激活后,车辆将限制各驾驶模式下的动力输出
    • ○ 可独立允许或禁用弹射 / Boost 等高性能模式(仅支持小米 YU7 标准版车型)
    • ○ 可独立允许或禁用弹射 / Boost 等高性能模式(仅支持小米 YU7 Pro 车型)
    • ○ 可独立允许或禁用弹射 / 大师 / Boost 等高性能模式(仅支持小米 YU7 Max 车型)
    • ○ 最高车速限制激活后,车辆将按设定车速作为行驶最高限速
    • ○ 注意事项:
      • ○ 如果升级前,已手动开启驾驶安全保护,升级后会默认开启车主管理模式,同时激活动力限制功能,驾驶体感会有稍许差异
      • ○ 如果升级前,已开启最高车速限制,升级后需在车主管理模式内重新确认限速与开关状态,并通过开启车主模式以激活限速功能
      • ○ 小米汽车 APP 2.3.0 及以上版本
  • ◉ 新增近距离障碍物预警,可对窄路影像、低速防碰撞声音预警的出现时机进行设置
    • ○ 设置路径:设置 > 驾驶偏好 > 影像辅助 > 近距离障碍物预警
  • ◉ 新增驾驶模式增加经济模式,M1(经济)模式更名为 M1(经典)模式(仅支持小米 YU7 Pro/ Max 车型)
  • ◉ 新增能量回收强度增加“适中”挡位
  • ◉ 优化运动模式的转向手感由“中”改为“重”,悬架阻尼由“运动”改为“运动 +”,提升运动模式的运动感;转向手感和悬架阻尼可在【个性化】模式自由调节(仅支持小米 YU7 标准版车型)
  • ◉ 优化大师模式升级,显示内容更专业、全面(仅支持小米 YU7 Max 车型)
  • ◉ 优化行驶里程数据精细化,精度变更为 0.1km
  • ◉ 优化小米天际屏卡片,显示增加双舱组合,两个萌宠时钟卡片,支持自定义组合
  • ◉ 优化驾驶氛围更沉浸,驾驶模式切换时氛围灯跟随对应模式仪表颜色变化
2.3 地图导航
  • ◉ 新增全域车道级导航,支持城市车道级导航,精细化模型,提供车道级别定位、引导、播报等,全场景沉浸体验
    • ○ 开启路径:地图 > 设置 > 导航 > 全域车道级导航
    • ○ 支持全国 101 个城市
  • ◉ 优化地图导航体验,地点详情页增加导航按钮,可直接发起导航
  • ◉ 优化熟路通勤体验,学习常去地点、常走路线等信息,上车时地图首页主动提示可能行驶的导航信息,且可参照常用习惯进行目的地描述发起导航
    • ○ 开启功能后才会进行学习,开启路径:地图 > 设置 > 地点个性化建议
    • ○ 举例:“导航到我上周去过的餐厅”
  • ◉ 优化地图导航升级,顺路搜、途经点编辑、路线推荐、播报模式等体验优化,地图使用更顺畅
    • ○ 新增顺路搜结果支持沿途、周边、目的地切换搜索
    • ○ 新增导航中如遇前方拥堵,主动推送更快路线,可一键切换
    • ○ 新增地图播报模式增加智能播报,根据路线熟悉程度自动调整播报内容,支持语音调节
    • ○ 新增增加路线刷新功能,可重新算路,一键切换
    • ○ 优化目的地选择为短途或常用地点时直接进入导航,可选其他路线
    • ○ 优化途径点编辑及展示效果,使用更便利
  • ◉ 优化充电地图体验,充电站搜索列表接入充电积分抵扣标识
2.4 影音娱乐
  • ◉ 新增超级玩具箱全屏彩蛋,在 P 挡状态下,通过语音暗号生成屏幕动画效果,打造桌面氛围彩蛋,可自定义编辑语音暗号及动画显示内容
  • ○ 开启路径:应用 > 超级玩具箱
  • ◉ 新增超级玩具箱个性音效,可选锁车、插充电枪音效,支持自定义上传
  • ○ 开启路径:应用 > 超级玩具箱
  • ○ 自定义上传需小米汽车 APP 2.3.3 及以上版本
  • ◉ 新增超级玩具箱萌宠,4 种萌宠上车,点击可进行互动,支持添加到桌面卡片、后排控制屏、宠物模式,可通过小米汽车 APP 生成自定义宠物形象
    • ○ 开启路径:应用 > 超级玩具箱
    • ○ 自定义上传需小米汽车 APP 2.3.3 及以上版本
    • ○ 若显示“后排屏未连接”,请确保后排屏连接正常且升级到 1.7.4 版本及以上
    • ○ 萌宠添加到桌面卡片默认显示在第二屏,三指横滑可见
  • ◉ 新增应用商店上架米家,支持添加到行车桌面
  • ◉ 优化微博车机版支持车机端发布微博,设备标识支持显示小米汽车,如“小米 YU7”、“小米 SU7”、“小米 SU7 Ultra”
    • ○ 设备标识仅在手机端查看微博时显示
  • ◉ 优化音乐应用体验,歌手详情页信息更丰富,支持播放页点击查看,增加音质消耗大流量提醒
  • ◉ 优化雷石 KTV 支持全舱沉浸式歌词,可在后排控制屏查看歌词
2.5 车载相机
  • ◉ 新增相机支持动态照片格式拍摄,可在影像记录中进行动态照片编辑,支持分享到小米手机及苹果手机
  • ◉ 优化相机接入 4K 云台,可选择 4K 云台进行拍摄
  • ◉ 优化照片视频编辑体验,影像记录增加更多水印选择,可自定义选择显示内容
2.6 安防隐私
  • ◉ 优化哨兵模式能力,提升哨兵安全作用及使用体验
    • ○ 开启路径:设置 > 安全 > 哨兵模式
    • ○ 新增常用地点自动关闭支持自定义地点
    • ○ 新增小米汽车 APP 支持查看哨兵高危事件
    • ○ 小米汽车 APP 2.3.0 及以上版本
    • ○ 新增高风险伤害支持车外语音告警
    • ○ 优化哨兵视频预览增加总结标签,更快定位想要查看的视频
  • ◉ 优化行车记录视频支持展示车架号水印
  • ◉ 优化 SOS 紧急救援页面显示,增加应急救援脱困提示、逃生提示
2.7 系统交互
  • ◉ 新增车辆行程小结,切换 P 挡且解开安全带时,自动返回车模桌面显示本次行程的行驶里程、能耗、辅助驾驶等信息
  • ◉ 新增空调增加极速升温、极速降温功能,提升空调效率
  • ◉ 新增空调 ECO(节能模式)按键,节能舒适轻松控制
    • ○ 空调界面增加 ECO(节能模式)按键,用户可手动打开 / 关闭 ECO 空调
    • ○ 经济驾驶模式下,空调 ECO 按键默认处于开启状态,用户可手动进行关闭
    • ○ 此功能同时具备记忆模式,不必反复设置
  • ◉ 优化行程与能耗应用,新增“动态续航 Beta”,基于近期驾驶行驶能耗来实时估算剩余续航里程,根据驾驶行为方式,动态续航会实时进行调整,从而提升显示续航的准确度
  • ◉ 优化状态栏显示调整,增加麦克风、车门锁,可点击进行对应功能控制,温度位置调整在时间左侧
    • ○ 麦克风:点击可快捷开启无麦 K 歌
    • ○ 车门锁:点击可进行解闭锁,仅 P 挡显示
  • ◉ 优化存储管理体验,信息显示更直观,增加一键清理
  • ◉ 优化桌面卡片编辑体验,点击卡片上方可直接替换应用,未添加至桌面的应用全屏时可通过小米超级岛一键添加至桌面
  • ◉ 优化音量调节体验,方向盘及机械按键进行音量调节时,音量调节显示在中控屏幕底部中间,减少底部遮挡,增加“更多”按钮,点击可展开更多音量调节选项
  • ◉ 优化车辆名称设置,可使用更多类型字符、字符数扩展长度
  • ◉ 优化个人中心体验,驾驶员设定与个人信息分别进行设置
  • ◉ 优化屏幕清洁模式体验,突出清洁模式状态显示,仅 P 挡开启
  • ◉ 优化应用图标升级,影像、空调座椅、音乐、应用商店等图标全面更新
  • ◉ 优化主驾控制中心、副驾控制中心、应用中心非 P 挡下打开后,30 秒自动退出
  • ◉ 优化音量记忆逻辑,支持记忆更低的音量设置
  • ◉ 优化车内高温保护,调整为通风和制冷两种模式,可灵活调整降低能耗
2.8 驻车空间
  • ◉ 新增驻车空间放空模式,车机屏幕、氛围灯、音乐联动打造放空氛围,可选沉浸音乐或小米影像主题,支持设置自动进入放空
    • ○ 沉浸音乐支持: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蓝牙音乐、USB 音乐
    • ○ 使用需满足:P 挡、非超级省电模式、电量不低于 22% 或充电中
    • ○ 安装拾音氛围灯、香薰也会同步联动
  • ◉ 优化小憩模式,增加安全提醒,检测到后排安全带系上或童锁开启时,座椅躺倒前中控屏幕将弹出安全确认
2.9 小米超级任务
  • ◉ 新增小米汽车 APP 超级任务模块,支持分享、添加、查看、删除超级任务
    • ○ 小米汽车 APP 2.3.0 及以上版本
    • ○ 首次升级后,需在车内中控屏打开「小米超级任务」应用,小米汽车 APP 同步显示对应入口
  • ◉ 优化小米超级任务应用显示,发现页增加主题分类,我的页面增加未创建任务时引导
  • ◉ 优化小米超级任务扩展更多原子能力,方向盘右滚轮自定义功能增加执行超级任务
    • ○ 扩展更多原子能力,提升可玩性:个性音效、全屏彩蛋、无麦 K 歌、驾驶员监测、空调 ECO 模式、天际屏组合、车外语音执行、主副驾座椅按摩模式、主驾零重力
    • ○ 增加更多机械按键执行:支持通过方向盘右滚轮自定义执行
2.10 小米人车家全生态
  • ◉ 新增智能双表盘三款表盘:续航、天气、功率,相关信息展示更直观,实时查看更便利
  • ○ 需车机升级到 1.16.0 及以上版本 + 双表盘最新固件 0047 版本
  • ◉ 新增智能香氛机新增闻献香氛系列,全新上线“花木之间”、“冷杉之息”及“雪松雾境”三款香型
  • ◉ 新增适配 qborn 儿童安全座椅 Ultra,车机联动实现安全带检测、入座检测、儿童遗忘提醒,全方位守护儿童安全;同时支持座椅通风、加热,提升乘坐舒适体验
  • ◉ 优化 Apple CarPlay 适配 iOS 26 多指触控,地图可以双指缩放
  • ◉ 优化智能设备页面改版,车载设备、家庭设备等分区调整为左侧显示
03 其他
  • ◉ 优化更新座椅按摩模式名称并将其中部分模式调整为针对肩部和腰部的局部按摩模式
  • ◉ 优化后排阅读灯亮度从 50% 提升至 80%,夜间乘车照明更清晰,阅读、取物更方便
  • ◉ 优化悬架自动升高功能体验(仅支持小米 YU7 Pro / Max 车型)
    • ○ 当用户在地理围栏附近需要长时间保持悬架在【高】时,如连续的道路凸起障碍物或较长的烂路,可在进入地理围栏时选择保持【高】,避免离开地理围栏时悬架高度自动降低
    • ○ 当一键隐私 (车内的一键隐私功能) 开启后,定位权限受限会导致悬架自动升高功能无法正常运行,功能开关将自动关闭
  • ◉ 优化“电子稳定系统”改名为“脱困起步”,提高车辆在冰雪、泥泞等路面的脱困能力,功能开关默认为【关闭】
04 小米汽车 OTA 注意事项推送时间
  • 5 月 13 日起陆续推送 *
升级方法
  • 车机端:车机向您推送更新信息后点击 " 立即更新 " 即可, 或在车辆选择 " 设置 > 系统 > 系统版本 " 后, 点击版本更新
  • APP 端:在小米汽车 APP" 车辆 " 页中, 点击版本更新提示
升级时长
  • 约 30 分钟
注意事项
  • 小米汽车收到升级任务后, 车辆会自动下载更新包;下载完成后当您停车挂入 P 挡驻车时,中控屏会弹出提示更新,同时您的小米汽车 APP 也会提醒您进行更新
  • 更新前请确保车辆剩余电量大于 20%,并处于驻车状态,请将车辆停放于安全且网络条件良好的地方
  • 此次升级大约需要 30 分钟,更新过程中车辆无法使用,请您预留足够的更新时间, 以防影响您的出行
  • 确认更新后,请离开车辆并锁车,无需驾乘人员留在车内
  • 如系统更新异常或更新不成功, 请立即联系小米汽车服务中心电话:400-182-6888
    • * 建议将小米汽车 APP 升级至最新版本
    • * 部分功能区分车型版本,生态硬件请单独购买
    • * 关于功能的使用说明详见用户手册,请重点阅读注意事项和限制条件
    • * 小米辅助驾驶仅为辅助驾驶目的,非自动驾驶,不能代替驾驶员,无法应对所有交通、天气和路况,驾驶员需时刻保持对车辆的主动控制,并根据周边环境及时予以干预或控制,驾驶员依然是驾驶主体并对车辆行驶过程中的一切行为负责,在交通情况复杂、天气恶劣、特殊情况下需慎重选择使用辅助驾驶功能
    • * 车辆外观、系统界面和交互语音,请以实际销售车型为准
    • * 界面效果、部分体验类优化未详尽说明的, 均以实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