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蜗牛速度 - 2026崇明岛骑行,既第二次环岛

楼主:
2026环崇明岛,既第二次环岛

此帖很长,图片很多(没有风景纯记录),如果您对此类活动没有多大兴趣,没有耐心看,建议右上角X退出,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谢谢!
由于帖子篇幅太长,为了编辑帖子方便,帖子要占用2楼,请大家勿插楼,等帖子发完后在3楼回复,谢谢!

2026环崇明岛,既第二次环岛D1段
距离上次环岛已经过去9年零2天,上次2017年也是五一放假去环岛,但是时间不够只大概环一圈,一半多路程没有贴着江边走,然后这个遗憾一直留在心头。这次环岛方向与上次一样顺时针环岛。
上次环岛全程拍照用的大法手机,后来刷机忘了把里面的相片拷出来,环岛拍的照片全没了,只留下几张在《电动车联盟》论坛发帖帖子中的照片,后《电动车联盟》论坛也关闭了帖子也没了,还好后有人把《电动车联盟》论坛里的数据搬到了《电动车论坛》论坛里面,于是赶紧把原先的帖子保留到本地。环岛轨迹当初倒还在,几年后来大约是2020前后轨迹也没了,这个轨迹不是用本次这个Android(谷歌-我的足迹)软件记录的,是IOS收费软件记录的,这个公司倒闭被收购了,里面所有的轨迹都没了,这个软件记录的轨迹不能保存到本地,也不能导入到其它地图软件里面。
因为这些一直在找机会再环岛一回,今年机会终于来了,五一5天假可以慢慢环岛了。这次环岛最大愿望是能够实现全程贴着江边的沿江江堤路走的心愿,其次是把整个环岛轨迹记录下来保存。要实现全程贴着江边的沿江江堤路走不容易。因为,很多企业或者酒店,景点及临时施工会把江堤拦隔断,这些情况卫星上绝大部分是看不出端倪,卫星图看到是有路穿过的,实际是路被围栏拦了,好好的一条江堤路就成为断头路,还有是河口没有水闸的路段,也有有水闸但不让通行的情况。最担心的是前几种情况,至于后一种情况没有水闸在卫星图上是可以看出来,不让通行那也看不出来。
所以,在决定环岛了就要提前做好功课,就是打开卫星地图查看,环岛沿江江堤路那些路段没有路,那些河口没有水闸,环岛路程起始点规划,大约在哪里结束第一段的环岛行程,在哪开始第二段的环岛行程,这些做好了大概心里就有数了。
通过查看整个环岛沿江江堤路,没有因为河口没有水闸而断路的没有,只有两个路段被造船厂占用,一个路段被港口占用,一个路段被景点占用,酒店及临时施工围栏起来的路用卫星图是看不出来。

环岛总里程测量这功课也是必需要的,
所有沿江江堤路能够通行下的环岛里程

2017年4月30第一次环岛第二天的轨迹,这个截图是论坛帖子里留存的。前一天登岛时间记得好像就15点多了,下船后找了几家酒店想住下,没有合适的,就赶往新海镇,在哪里住宿,这段轨迹丢了。本来可以提前一个小时到,由于出发半个小时后发现重要的东西移动电源忘了拿,返回去拿耽误了一个小时

2026年5月2日环崇明岛,既第二次环岛,轨迹记录

2026环岛里程轨迹记录的里程,实际的环岛里程没有这么多,实际骑行距离不止这么多。见后面的统计数据。

环岛里程统计数据与说明
环岛里程D1轨迹记录骑行里程162.4公里,实际骑行距离是172公里左右,因为在距离住宿酒店约9公里时关闭了轨迹记录。而环岛里程没有162.4公里,要减去D1环岛里程终点至关闭轨迹记录位置之间的约4.8公里,D1=162.4-4.8=157.6公里,同理,D2环岛里程也要减去轨迹记录的起始点至环岛里程起始点之间,这段约20公里的里程
,D2=134.5-20=114.5公里
最后得出:
环岛实际总里程157.6+114.5≈272.1公里。
环岛实际骑行总里程172+134≈306公里

有必要说一下这次环岛车子电池情况,车子原装电池盒里装的是2020年10月自组的14串50A/h(现今大约47A/h)电池组,其实有这块电池组就够了。但是,完成环岛后返程从另外路线返回210+公里,这块电池组就不够了,为此,另外带了一块2017年4月自组的14串13A/h(现今11.5A/h)电池组。

下面开启期待已久的----2026年环崇明岛,既第二次环岛之行
2026年5月1日
07:49启程,到达轮渡路口15:38

到达轮渡口15:45左右,轮渡每个整点一班,按理是可以搭上16点的轮渡,轮渡口工作人员说要等17点的轮渡,没法只能等了。

16.:20左右开始售票
9年前的轮渡票还保留着呢,票价依然与9年前一样

16:23
总算准备登船了,

乘船时间需要1.5小时,导航的轮渡航路与实际航线相差非常大,实际航线是先向新河轮渡口开,快到新河然后转向贴着江边开往南门

17:55
轮渡已过新河轮渡口转向向南门驶去,远处那两栋高楼位置就是南门
2017年第一次乘这轮渡是乘客是可以去甲板上
这次只能在船仓不可以去甲板

轮渡18:30到达南门,下船直奔预订好的酒店,放好行李就去吃饭,然后去江边转了一圈,回酒店休息。还没睡着开始闹肚子,闹到第二天早上出发才停,弄得一晚没睡好,还好出发后就止住了,不然严重影响今天的行程。也不知道是昨晚饭店吃的饭菜有问题,还是酒店的那两瓶牌子不同杂牌纯净水有问题,我怀疑是酒店的那两瓶纯净水有问题。从来没有在外吃饭回来后就闹肚子的情况发生,另外一瓶没敢再喝了。酒店住了不少还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以后酒店的杂牌纯净水再也不喝了。
今天是农历十五,拍摄时间19:48

2026年 5月 2日 07:49
D1:
今天大约06:30就起床了,洗漱完出去买早餐拿回酒店吃,早餐就三个包子,吃完准备出发,又开始闹肚子,心想今天还得闹一天?那就麻烦了,幸好这是最后一次。肯定是昨晚吃进去的不干净的东西没有排完,要排完了就会自动止住了。去年公司组织的旅游也发生一次这样的情况,也是闹到第二天天亮把肚子排空了才止住。
环岛开始,起点就是南门轮渡口,从右侧这个路口往前不到300米就是沿江江堤路

07:55
上了江堤路,两天后整个环岛终点也是这
风好大,浪就像海浪一样翻滚,此时天气很好,心中窃喜今天是个大好天,天气预报不准嘛!昨天看预报今天是阴天,喜不过2小时开始变天,太阳就被云遮得差不多看不到了,此后开始有一滴没一滴的下起雨来了,前一天看预报今天是阴天没雨。

出发前拍的第一段视频,此时的天气多好啊!

怎么也想不到区区2小时后就变了

视频压缩厉害凑合看吧

08:04
环岛过的第一座大桥,桥是新建不久的,接下去看到的桥都是我之前没见过的奇形怪状的桥

08:09
笔直的沿江江堤路,今天上午走的江堤路人车都非常少,有时骑半个小时才遇见人或车

08:23
第二座大桥
过了这座桥,有一段江堤路被一水厂围拦掉不让通行,得绕道6-7公里到明珠湖后才能重新上江堤

09:07
路过西沙明珠

景区简介

景区入口,拍完继续向前

09:16
今年刚立的江堤工程明示牌

09:21
应该是第三座大桥,

09:29
水闸不仅是调节河水的水利设施,也是沟通河口两岸江堤路的交通设施,没这水闸路到这就断了

09:31
闸口外的长江

09:44
堤坝挡墙也是2017年后重新修的,上次环岛时看到的挡墙只有20-30公分高,新修的至少1.2米高,挡墙上挂的铭牌,每隔一段距离挂一块,铭牌有好几种

此时天空云量已经很密了,在视频前方不远处停车休息

10:10
这里已经是崇明岛最北端,堤坝外的对岸就是江苏。到这时感觉有雨滴到脸上,心想天气都没有完全阴下来不会是在下雨吧?没过多久又有雨滴在脸上的感觉,后来看到车码表玻璃罩上有雨滴,确实是下雨了。

10:20
堤外的芦苇荡,对岸的江苏海门。环岛结束,后天要经过的地方

10:28
到这停下来休息,顺道吃点干粮也是今天半餐午饭,一袋散装称重包装的牛肉干,两块装压缩饼干的其中一块,二,三两花生。同时感慨大自然的力量,几百年前原本这里还是江面,现在已经被长江泥沙冲积成了陆地,估计再过一,两百年就会与对岸的海门连为一体了,到时崇明就不再是岛了。
回望来时的路

11:20
休息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拍下车子顺便记录,休息了多久,休息地点
骑了10年零2个月的小电驴
展望即将踏上的路

九年前2017年环崇明岛(南段)的照,原图丢了是从论坛帖子里下载的

11:28
新旧江堤,左为旧右为新,从此就可看出长江造地的速度

11:31
此处可以骑下江堤到堤外,骑下去看看

都是落叶杉

11:33
之前远远看到的过江输电铁塔
骑到此返回

11:38
棕树花,以前我家有十多棵5-6米高的棕树,小时候喜欢把这花摘下揉散与小伙伴们打仗,最喜欢往头发里面,脖子里撒

11:38

这段江堤没有挡墙

11:54
江堤路限高1.85米

11:56
看到这个界河名字,当时没看地图以为过了这个界河水闸就进入江苏境内了,其实不然还早呢!还要骑半个小时。
看到这里大部分人是不是有点懵?崇明岛不全都属于上海的吗?怎么还有属于江苏的地方?
这就是长江给大家制造的错误认识,崇明岛是全属于上海。那崇明岛为何还有属于江苏的地方呢?是因为当初江苏把崇明岛划给上海时,崇明岛的北面靠近岛有两个沙洲没有划给上海,此后几十年有由于长江的冲积造地加上人工围垦,这两个沙洲就与崇明岛连为一体了,于是就有了今天崇明岛上还有分属江苏海门,启东的海永,启隆两个镇。

11:58
过水闸后看到立在道旁的这个工程牌才知道还是在上海境内

12:14
对岸已经是启东

鸟类筑巢的最佳场所

12:31
即将进入江苏境内

11:32
轮渡口大门
这个轮渡价格太贵了,不到半小时的船程,票价人+二轮电车各10元呀,相比它上游其它类似里程的的渡轮价格简直就是抢钱,上游类似里程的票价人+二轮电车就5元,人2车3。

过轮渡口大门回首拍一张

12:33
轮渡口东侧这江堤路拐上去就是海门的海永镇辖区
在坡上拐弯处开始下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雨,吓得把雨衣穿上

12:42
海永镇,一线江堤路

12:54
堤外的沙洲里的牛大哥,水牛的警觉其实很高的,老远就竖起耳朵看着我。
在这之前就心想怎么没见到堤两旁有牛呢?这不就见到了吗?
想起年少时放牛的岁月,哎!一眼难尽!

12:57
继续向前骑牛大哥逐渐多起来了,告别牛群继续向前

13:15
已经进入启隆镇辖区,远远看到在建的沿江高铁大桥

13:22
快到大桥桥底

此时雨下得有点大,视频压缩厉害,看不太出来在下雨

13:32
从在施工的大桥底下穿过,来到大桥东侧向前骑行了一段大约2公里有道铁网把去路给封了,还好没封死侧面可以过去,出来后拐上水闸,过水闸就是这个路口,这个路口似曾相识,存储在大脑九年的记忆被调出来。对,那次就是从这个路口进去骑下去的。向左这江堤路那时还没有修通,只修好了一段,然后返回到这骑进去的

14:14
时间不是到达时,是起身走的时间
停车在这休息了大约半小时,把午饭的另半餐吃完,一袋散称牛肉干,前半餐余下的另一块压缩饼干。吃完拿出自制的2P3纯锗管中波收音机,看看能收到多少台,台并不多,意外的是竟然可以收到苏州的台,没等试完雨开始下大了,本想拍个收音机与长江的合照也没拍成。收拾起东西继续赶路。临行给任劳任怨的坐骑拍张雨中与长江的合照吧!实话说雨中骑行别有一番感觉,另一中景色,也蛮喜欢在这种小雨中骑行。

前行的路伸向远方

14:40
长江禁捕牌

14:41
江堤边的江景楼盘

11:45

14:52
停车拍照,拍照非常耗时间
堤外是滚滚长江,堤内是一眼望不到边绿油油的麦田,到现在才真正理解绿油油这个词的意境。
整排的风车

14:56
远远能看到高速G40崇启大桥,此时心想过了大桥不多远就到了今天环岛D1的计划终点,可以早早去找酒店住下

14:58

15:10
到此是一个转折点,是两省交汇的界点,再往前就出江苏再度进入上海。但是上海那边江堤路在施工治理互花美草,江堤路封路并有人看守路口,铁网门上挂着施工告示牌,只大概瞄了一眼门上的告示牌,是3月份封的,要到6月份开。站在路口能看到远处的江堤上大型车辆在作业。路口竖的施工牌与门上的封路告示牌没拍,先前的早早找酒店住下的计划泡汤了,此后便开启了2小时的漫漫绕道模式。。。。。。。。

用轨迹来演示绕路
白圈这段其实不用走,到达这此时已是傍晚17点多了,天很快就要暗下来还飘着小雨又有点冷,距离今天的环岛计划终点还有19公里,距离住宿(未预订)地陈家镇36公里。但很想知道导航显示的高速G40崇启长江大桥位置是否真封路了,导航显示到封路位置距离4.9公里,这一去一返就得多10公里。但是,为了心中的执愿,就是这次环岛的心愿要贴着江边的沿江江堤路走,能够通行的就一米也不落下,无法通行完成不了的除外。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决定这段必须要走,后实际骑过去看到的确实是路封了并有人看守。在去程快到封路点,遇见一骑单车的母子俩?正返回小孩顶多11,2岁,由于急着赶路没仔细打量他们俩,去程看大人是女性,返程时看大人又不像女性,他俩正在整理车后货架上的驮包,小孩的驮包歪了,从他俩的行装看不像是本地附近的骑行者。

16:03
已经绕道到了北沿公路,时间过去快一个小时
当时我想其实不用绕很远,应该有近路,至少可以近11公里,但是绕行的这片区域80%是水田其余是河沟,河沟密如蛛网。如果前行的路被河沟隔断,那就只能隔岸看路,近在眼前的路就是过不去,不敢冒然乱走。还是乖乖地跟着导航可以通行的路走。

17:03
已经从崇启大桥西侧绕到东侧,用时2小时

绕完再次导航也还是一样像之前导航显示的一样

17:04
前往上面轨迹图中的大桥封路位置
图中远处的白色水闸就是江边

17:19
快到G40崇启大桥边
堤外大片的滩涂应该是翻耕过,原先可能长满了互花米草,看记录片中介绍这草是外来物种,原生地是南美洲,在上个世纪崇明岛大规模围垦时引进,这个草有很强的固沙能力,是围垦造地的得利助手。现在泛滥了,这草生长繁殖特快,把湿地滩涂快霸占光了,造成湿地滩涂大面积缩小,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需要治理,治理要先割再深翻,再水淹,这草才能死。

17:27
到达了大桥封路位置,快到时看到有一辆车与一施工人员骑车出来。
有人看守,被门左柱挡住了

17:32
原路返回了,于是再次重新导航到今天的环岛终点去,没有导航截图,也没有想到截图

17:45
赶路中

好多介绍互花米草牌也没时间看了

17:55
继续赶路,风吹的有点冷

17:55
又见牛大哥
此后路遇,上海海岸台里面各种天线真是好看,上次2017年环岛走的是北沿公路,就看到上海海岸台路牌,当时特意按路牌指引拐进去想看天线,什么都没有看到,那时电台刚从浦东周浦镇搬到崇明岛不久,天线可能还没有架好。电台原址浦东周浦镇荒废了的天线2018年去看过。图就不帖了,想看原荒废了的天线可以回复

18:34
天色已经黑了,此时还没有预订好住宿得酒店,因为前方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段江堤是封了的,但没彻底封死,可以擦着门边的江堤斜坡进去。只是三,四轮车进不去,两轮与行人还是可以擦着门边的江堤斜坡进去的。
在我还未到封路门口时,远远就看到里面有辆车朝我这方向开来,后来停下了,等我到了停车点,看到车旁有三个人,再一看那辆车后怎么有封路的铁丝网门,门还是关着的,心想那车是怎么出来的,难道是我看错了?不可能看错,管他怎么出来的,我到门前察看能不能进去。还好可以擦着门边的江堤斜坡进去。然后,我也没有问那几个人里面什么情况,就骑着车擦着门边的江堤斜坡骑了进去,那几个人看着我骑进去也没有说什么。进来后也没有想前方有没有封,要是封了出不去还得返回,顾不了那么多了走走看吧。

18:40
行进到这已经快到今天终点,看到左侧对岸启东寅阳镇那边在放烟花,顺着这江堤路继续前行走到今天的环岛终点------园区南路
在转弯那(见下图轨迹说明图)看到有辆车亮着灯停在水闸内侧,然后有人上车开车围着水闸转了一圈,然后停在水闸的桥上,还听到喊人的声音,随后我就过了水闸,没骑多远我停车整理雨衣并收起运动相机,在此期间那辆车驶过去了,那辆车没走多远大约1100米,然后停了好一会才走,等我到了他停车的位置,才看到是有道与进来时一样的封路门,一大哥正在那儿等着关门,原来那辆车是停在哪好长时间,估计是打电话给守门大哥来开门。然后守门大哥看到小车后我的车灯也在往这边来,所以是等我过了才关门。我到到门前后大哥问我里面还有没有人,我说好像没看到,只看到前面刚出去的那辆车,我说你没问那车上的人吗?他应该更清楚。他说没来得及问车就开跑了。真的太幸运了,我要是慢几分钟到就出不去了,那不知道又要绕多少路。出门时我也没有看到旁边有房子,守门大哥可能不是住在门傍边,应该住的挺远。同时也要感谢这位守门大哥!
从里面出来后我才搞明白前面进来时,看到的那辆车及那几个人肯定是在里面工作的人员,他们有开门的钥匙。
出来后就开始进入今天的一段奇幻之旅

从前面的封路江堤路段出来后,大约18:46到达今天的环岛终点后,就在路口上网找酒店,找到后先打电话给酒店确认可不可以给两轮电动车充电,得到确认可以后下单。然后导航去酒店,导航显示3条路线,为了赶时间选了里程最短的路线,自此开启了一段奇幻之旅,谁能想到路口是柏油路,也有路牌,走进去后变成下图中这样的路,到这后要后退的话比这还难走,只有硬着头皮朝前走,走着走着就摔车了,今天拍的最后一张,摔车前拍的。今天的环岛行程就算结束了。后在酒店睡觉前回想当时拿放在车篮里的充电器,想起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仔细想了想应该是放在车篮里的备用车内胎没了,充电器是放在车胎下面的,当时充电器是直接从车篮中拿出来的,第二天查看车篮果然是备用车胎不见了,在摔车时从车篮里掉出去了。

导航图当时没有截图,这个是第二天补的,就是在这位置开启去酒店的导航路线。
里程最多的那条路线是全程坦途,第二天从酒店去D1环岛结束点就是走的这条路线。

19:12
进到里面就慢慢变成这样的路
下了雨路面就像摸了油一样滑

用今天的轨迹记录图来结束环岛D1段,今天的奇幻之旅,放到环岛D2段讲述。
实际骑行距离是172公里左右,因为在距离住宿酒店约9公里时关闭了轨迹记录。而环岛里程没有162.4公里,要减去D1环岛里程终点至关闭轨迹记录位置之间的约4.8公里,D1环岛里程=162.4-4.8=157.6公里

环岛D1段结束,D2段2楼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