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固纬PSS-2005程控电源拆机清洁校准并维修LCD背光

楼主(2026-05-15):
前段时间搞了两台固纬电源了,拆机可以直接点击查看:
全网首拆-拆机加求助-固纬PSH-3610程控可调电源副电源开关管型号
固纬PSH-3610 程控电源维修完成
拆修固纬18.5V20A开关式可调电源(GW-instek SPS-1820)

那两台电源呢,都是开关电源,1820(18V20A)是电位器调压调流的,3610(36V10A)是程控的,但是好吵。就想着再搞一台便宜点的固纬的线性的程控电源(或是叫数控电源),用过程控电源就回不来了,特别是电流预调,输出可控(OUTPUT ON/OFF)简直不要太方便,想要的电压也可以直接输入就好。然后就看到了这台PSS-2005,20V5A的,老板一批货,剩下些尾货,说是工厂淘汰下来的。说是成色一般,包功能但是不包成色。就120包邮搞了。百来块钱要什么自行车呢,搞个变压器都不止这点钱了。就是爱捡垃圾

今天收到,成色确实惨

不过整体还算是板正,试了下,LCD看不清,不管如何调LCD的对比度,还有就是按OUTPUT键没反应,别的键都灵敏,编码器也灵敏,就是OUTPUT没反应,不过按了也屏上也不显示OUTPUT,也没听到继电器动作声,可以判定是按键脏了。不过本来也是得清理的,那就先拆了清洁下先。

固纬的电源很好拆,就几块板,几下就拆开了,顶部控制PCB全是灰,机器风道是前入后出的

侧面还好

散热器

电源板

通讯板拆下

全打散,洗白白

清洁

然后刷子加吹风机清理后,没用水,只是纯清灰

控制板

这是型号

法拉电容

电容边上有个VR311可调电阻,划重点,等下要考的

通讯板

电源板

PSS系列只有两个型号,3203(32V3A)跟2005(20V5A)电源板通用的

变压器次线电压切换继电器

整流桥

两个1047 NPN三极管,并联的

那个880的极管应该是驱动用,也是NPN管子

散热器,二合一的

温度开关

多路LOD,运放单片机LCD什么都是LOD的

背面

板号

这里还有个继电器

OUPUT继电器

修屏

这个屏不管如何调都看不清,拆出来都一个毛样

看着不是很亮,这屏背光单独供电的,测了4.8V,跟供电关系不大

那就拆了,应该是灯珠不行老化了。拆开一看,成渣了,还能点亮一点也是奇迹了

背面有限流电阻,39X是24.9欧的电阻,为啥这么小?

先把灯换了

可调电源试了下,4V都有70多MA了,这样不行,用不了多久也得成渣。把限流电阻换成200R的,算下10MA一个,应该可行

装回上机,可以看得清了,不过屏太小了,以后有机会换个TFT的上去

校准

屏搞好后开机,按键也清洁了,很灵敏了,试了下输出电压

这差得有点大,不过大品牌就好在资料齐全,上官网下了说明书,准备校准一下
核准流程,只有一个要求,有台四位半的表,不过自己用,三位半也行吧
刚好我有台四位半的固纬台表

1-按LOCAL不放,出现以下界面输出密码:2005

2-先校低电压
就是输出一个0.5V的电压
你按台表显示的电压输入到电源内
这里忘拍照了

3-再核准高电压
电源直接输出最高电压,如果两个有差,你得调VR311,把电压调成21V,这时,电源上的21.00V是不会动的,你调时会动的台表上的

4-校小电流
电源输出0.074A,你把表显电压输入进电源

5-校最大电流
电源输出5.2A电流,你按表显输入到电源就好,记得表切大电流挡,我上次就是校完小电流没切到20A把2A挡的保险烧了

6-OVP校正
切换到O.V.P选项,按ENTER就会自动校正了

100%满了就好了

最得记得保存,然后就好了

最后试下机

21V

15V

10V

5V

3V

1V

0.5V

0.15V

0.08V

试下电流

0.888A

1A

2A

3.5A

4A

最大5.2A

装机,丢一边吃灰去

后记,我是真有5A的需求才买的,不是真的丢去吃灰去
打算两个电源配合着用,就留一台数控的开关电源PSP-603(60V3.5A)跟这个线性数控PSS-2005(20V5A)
因为今天有事抽空搞的,所以相片不多,还没研究下电路,没看出来电流是如何调的以后再说了,还想着换屏玩肯定还会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