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改德x西旋钮调温内热烙铁、添加休眠功能

楼主:
前几天用STC8单片机的触摸按键升级了一个白菜白光电烙铁的休眠功能,帖子在这里:白光电烙铁添加姿态手感控制、彻底杜绝滚珠开关引起的加热偷停的现象https://www.mydigit.cn/thread-603939-1-1.html(出处: 数码之家),在坛友的回复中提到了水银开关,当时就产生了改造这个德力西旋钮调温内热电烙铁的想法,因为手里也有两个水银玻璃泡开关,昨天终于下手了,这次的改造因为不涉及单片机焊板子、编程这些操作,简简单单就完成了,改造后的优点是从此再也不会烧死烙铁头了,缺点是从此这个烙铁再也不能调温了。
改造方法比较粗暴,首先拆除用来调温的500k可调电阻,用120k+400k的两只串联电阻代替这个可调电阻,水银开关连接到400K电阻的两端,电烙铁放下时,只要满足整体水平状态或烙铁头高于引线侧就能使水银开关断开,此时线路板上原有的与可调电阻并连的560k电阻就形成了与上述串联后的520K电阻的并连关系,此时线路板上控温用的的双向可控硅导通角最小电烙铁通电功率在5W左右,电烙铁有热量但不化锡,此时的工作温度应该低于原调温旋钮的200度(最小值)的位置,估计不超过150度,反之、如果拿起来电烙铁、烙铁头低于引线侧则水银开关接通,就断路掉了那个400k的电阻,此时560k和120k电阻并连使可控硅的导通角变大,电烙铁的通电功率在37w逐渐稳定到23W左右,工作温度在原旋钮调温时的350度左右的位置上,回温时间约为20-30秒。
虽然此后这个烙铁无法调温了,但是这个电烙铁的调温功能也就那么回事懂的都懂就不必认真了,就当作普通内热烙铁用了。
以下是我根据板子画的这个烙铁的电路原理图:

因为手里电阻型号有限,只好用4个电阻来实现两个电阻的功能,以下是电阻、水银开关的原理图和实物图:

以下是完成后的图片,图中因为没有了可调电阻就没法按照旋钮了,但因为涉及强电不能裸露电路板,所以还要用那个旋钮堵住孔洞,另外,如果用这个烙铁但没有改装的朋友是否遇到过这种烙铁使用时经常不经意的碰到旋钮使工作温度意外改变的情况,解决的方法也就是图片上的方法,就是将原来的硅胶防滑耐热皮套剪下来一截用来套住旋钮就再也不会意外调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