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不懂就问,关于点焊机焊点电流的疑问

楼主:
我个人的理解,点焊机就是通过低电压大电流,比如有的用微波炉变压器绕制,次级只有一圈,但是能达到几百瓦功率。
或者锂电池,法拉电容这种可以瞬间大电流几百安输出,相当于瞬间短路吧
用几个MOS管并联,控制栅极电压的导通时间一般是若干毫秒,来实现不同焊接的效果。

我的疑问是,电流只会走最短的路径,比如上图中,应该是从点焊笔经过红色线路回到另一个点焊笔。
但是实际情况是2个点焊笔和镍片接触的2个点,下面叠起来的双层镍片被焊起来了。
这个是我不理解的地方。
请大神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