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款数码烫发杠子结构解剖

楼主:
美发店淘汰的电热烫发杠子,拣了几只,拆开看看内部结构。老式的电热烫发杠子,发热元件一般采用电热丝,耗电、温度不好掌握。新型的烫发杠子发热元件有PTC、MCH(高温共烧陶瓷发热片)、石墨烯等材料。采用现代发热元件后,商家宣称是数码烫发,有唬弄消费者的嫌疑。
美发店采用大型的烫发机,见下图:

家用的烫发机,通常为便携式,见下图:

现在的烫发机,一般使用24V或220V电压规格的单孔或双孔的烫发杠,直径12~30mm,标准长度为110mm。220V电压规格的烫发杠外观通常为黑色,24V电压规格的烫发杠外观颜色有用蓝色、绿色、橙色等其它颜色(好像没有统一的色标),使用前,一定要注意识别电压规格!不能只看颜色。见下图:

拣了几只报废丢弃的烫发杠,都是220V电压规格:

用万用表测量其电阻,在1000欧姆左右(室温25.1℃):

有一只内部断路,电阻值∞:

取一只好的烫发杠,通电看看发热情况:

给烫发杠子接通市电220V,温度上升,端头处的温度变色圈颜色变浅:

过1分钟后,待其稳定,此时的电功率14.57瓦:

用热成像仪测量,杠子表面温度约150℃:

拆解,用钢条锯片沿烫发杠端头周围,慢慢锯一圈:

不要用力过猛,锯掉表皮塑料,看见内部金属铝:

取下电接头端头,看见内部的两片半圆铝型材:

另一端头,取下温度变色胶圈:

用钢锯片锯下另一端头:

取下端头,看见内部铝型材:

将铝型材从塑料筒中敲出,小长条型的物体是PTC发热元件,它被夹在两片半圆铝型材之间:

两片半圆铝型材,作为PTC的热量传递物体,又是电极。测量一下,PTC元件的长、宽、厚分别是35mm、6mm、2.4mm,表面有导电银浆涂层,温度规格应该是150℃左右:

按照以上拆解方法,将那个内部电路断路的烫发杠拆开看看,是什么原因损坏的?

内部的PTC发热元件是好的,测量电阻837欧姆,没有损坏:

仔细观察,发现是端头有一根电极金属插针氧化,接触不良造成的断路故障:

结语:通过拆解,看见商家所谓的数码烫发杠,不过是内置150℃左右的PTC发热元件的烫发杠,没有啥高科技含量。由于端头采用超声波焊接,内部采用半圆铝型材导热并充当电极,只要装配紧固,故障还是比较低的。如果不注意防潮,水汽通过气压平衡孔进入烫发杠内部,会引起电极插针氧化腐蚀,发生内部接触不良故障,无法维修,只有更换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