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惠普HP TPN-Q221笔记本电脑不开机~一颗高压滤波电容击穿短路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
美女邻居送修一台HP笔记本,说是之前一直没问题,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换充电器也没反应

周一送过来后没空检修,今天下午有空就开干了,插上充电器确实指示灯不亮

笔记本电脑的型号为TPN-Q221

拆机,注意背面两个胶条下面都有螺丝的,下面的胶条中有一颗,上面有3颗

拆下后盖,电脑内部元件就呈现在眼前了,看起来不算脏,就风扇上有点灰

先第一时间断电,拆下电池

插上充电器测试下输入端子处电压是有的,正常的19V-20V

分别测试各个电感处的电压(降压电路输出),发现几乎无电压,仅有一处为0.4V

拔掉充电器测试各电感处的阻值,似乎又是正常的,只要CPU供电没有短路就是很好了,证明CPU 99.99%是没坏的,希望后面容易修!

这仅仅测试了几个大的电压点处的阻值,暂没异常,还有一些点未作测试,为了提高维修效率,热成像仪得上一下,整个板未拆下,直接在机壳中在热成像仪下过一遍,发现WIFI模块处有高温点闪动,不是很明显

上面图片看得不是很明显,来个视频,就稍微明显些了

把WIFI模块上的黑色贴揭掉

可惜了,这个机型的主板,我暂没图纸

拆下WIFI模块后再用热成像仪检测,明显看到了两处高温点

再来个视频,就十二分直观了

万能表测试下这颗发高热的电容,是短路的了

把电容抠掉再测试,阻值恢复正常了,二极体压降值为0.441V

抠下的电容再测试下,几乎短路的

插上充电器,电源指示灯亮了

按下开关键后,屏幕也显示了

回头测试下短路电容处的电压恢复19V

这里的3V也正常了,原来测试只有0.4V

0.8V 1.2V等电压都有了,这图中的1.2V是内存供电,0.8V是CPU供电,其它的电压测试值图就没拍照了

装上硬盘开机测试

HP的LOGO亮起了哦,很快就进入系统

关机后装上电池,内部灰尘稍作清洁

插上充电器

开机顺利进入系统

完美修复HP TPN-Q221笔记本电脑不开机,美女给我送鸡腿来了,哈哈哈!!
END

既然看贴都看到这了,不点个赞,回个贴么??有分的来点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