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宏碁4743 AS10D31笔记本电池 BQ20Z955 电池成功解锁

楼主:
自用的宏基4743笔记本电脑长时间不开机 导致电池低电量保护  解锁
这个笔记本有多个型号的电池可以适配比如:AS10D31  AS10D41  AS10D61  AS10D81

这几个型号电池都能给这台电脑用
电池结构:3串2并  标称电压值:11.1V     标称容量:4400ma
保护板芯片:BQ20Z955

不得不说这电池壳是真难拆 拆掉的另一半直接丢掉了  拆的稀碎

这个是2019年闲鱼35元买来的二手电池

接下来  焊通讯线 给保护板上供电

下图是接线定义       保护板P+  正极要给供电   可以外接供电
也可以从电芯总正极飞根线过来给保护板供电

这个是解完锁充电的图

第一次连接的时候 给主板通讯    由于电芯电压太低 读不出电芯数据折腾了很久 找不到原因
(当时也没注意电芯电压的问题只有2.1V左右的电压) 下图没数据

继续给电芯补电  3.5V时    再次通讯 数据出来了

点界面左侧的树状图标
键入:ww 17 0001   ctri+enter  改循环次数
再次通讯  循环次数就是更改后的1次

中途遇到软件崩溃   怎么也通讯不上 一度怀疑过时模块问题
后面软件卸载  重新安装才处理好

这个5.73版本软件   只支持CP2112  不支持EV2400

4.52版本的 同时支持CP2112模块和EV2400调试器

电池上机

再补充一个电池的接线图 芯片是BQ9000  惠普200 打印机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