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输入电容对高压LDO的影响

楼主:
不同输入电容对高压LDO的影响
1,三端线性稳压器(下文简称为LDO)输入端常使用贴片MLCC电容或铝电解电容,其中铝电解电容包括贴片铝电解电容和直插铝电解电容,该两者铝电解电容在应用于LDO输入端时效果基本相同。
2,无论是贴片MLCC电容或者是铝电解电容,均可以看成是由三部分组成,即:ESR(等效寄生电阻)、ESL(等效寄生电感)和C(电容)。如下图所示
3,贴片MLCC电容一般都具有较低的ESRESL,当其被应用于LDO输入端时,在输入电源瞬间触碰LDO输入时,由于该类型电容的ESRESL较小,该类型电容中C电容部分在无电荷时可被看成短路状态,C电容器会从电源端尽可能的抽取最大的电流,从而导致电源线上和C电容器上的电流非常大,由于电源线上也存在ESL,所以电源线ESLC电容器就组成了LC震荡器,在C电容上就会出现一个很高的脉冲电压,不同的电源线对应着不同的ESL,电源线上ESL的不同也会导致C电容器上脉冲电压的不同。而电解电容具有较高的ESRESL,可以有效限制输入电源端的电流,从而减小输入端浪涌电压。MST5650BTS-C是一款60V高耐压极限耐压高达80V的高压LDO芯片,现通过对该芯片的测试来实验验证以上描述。实验情况如下所示
(1),输入端采用1uf 贴片0805封装MLCC电容,电源24V开机ON后,电源地线夹直接夹在DEMO上,手持电源线正极输入端直接碰触DEMOVIN端,采集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电源线电流波形, 输入电容1uf 0805 MLCC电容,输入端不串联电阻测试波形如下图所示。
(2),输入端采用1uf 贴片0805封装MLCC电容,电源24V开机ON后,电源地线夹直接夹在DEMO上,手持电源线正极输入端直接碰触DEMOVIN端,采集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电源线电流波形,输入电容1uf 0805 MLCC电容 输入端串联1R电阻测试波形如下图所示。
(3),输入端采用1uf 贴片0805封装MLCC电容,电源24V开机ON后,电源地线夹直接夹在DEMO上,手持电源线正极输入端直接碰触DEMOVIN端,采集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电源线电流波形,输入电容1uf 0805 MLCC电容 输入端串联2.2R电阻测试波形如下图所示。

(4),输入端采用1uf 铝电解电容,电源24V开机ON后,电源地线夹直接夹在DEMO上,手持电源线正极输入端直接碰触DEMOVIN端,采集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电源线电流波形,输入电容1uf 铝电解电容,输入端不串电阻测试波形如下图所示。
4,综合上述实验可以确认:贴片MLCC电容一般都具有较低的ESRESL,当其被应用于LDO输入端时,在输入电源瞬间触碰LDO输入时,由于该类型电容的ESRESL较小,该类型电容中C电容部分在无电荷时可被看成短路状态,C电容器会从电源端尽可能的抽取最大的电流,从而导致电源线上和C电容器上的电流非常大,由于电源线上也存在ESL,所以电源线ESLC电容器就组成了LC震荡器,在C电容上就会出现一个很高的脉冲电压,不同的电源线对应着不同的ESL,电源线上ESL的不同也会导致C电容器上脉冲电压的不同。而电解电容具有较高的ESRESL,可以有效限制输入电源端的电流,从而减小输入端浪涌电压。当输入端使用贴片MLCC电容时可在输入端串联电阻以减小输入端浪涌电压,用该方法可以替代输入铝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