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5V/3.3V降压芯片,LDO和DC-DC如何选择

楼主:
24V 转 5V / 3.3V 芯片方案选型指南
24V 是极为常见的输入母线电压。将 24V 降至 5V 或 3.3V 为后端 MCU、传感器、通信模块供电时,设计人员面临以下核心挑战:
1. 输入输出压差大:24V 到 3.3V 的压差高达 20.7V,若采用线性方案,压损几乎全部转化为热损耗。
2. 效率与散热:大压差工况下,效率直接决定系统温升和长期可靠性。
3. 静态功耗与 EMI:电池供电或待机场景对静态电流敏感;开关电源则需关注辐射与传导干扰。
成本与体积:外围元件数量、电感/电容尺寸、PCB 面积均影响 BOM 成本和结构空间。

因此,24V 降压方案通常遵循三种模式:
"DC-DC 主降压 + LDO 后级稳压(对纹波和干扰要求高)"
"DC-DC 降压(大电流)"
" LDO稳压(小电流30mA以下)"

的架构:先用 DC-DC 将 24V 降至中间电压(如 5V),再用 LDO 得到低噪声的 3.3V;或对功耗不敏感的节点直接用 DC-DC 输出 5V/3.3V。

二、芯片概览
本指南涵盖平芯微(PW)系列的两颗 LDO 和六颗 DC-DC 降压芯片,覆盖从 1mA 到 10A 的负载电流范围。
2.1 LDO 线性稳压器

LDO 使用建议: 24V 直接转 5V/3.3V 时,若负载电流超过 50mA,LDO 自身耗散功率将超过 1W((24V-3.3V) × 0.05A ≈ 1.04W),SOT-23 封装难以承受。因此 PW7550/PW7530 更适合作为 DC-DC 后级的二级稳压,而非直接从 24V 大电流降压。
2.2 DC-DC 同步/异步降压芯片

三、关键参数对比与选型逻辑3.1 按输出电流选型

5.4 纹波与噪声
• DC-DC 输出纹波通常为 20mV ~ 100mV(峰峰值),取决于电感、电容 ESR 和负载。
若后端接射频模块或高精度 ADC,建议在 DC-DC 输出后加一级 LC 滤波(如 10μH + 10μF),纹波可降至 5mV 以下。
• PW7530 作为后级 LDO 时,其电源抑制比(PSRR)在 1kHz 处通常 >60dB,可将 DC-DC 纹波衰减至毫伏级。

六、快速选型决策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