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X13 Yoga Gen4键盘Q A Z部分按键失效,拆之修复

楼主:
故障描述:自用的ThinkPad X13 YOGA GEN4,配置是13代的低电压I5-1335U,16G板载+512G,基本是出差才会用,家里有台机很少用笔记本。所以使用率并不高,之前用着一直好好的,前几天打开文件要输入密码的时候老是提示密码错误,我寻思也没改过密码啊,怎么老出错,后面一个个密码去输入的时候才发现竟然是键盘有几个按键失效,按下去没反应了才导致密码老是错误。难道是键盘坏了么?我一看保修期,好家伙,刚过3年保修期,我老的那台X201用了2012年买的,现在还用得好好的,甚至160斤的我直接踩在笔记本A壳上都没坏。这X13才用3年就出问题了?看来联想在品控这块口碑真的是崩坏了,ThinkPad的X系列也不可靠了。

既然过保了,寻思自己能不能修吧,先用软件测按键看看是哪些按键不行。

测出来了,失效的按键为:  ~ 1 Tab键  Q A Z以及Esc键,因为esc跟fn是构成了组合切换键,它失效了上边一排F键也用不了,目前只能用于快捷按键。网上先搜一波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没太多有效信息,有些人说基本是键盘坏了,换键盘就行。
早期的ThinkPad X系列换键盘确实简单,两三分钟搞定,我天真以为这台X13 YOGA GEN4也是简单的。于是,我搜了一下这台机器的拆机换键盘视频,各个都说这个难度居然是骂骂咧咧级的,要换这个键盘,不光要拆光主板跟电池,拔掉所有线束,这还不算完,这键盘跟C壳还用塑料键焊在了一起,要拆键盘还要电烙铁把一个个焊点解除,看到这里我已经想****了,这是存心不让人修啊。难怪网上有整个C壳跟键盘连着一起卖的呢,敢情埋着个大坑在这里等着啊,看来想简单换个键盘就完事的想法化为泡影了。

此刻我已经在琢磨还修不修了,反正这台有触摸屏,大不了当平板用算了。郁闷的我再次打开了按键测试软件,心情乱糟糟的,对着键盘“啪啪”一通乱按,嘿,神奇了!失效的那几个按键居然可以按了!我灵光一闪,有戏,难不成是软件或者驱动有冲突?果断关机进PE试试,可是运气不是一直都在,进PE系统发现还是那几个按键失效,那就无关驱动的事情了。但是前边啪啪乱按得时候又能按得出这几个按键,现在又不行了,证明肯定有没找到的原因,难道是接触不好?就像内存条一样时间久了要擦擦金手指么?我照着网上找出的这台机键盘连接排插位置试着用力按一下,没用,各个位置都试按一下,结果在这个位置找到了关键!

看拆机图这个位置下面有个排线连接座子,好几次按这里失效的按键能打出来了,松开就失效。既然找到问题位置,没啥好说的,先拆D壳,简单,5颗螺丝钉卸下来就完事了,轻飘飘的D壳。看着好像又不是塑料,D壳有个Mg标识,搜了下是镁合金工程塑料,那到底是金属还是塑料?轻飘飘的不懂耐不耐用。

这个本子还是首拆呢,加上本身平时用得少,內部灰尘并不多。键盘正面按压的排线座子对应的是这个地方。

对比网上的拆机图看,按下去键盘能用的这个排线不是键盘的呢,看下了下这个排线反而是触摸板的,而这两个座子才是键盘跟背光的。

没想明白为什么按触摸板的排线失效的按键会正常?没搞懂。
这几块排线被电池压着取不出来,先把电池卸了,很简单,5颗螺钉,没有胶水,扭开螺钉就可以拿出来了(已经提前把电池的排线拔出来了)

顺便放下电池的图片留档,以后换电池就来翻自己的贴子。

我这个电池是3芯的,41mWH,高配是53mWH吧,低配的这个电池就是够简单粗暴,留着一格不装就完事了。
电池名称(型号)5B11H56371
电池衰减不多,还有94.3%的寿命,毕竟用得少,以后要换可以换4芯的那种,续航更长一些。

说了那么多,维修的过程居然忘记拍照了,其实很简单,没有技术含量了,就是把键盘的两组排线以及触摸板的排线拆出来,排线座子要先揭开,经常拆这类座子机友应该不用多说了。金属触点的用酒精棉跟橡皮擦擦拭几遍,但是键盘那跟排线应该是碳膜的,万不敢用酒精擦,以前修老MD跟磁带机屏幕的时候用酒精擦了,于是乎把碳膜擦没了……直接报废,那个郁闷啊。最后再把主板上的座子用气吹跟毛刷也清理一遍,小心翼翼装回去。

里里外外检查一遍,开机,心里也没底,到底有没有用,运气来助我吧!忐忑的点开软件,小心翼翼的按下失效那几颗按键!有显示啦!一次过!好欸,真的好激动,逐一把失效的按键都按遍,都正常了,再多按几遍,全部按完,都正常了,不用整个键盘换掉,感觉一下能省下大几百那种感觉太好了,瞬间觉得神清气爽,世界多美好!或许这种感觉,就是自己动手维修的乐趣所在吧!能自己动手解决故障,心情就是爽!

后面开机,再关机,重复测试了好几次,都正常,这么说,问题确实是出现在排线的接触上,至于为什么按压的地方不是正正键盘的排线位置而是触摸板的排线位置,我也没明白,可能是内部的受力点跟外部存在不同所以才这样吧?

能看到这里的大神们是真爱了,我也只是个维修小白,懂点皮毛的东西,发这篇帖子也是抛砖引玉,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我这个办法或许能帮到大家,这样我就知足了,说真的,这次能修好也是靠运气,也希望把这份运气传递给大家!留言接好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