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远憬D175数字功放并维修同轴SPDIF接口无法锁定问题

楼主:
之前家里的老电视喇叭破音(估计胶圈破了),买了这个带光纤SPDIF输入的数字功放,从电视的数字输出直接到外置音箱,用的还不错,后来换了个电视,这个东西就闲下来了。新电视只有同轴输出的SPDIF接口,某天想起试试,发现接上去没有输出,用Fiio的X3II自己做了一条数字线,接上去也是偶尔断断续续能有声音,有时候能响个半秒一秒的,有时候一秒断几次,没有爆音,就是断续。

外观(网图)

于是想拆开研究一下,看能不能修。

一、拆解与大致电路结构

整机采用了上下双层PCB布局,比较紧凑,功放和电源在下层,蓝牙和数字信号处理在上层。

蓝牙直接I2S信号出来,通过外置DAC解码,听感还不错。

数字和模拟看起来分了两路电源供电,都是7805+1117的两级结构,12V降到5V,再用LDO降到3.3V

模拟RCA是直接通功放的,和DAC出来的信号使用一个继电器切换。

模拟板上还做了高低音的音调调整。

面板内部一些小细节做的不错,包括螺钉处留了导电区域,PCB还做了个接地顶针和面板连接(面板对应的地方没流导电区域,哈哈,直接刮了一些氧化层)

QCC3034 (BT) + ES9018Q2M (DAC) + TL072 (运放) + TPA3251 (功放) 的组合。这个比蓝牙模块解码+TPA3116那一类产品还是高了一个级别,价格300以内还是不错的,反正我自己买片子自己焊也做不到这个价格,哈哈!

修理中找的类似电路图(本机大致围绕DAC的部分相近,供参考),这个机器贴心的直接把器件规格标注在PCB上,还是很良心了!

二、电路分析与排查过程

拆机观察 PCB 布局,输入级电路如下(与 ESS 官方参考设计一致):

  • 输入级架构
    • RCA 莲花座输入。
    • 串联 0.1µF (104) 隔直电容。
    • 进入 SN74LVC2G04(双施密特反相器)进行整形缓冲。
    • 第一级反相器输入端接 1MΩ 上拉至 3.3V 和 1kΩ 下拉至地,用于建立直流偏置(VCC/2)。
    • 整形后送入 ES9018Q2M 的 SPDIF 引脚。
  • 发现问题
    • 检查 RCA 座焊盘,未发现 75Ω 终端电阻
    • 查阅 ESS 官方 Datasheet(ES9018K2M/Q2M 通用),明确建议在同轴输入端并联 75Ω 电阻 以匹配线缆特性阻抗。
  • 原因分析
    • ES9018Q2M 内部虽有输入缓冲,但物理层的终端匹配必须由外部提供。
    • 缺少 75Ω 电阻导致 信号反射(Reflection),波形畸变,导致 DAC 内部的 PLL(锁相环)工作不稳定。
    • 原厂设计省去了这颗电阻,依靠芯片的高灵敏度和短线路“勉强”工作,但在线材质量不理想(我是用的普通音频屏蔽线,非标准75欧同轴缆)或信号源驱动较弱时就会失锁。

    三、修复方案操作: 在 RCA 输入座的 Signal 与 GND 焊盘之间,并联一颗 75Ω 的贴片电阻(由于手头无标准 75Ω,使用 82Ω 替代)。
    原理:
    • 并联75Ω吸收信号反射,净化眼图,使施密特触发器能准确识别高低电平。
    • 不要问我为什么焊了两个,你焊接上面箭头指的那个就行了。问就是第一个搞错位置了,哈哈!
    结果:

      通电测试,DAC 锁定正常,不再闪断。连续播放高码率音频(96kHz/24bit),不错,没有再出现断音的问题,电视接上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