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车载无线充电吸尘器(AKS-8001C),电池不行了要换电池。

楼主:
很久以前买的一个车载无线吸尘器,后来也没有放在车上了,就放在家里抽屉底下,前两天翻出来看看,电池充不进电了。

产地义乌,型号:AKS-8001C,额定电压7.4V,额定功率标称120W(下面有测试)。

电机型号:7.4V,JLRS-380

电包,两串18650,7.4V,2000mAh。

保护板背面。

板子正面。
四颗MOSFET,两颗放电,两颗充电。型号AOD514,美国Alpha & Omega Semiconductor(AOS)公司生产。
参数:
最大连续工作电流:17A(空气散热)/46A(散热片散热),实际上无散热片工作一般为10A~15A。
最大脉冲峰值电流:163A

保护IC
台湾HYCON的 HY2120 系列 2串锂电池保护IC。

感觉保护板用料还可以啊!

原机电池
测两颗电池内阻都有60多毫欧了。
测了一下容量,一颗还有1800左右,另一颗只剩1200左右,严重失衡了。

要换电池了。
不过这个吸尘器也不常用,去买新的动力电池有点不值得。
找找仓库里,恰好有两颗旧的动力电池,内阻14毫欧左右,容量2000mAh左右,两颗性能相差不大,直接上算了。

测试一下吸尘器的实际功率。
可调电源调节输出7.4V电压,一上电的瞬间就是恒流CC状态,最大电流超过可调电源限流的24A了。
因为太快了,视频截图只能看到最大19.3A电流,83W多。如果接上位机软件看曲线可能会详细很多。
标称的120W应该指的是上电瞬间的最大功率,不是额定功率,这个有点虚标。

然后迅速下降到稳定的工作电流5.5A左右,额定功率40W左右。

电池点焊,接好保护板,充一下电激活保护板后,吸尘器可以正常工作了。

电池包设计的安装位置刚好有吸尘器的强风散热。

原机的充电线就是一个5V升压到8.5V的USB转换插,使用很方便,就是充电电流不大,才5V/600mA左右,也行吧,对电池友好。

拆机换电完成。
又把吸尘器放回抽屉底下。

.